光敏电阻如何利用水滴反光制成的输液提醒器?

楼主(2018-05-09):
光敏电阻测的是什么光紫外线吗?

网友A:
看你所用的光敏电阻的手册。

网友B:
紫外到红外各种光都可以测,只是采用的光敏元件略有不同。

网友C:
看具体型号,一般可见光和红外光较多

网友D(2018-09-06):
可见光都可以

网友D:
大多数属于可见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