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A4988的微型步进电机驱动控制器设计

楼主(2018-05-09):
该设计以STM32F103T8U6作为主控制器,以A4988步进电机驱动设备

设计了一种微型步进电机驱动控制器,通过上位机界面修改步进电机转速、旋转角度、细分系数。该设计以STM32F103T8U6作为主控制器,以A4988步进电机驱动设备,上位机串口界面作为人机接口界面,详细分析步进电机驱动设备的工作原理、各部分接口电路以及控制器设计方案。通过实物设计实现了步进电机转速、正反转任意角度和细分系数的控制,并通过精确计算步进脉冲个数实现了任意旋转角度的精确控制,该驱动控制器步进角度精度高达0.112 5度。

 通过系统对软硬件进行调试,该控制器实现了对步进电机速度、细分系数、任意角度的设置,并达到了预期设定的目标。此控制器可以应用在相对比较精细的项目控制中,加快项目研发周期。该模块的主要缺陷就是输出驱动电流不够大,无法应用在扭力比较大的场合中,因此,通过上述对A4988模块的分析,可以再对A4988芯片进行改进,更换导通电阻小、驱动电流大的MOS管,实现电机驱动器的设计。

(1)实现步进电机细分控制
  细分控制只需控制MS1、MS2、MS3三个引脚即可得到相应的细分结果。细分角度值等于步进角度乘以细分系数,细分系数通过上位机发送命令得到,初始细分值为1,即全步进方式运行。
  (2)实现步进电机速度控制
  通过测试,影响步进电机转速的主要因素有步进脉冲频率和细分系数。步进脉冲频率过高会造成步进电机失步,经过测试400 Hz时步进电机不会失步,且经过细分之后步进电机旋转不会出现强烈的震动和声音。当细分系数越来越小时,步进电机的旋转速度也会随之越来越小。此原因之一就是当细分系数不变时,每进一个脉冲走一步,脉冲频率越高,步进电机旋转速度越快;原因之二就是当步进电机输入脉冲频率不变时,每1/2细分步进电机的进角度就变为原来的1/2度,因此脉冲个数就增加了一倍,自然速度就降低为原来的1/2。
  (3)实现步进电机任意角度旋转控制
  步进电机任意角度旋转控制是相对于A4988驱动旋转最小角度(0.1125度)而言,且A4988是通过脉冲驱动步进电机,通过计算脉冲个数乘以细分角度即可得旋转角度值。A4988输入脉冲个数可通过微控制器外部中断I/O口计算PWM波个数得到。

网友A(2019-01-28):
很好,很有用

网友B(2021-05-15):
看看有无代码学习一下

网友C(2022-08-10):
   通过系统对软硬件进行调试,该控制器实现了对步进电机速度、细分系数、任意角度的设置,并达到了预期设定的目标。此控制器可以应用在相对比较精细的项目控制中,加快项目研发周期。该模块的主要缺陷就是输出驱动电流不够大,无法应用在扭力比较大的场合中,因此,通过上述对A4988模块的分析,可以再对A4988芯片进行改进,更换导通电阻小、驱动电流大的MOS管,实现电机驱动器的设计。

没有这些内容。 附件的文件就是A4988的使用方法解释和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