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库LCD12864 指定位置显示一个数字,但占据的是半个汉字位置,剩下的乱码

楼主(2018-05-09):
这是主要程序: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怎样修改才能 显示正常数字

//写数据

void WriteDataLCD(unsigned char WDLCD)

{

ReadStatusLCD(); //检测忙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Data = WDLCD;

LCD_E = 1;

LCD_E = 1;

LCD_E = 1;

LCD_E = 0;

}

//写指令

void WriteCommandLCD(unsigned char WCLCD,BuysC) //BuysC为0时忽略忙检测

{

if (BuysC) ReadStatusLCD(); //根据需要检测忙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Data = WCLCD;

LCD_E = 1;

LCD_E = 1;

LCD_E = 1;

LCD_E = 0;

}

//读数据

unsigned char ReadDataLCD(void)

{

LCD_RS = 1;

LCD_RW = 1;

LCD_E = 0;

LCD_E = 0;

LCD_E = 1;

return(LCD_Data);

}

//读状态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D(void)

{

LCD_Data = 0xFF;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 = 1;

while (LCD_Data & Busy); //检测忙信号

LCD_E = 0;

return(LCD_Data);

}

void LCDInit(void) //LCM初始化

{

WriteCommandLCD(0x30,1); //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D(0x01,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D(0x06,1);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D(0x0C,1);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void LCDClear(void) //清屏

{

WriteCommandLCD(0x01,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D(0x34,1);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D(0x30,1);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

if(Y<1)

        Y=1;

if(Y>4)

        Y=4;

X &= 0x0F; //限制X不能大于16,Y不能大于1

switch(Y){

        case 1:X|=0X80;break;

        case 2:X|=0X90;break;

        case 3:X|=0X88;break;

        case 4:X|=0X98;break;

        }

WriteCommandLCD(X, 0); //这里不检测忙信号,发送地址码

WriteDataLCD(DData);

}

网友A(2020-02-27):
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B(2021-04-20):
这个屏不好用坐标只能控制1-4行1-8列,每个坐标都是以一个汉字大小,字符和数字没法任意位置

网友C(2022-04-07):
//unsigned char code data[10]={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data[10] = {'0','1','2','3','4','5','6','7','8','9'};
使用这两个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