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控制数码显示管仿真与程序源码

楼主:
一、       实验原理及实验线路

74LS47是七段译码器。它是将BCD码翻译成七段驱动码,驱动数码管显示数据,数码管为共阴普亮数码管,型号为LTS547RBCD码由P0口的低四位输出,P2口作为位选口,P2.0对应左(右)边哪块是显示块,P2.3对应右(左)边的哪块是末显示块。工作时,先送BCD码,再选位,使选中的数码管点亮,往复循环。

二、       实验内容

1.       开机上电后,左循环显示“1”,“2”,“3”,“4”。

2.       按K1键,右循环显示“1”,“2”,“3”,“4”。

3.       按K2键,要求无闪烁显示,先四个显示块显示12341秒后四个显示块同时显示5678

仿真图、C语言源程序见图片和附件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 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3^2;
sbit K2=P3^3;
uchar flag=1;
uchar bint=0;

void delay1(uint z)//延时约 1ms
{
while(z--);
}

void delay()//延时约 1ms
{
  uint m;
  for(m=0;m<0xFFFF;m++);
}
uchar table[]={0x01,0x02,0x03,0x04};
uchar table1[]={0x05,0x06,0x07,0x08};
uchar table2[]={0x01,0x02,0x04,0x08};
uchar table3[]={0x08,0x04,0x02,0x01};

void disp1()
{
    uchar i;
   for(i=0;i<4;i++)
    {
    P0=table[i];
    P2=table2[i];
    if(bint==1)
           break;
         delay();
        }
        bint=0;
}

void disp2()
{
    uchar j;
     for(j=0;j<4;j++)
    {
                P0=table[j];
        P2=table3[j];
        delay();
     }
    flag=1;
}

void disp3()
{
      uchar k,m;
          m=0x0035;
          while(m)
          {
              for(k=0;k<4;k++)
          {
            P0=table[k];
            P2=table2[k];
            delay1(1000);
                    P2=0X00;
          }
                  m--;
          }
          m=0x0080;
      while(m)
          {
             for(k=0;k<4;k++)
         {
           P0=table1[k];
           P2=table2[k];
                   delay1(1000);
                   P2=0X00;
         }
                 m--;
          }
      flag=1;
}

void Mainloop()
{
    switch(flag)
        {
            case 1:disp1();
                       break;
                case 2:disp2();
                       break;
                case 3:disp3();
                       break;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flag=2;
         bint=1;
}
void int1() interrupt 2
{
         flag=3;
         bint=1;
}

void main()
{
EX0=1;
IT0=1;
EX1=1;
IT1=1;
EA=1;
   while(1)
   {
             Mainloo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