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基于51单片机控制可上下楼的电梯程序?

楼主(2018-05-09):
在论坛找到一个但是有些问题,改了一下午也没有达到目的。希望老司机们教导一下。
另外由于最初的源程序是别人写的我不知道能不能以附件形式发上来所以没发,如果允许的话我会补上

网友A:
你如何证明他人的程序是靠谱的呢?
自己画个框图,再按图写程序不就好了,
过程中自己也能学到东西。

网友B(2019-01-14):
传上来,可以分析一下

网友C:
看你设计的复杂程度,最简单的不用单片机,手动按钮控制电梯也可以上下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你设计的复杂程度,最简单的不用单片机,手动按钮控制电梯也可以上下楼。

你说的不是电梯,是升降机,安检标准不在一个档次。电梯允许出故障不允许出事故,否则要追究责任的。

网友E:
不知你要的是不是下面这种

这是源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_OF_Digits[]=
{
            0x00,0x3e,0x41,0x41,0x41,0x3e,0x00,0x00,
                0x00,0x00,0x00,0x21,0x7f,0x01,0x00,0x00,
                0x00,0x27,0x45,0x45,0x45,0x39,0x00,0x00,
                0x00,0x22,0x49,0x49,0x49,0x36,0x00,0x00,
                0x00,0x0c,0x14,0x24,0x7f,0x04,0x00,0x00,
                0x00,0x72,0x51,0x51,0x51,0x4e,0x00,0x00,
                0x00,0x3e,0x49,0x49,0x49,0x26,0x00,0x00,
                0x00,0x40,0x40,0x40,0x4f,0x70,0x00,0x00,
                0x00,0x36,0x49,0x49,0x49,0x36,0x00,0x00,
                0x00,0x32,0x49,0x49,0x49,0x3e,0x00,0x00,
};
uchar Num_Index = 1,wei = 0,floor,i,mark,t;
void Delay()
{
        uint x;
        for( x = 0 ; x < 110 ; x++);
}
void LED_Init()
{
        Delay();
        t = _cror_(t,1);
        P3 = t;
        P0 = Table_OF_Digits[Num_Index * 8 +i];
        if(++i == 8)
        {
                i = 0;
        }
}
void LED_Screen_Display(int temp)
{
        Delay();
        t = _cror_(t,1);
        P3 = t;
        if( mark )
                P0 = (Table_OF_Digits[Num_Index *8 +temp] >> wei) +
                (Table_OF_Digits[(Num_Index - 1 )*8 +temp] << (8-wei)) ;
        else
                P0 = (Table_OF_Digits[Num_Index *8 +temp] << wei) +
                (Table_OF_Digits[(Num_Index + 1 )*8 +temp] >> (8-wei)) ;
}
void Control_Move()
{
        int temp1,temp2;
        if(Num_Index > floor)
                mark = 1;
        else
                mark = 0;
        for( temp2 = 0 ;temp2 < 30 ; temp2 ++ )
        {
                for ( temp1 = 0 ;temp1 < 8 ; temp1 ++)
                {
                        LED_Screen_Display(temp1);
                }
        }
        if( ++wei == 8 )
        {
                wei =0;
                if( mark )
                        if( (Num_Index --) == floor)
                                P1 = 0xFF;
                        else
                                P2 = 0xFF;
                        else
                                if( ++ Num_Index == floor)
                                        P1 = 0xFF;
        }
}
void ProcessKey()
{
        switch(P1)
        {
        case 0xFE : P1 = 0xFE ; floor = 5;
                if(Num_Index == floor)
                        P1 = 0xFF;
                else
                        Control_Move();
                break;
        case 0xFD : P1 = 0xFD ; floor = 4;
                if(Num_Index == floor)
                        P1 = 0xFF;
                else
                        Control_Move();
                break;
        case 0xFB : P1 = 0xFB ; floor = 3;
                if(Num_Index == floor)
                        P1 = 0xFF;
                else
                        Control_Move();
                break;
        case 0xF7 : P1 = 0xF7 ; floor = 2;
                if(Num_Index == floor)
                        P1 = 0xFF;
                else
                        Control_Move();
                break;
        case 0xEF : P1 = 0xEF ; floor = 1;
                if(Num_Index == floor)
                        P1 = 0xFF;
                else
                        Control_Move();
                break;
        default : break;
        }
}
void main()
{
        t = 0x7F;
        while(1)
        {
                if(P1 != 0xFF)
                {
                        i = 0;
                        t = 0x7F;
                        ProcessKey();
                }
                else
                {
                        LED_Init();
                }
        }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不是电梯,是升降机,安检标准不在一个档次。电梯允许出故障不允许出事故,否则要追究责任的。

坐等51商用电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