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工程师技能评分,玩的,莫当真

楼主(2018-05-09):
看看一个出众的电子工程师是什么样的程度

一、抄板技能

二、焊板技能

三、PCB画板技能

四、电子电路仿真技能

五、编程技能

六、调试技能

七、创意

这是不久之前从一个论坛中看到的,文档中有外加经验和具体分类解说。

电子工程师要掌握的一些技艺,你到了第几级
电子工程师就是将一堆器件搭在一起,注入思想,完成原来器件分离时无法完成的功能,做成一个成品。作为一个电子工程师必备技能:抄板、焊板、画板、仿真、编程、调试、创意、坚持。这些技艺你都get了吗?
来看下一个出色的电子工程师需要掌握到什么程度?
一、抄板技能:此技能是寻求经典设计元素的来源,不得不学。学精不易,建议升到二级以上,根据工作情况再转移到别的技能上。
1级:能够画出电源电路等电路图。
2级:能看懂电路图,快速理解其设计意图。
3级:能从中学习电路设计的智慧,评价其设计方案的好坏。
4级:基本不用一点点的抄就能知道电路原理图,能吸取高深的走线设计技巧。
二、焊板技能:此技能是电子工程师的看家本领,必备武器,且技能等级要训练到最高级。
1级:明白焊接原理,能应付简单的焊接,且懂基础理论知识。
2级:能熟练的焊接贴片元件,非常熟练的焊接插件元件,且能保证质量。能够独立完成贴片的MCU焊接。
3级:焊接技术更上一层,焊点美观达标。无连焊虚焊,不能有拉尖、白锡等不合格焊点。对器件的弯曲能够细心把握,对线头的焊接处理合适。
4级:焊接技术纯熟,基本一次搞定,不能用蛮劲、硬杵的现象,温度把握精准,元件分布合理美观。布线能够借助画图工具初步设计后再进行焊接。基本掌握一个成熟的设计流程,设计阶段要细心,有大局观。为后续的工作带来很大方便。

三、PCB画板技能:PCB画板软件首选Protel99se,Altiundesigner9等,电子工程师的必备技能。

1级:知道PCB设计的基本流程,掌握创建库文件、封装库等一整套步骤,能够画好单片机最小系统板。
2级:建立好自己常用的封装库文件,这是一个成熟电子工程师的积累。
3级:能迅速画好多层板,布线要合理。
4级:对高频信号等其他高级理论充分理解,并且善于实践于设计PCB之中。
四、电子电路仿真技能:你成为电子工程师必须掌握的软件工具,不得不学。熟练掌握后可以用一台电脑当做一个虚拟实验室,性价比也不错。
1级:会使用常见的EDA软件,PSPICE,PROTEUS,MATLAB,MLUTISIM等,我们推荐PROTEUS7.8和MLUTISIM11这2款电子电路仿真软件,重要要明白这些仿真软件的各个侧重点。
2级:能结合实例,运用软件工具对其分析,寻求最优的参数,确定最终方案。
3级:软件不在是主流,只是辅助,已经有了丰富的电子电路调试经验,因为有时软件也不准确,当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否定软件仿真的价值。
五、编程技能:要想成为电子工程师中的高手,编程是不得不跨越的龙门。编程技巧很多,但是编程思想更重要。
1级:C语言要熟练,能编写实现基本功能的项目。编译工具要上手快,熟悉具体的编译环境,当然环境只是个工具,C才是内功,自己没事多看看C,会收获更多。
2级:流程图不能不画,这是打开思维的钥匙。是把思路理清的工具。各种流程图灵活运用,能把复杂的程序分的有模有样。要具备分时操作的思想。状态机的思想是渗入到程序的每个毛孔的。这是一种牺牲灵活,获得清晰的一种方法,推荐一款流程图绘制软件:Inspiration v8.0,非常好用。
3级:传说中的大神。基本能够处理常见事务,like 键盘、显示、LCD、 测频、数据传输、PWM、超级定时、稳压、AD采样、数字滤波等等,都已经烂熟于心。该阶段提升是在程序独立性和模块化上做文章了。每一个模块虽然有现成的实例,但是要想好好的理解,非要自己去做一遍才行,值得深入研究。其实做的多了,就感觉单片机只是个工具,要想升级自己,还要多多观察编程思路,数学模型一类的东西,那些才是干货。这其实就是从经验知识到专业理论知识的转化,再有专业理论知识向基本理论的质变。一些工具可以用上,如matlab…等。
4级:更高的层次,多总结,多思考,能成为行业内的标杆。
六、调试技能:硬件调试和软件调试。
都是分块化思想,按部就班有条有理的进行。只有这样才能排查出bug来。硬件上,熟练使用仪器,其实没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万用表和示波器。两大神器!软件就是下载器和开发板,无尽的尝试换来丰收的硕果。但是尝试切不可盲目乱撞,否则只会越挫越没士气。别小看调试,对于一个初级硬件工程师,没有这个基础什么工作也做不下去。电子行业的基础是测量,好好研究吧。
七、创意:不要以为创意就是发明创造,其实创意只是在前人的肩上更高了一步,哪怕是一小步也是有价值的。
所以想要创意之前,我们要学会模仿,模仿是创意的前期学习过程,这样一个过程有很快的提高,因为方向明确。
俗话说:“姜还是老的辣”,强调了经验是有多么重要,so掌握了基本的技能,有些经验也需要注意下,下面就来share几个比较实用的tips:
一:首先来谈下成本的问题:成本节约至上
现象1:这板子的PCB设计要求不高,就用细一点的线,自动布吧。
点评:自动布线必然要占用更大的PCB面积,同时产生比手动布线多好多倍的过孔,在批量很大的产品中,PCB厂家降价所考虑的因素除了商务因素外,就是线宽和过孔数量,它们分别影响到PCB的成品率和钻头的消耗数量,节约了供应商的成本,也就给降价找到了理由。
现象2:面板上的指示灯选什么颜色呢?我觉得蓝色比较特别,就选它吧。
点评:其它红绿黄橙等颜色的不管大小(5MM以下)封装如何,都已成熟了几十年,价格一般都在5毛钱以下,而蓝色却是近三四年才发明的东西,技术成熟度和供货稳定度都较差,价格却要贵四五倍。目前蓝色指示灯只用在不能用其它颜色替代的场合,如显示视频信号等。
现象3:这点逻辑用74XX的门电路搭也行,但太土,还是用CPLD吧,显得高档多了。
点评:74XX的门电路只几毛钱,而CPLD至少也得几十块,(GAL/PAL虽然只几块钱,但公司不推荐使用)。成本提高了N倍不说,还给生产、文档等工作增添数倍的工作。
现象4:我们的系统要求这么高,包括MEM、CPU、FPGA等所有的芯片都要选最快的。
点评:在一个高速系统中并不是每一部分都工作在高速状态,而器件速度每提高一个等级,价格差不多要翻倍,另外还给信号完整性问题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现象5:这些拉高/拉低的电阻用多大的阻值关系不大,就选个整数5K吧。

点评:市场上不存在5K的阻值,最接近的是4.99K(精度1%),其次是5.1K(精度5%),其成本分别比精度为20%的4.7K高4倍和2倍。20%精度的电阻阻值只有1、1.5、2.2、 3.3、4.7、6.8几个类别(含10的整数倍);类似地,20%精度的电容也只有以上几种值,如果选了其它的值就必须使用更高的精度,成本就翻了几 倍,却不能带来任何好处。

现象6:程序只要稳定就可以了,代码长一点,效率低一点不是关键。
点评:CPU的速度和存储器的空间都是用钱买来的,如果写代码时多花几天时间提高一下程序效率,那么从降低CPU主频和减少存储器容量所节约的成本绝对是划算的。CPLD/FPGA设计也类似。
二:低功耗设计问题不可小觑
现象1:我们这系统是220V供电,就不用在乎功耗问题了。
点评:低功耗设计并不仅仅是为了省电,更多的好处在于降低了电源模块及散热系统的成本、由于电流的减小也减少了电磁辐射和热噪声的干扰。随着设备温度的降低,器件寿命则相应延长(半导体器件的工作温度每提高10度,寿命则缩短一半)
现象2:这些总线信号都用电阻拉一下,感觉放心些。
点 评:信号需要上下拉的原因很多,但也不是个个都要拉。上下拉电阻拉一个单纯的输入信号,电流也就几十微安以下,但拉一个被驱动了的信号,其电流将达毫安级,现在的系统常常是地址数据各32位,可能还有244/245隔离后的总线及其它信号,都上拉的话,几瓦的功耗就耗在这些电阻上了(不要用8毛钱一度电 的观念来对待这几瓦的功耗)。
现象3:CPU和FPGA的这些不用的I/O口怎么处理呢?先让它空着吧,以后再说。
点评:不用的I/O口如果悬空的话,受外界的一点点干扰就可能成为反复振荡的输入信号了,而MOS器件的功耗基本取决于门电路的翻转次数。如果把它上拉的话,每个引脚也会有微安级的电流,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设成输出(当然外面不能接其它有驱动的信号)
现象4:这款FPGA还剩这么多门用不完,可尽情发挥吧。
点评:FGPA的功耗与被使用的触发器数量及其翻转次数成正比,所以同一型号的FPGA在不同电路不同时刻的功耗可能相差100倍。尽量减少高速翻转的触发器数量是降低FPGA功耗的根本方法。
现象5:这些小芯片的功耗都很低,不用考虑。
点 评:对于内部不太复杂的芯片功耗是很难确定的,它主要由引脚上的电流确定,一个ABT16244,没有负载的话耗电大概不到1毫安,但它的指标是每个脚可 驱动60毫安的负载(如匹配几十欧姆的电阻),即满负荷的功耗最大可达60*16=960mA,当然只是电源电流这么大,热量都落到负载身上了。
现象6:存储器有这么多控制信号,我这块板子只需要用OE和WE信号就可以了,片选就接地吧,这样读操作时数据出来得快多了。
现象7:这些信号怎么都有过冲啊?只要匹配得好,就可消除了。
现象8:降低功耗都是硬件人员的事,与软件没关系。
点 评:硬件只是搭个舞台,唱戏的却是软件,总线上几乎每一个芯片的访问、每一个信号的翻转差不多都由软件控制的,如果软件能减少外存的访问次数(多使用寄存 器变量、多使用内部CACHE等)、及时响应中断(中断往往是低电平有效并带有上拉电阻)及其它争对具体单板的特定措施都将对降低功耗作出很大的献。
三:系统效率要因地制宜
现象1:这主频100M的CPU只能处理70%,换200M主频的就没事了。
点评:系统的处理能力牵涉到多种多样的因素,在通信业务中其瓶颈一般都在存储器上,CPU再快,外部访问快不起来也是徒劳。
现象2:CPU用大一点的CACHE,就应该快了。
现象3:这么多任务到底是用中断还是用查询呢?还是中断快些吧。

点 评:中断的实时性强,但不一定快。如果中断任务特别多的话,这个没退出来,后面又接踵而至,一会儿系统就将崩溃了。如果任务数量多但很频繁的话,CPU的 很大精力都用在进出中断的开销上,系统效率极为低下,如果改用查询方式反而可极大提高效率,但查询有时不能满足实时性要求,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在中断中查询,即进一次中断就把积累的所有任务都处理完再退出。

现象4:存储器接口的时序都是厂家默认的配置,不用修改的。

点评:BSP对存储 器接口设置的默认值都是按最保守的参数设置的,在实际应用中应结合总线工作频率和等待周期等参数进行合理调配。有时把频率降低反而可提高效率,如RAM的 存取周期是70ns,总线频率为40M时,设3个周期的存取时间,即75ns即可;若总线频率为50M时,必须设为4个周期,实际存取时间却放慢到了 80ns。
现象5:一个CPU处理不过来,就用两个分布处理,处理能力可提高一倍。
点评:对于搬砖头来说,两个人应该比一个人的效率高一倍;对于作画来说,多一个人只能帮倒忙。使用几个CPU需对业务有较多的了解后才能确定,尽量减少两个CPU间协调的代价,使1+1尽可能接近2,千万别小于1。
现象6:这个CPU带有DMA模块,用它来搬数据肯定快。
四:信号完整性要认真对待
现象1:这些信号都经过仿真了,绝对没问题。
现象2:100M的数据总线应该算高频信号,至于这个时钟信号频率才8K,问题不大。
现象3:既然是数字信号,边沿当然是越陡越好。
点评:边沿越陡,其频谱范围就越宽,高频部分的能量就越大;频率越高的信号就越容易辐射(如微波电台可做成手机,而长波电台很多国家都做不出来),也就越容易干扰别的信号,而自身在导线上的传输质量却变得越差,因此能用低速芯片的尽量使用低速芯片。
现象4:为保证干净的电源,去偶电容是多多益善。
点评:总的来说去偶电容越多电源当然会更平稳,但太多了也有不利因素:浪费成本、布线困难、上电冲击电流太大等。去偶电容的设计关键是要选对容量并且放对地方,一般的芯片手册都有争对去偶电容的设计参考,最好按手册去做。
现象5:信号匹配真麻烦,如何才能匹配好呢?

点 评:总的原则是当信号在导线上的传输时间超过其跳变时间时,信号的反射问题才显得重要。信号产生反射的原因是线路阻抗的不均匀造成的,匹配的目的就是为了使驱动端、负载端及传输线的阻抗变得接近,但能否匹配得好,与信号线在PCB上的拓扑结构也有很大关系,传输线上的一条分支、一个过孔、一个拐角、一个接插件、不同位置与地线距离的改变等都将使阻抗产生变化,而且这些因素将使反射波形变得异常复杂,很难匹配,因此高速信号仅使用点到点的方式,尽可能地减少过孔、拐角等问题。

五:可靠性设计
现象1:这块单板已小批量生产了,经过长时间测试没发现任何问题。

点评:硬件设计和芯片应用必须符合相关规范,尤其是芯片手册中提到的所有参数(耐压、I/O电平范围、电流、时序、温度PCB布线、电源质量等),不能光靠试验来验证。公司有不 少产品都有过惨痛的教训,产品卖了一两年,IC厂家换了个生产线,咱们的板子就不转了,原因就是人家的芯片参数发生了点变化,但并没有超出手册的范围。如果你以手册为准,那他怎么变化都不怕,如果参数变得超出手册范围了还可找他索赔(假如这时你的板子还能转,那你的可靠性就更牛了)。

现象2:这部分电路只要要求软件这样设计就不会有问题。
点评:硬件上很多电气特性直接受软件控制,但软件是经常发生意外的,程序跑飞了之后无法预料会有什么操作。设计者应确保不论软件做什么样的操作硬件都不应在短时间内发生永久性损坏。
现象3:用户操作错误发生问题就不能怪我了。
点评:要求用户严格按手册操作是没错的,但用户是人,就有犯错的时候,不能说碰错一个键就死机,插错一个插头就烧板子。所以对用户可能犯的各种错误必须加以保护。
现象4:这板子坏的原因是对端的板子出问题了,也不是我的责任。
点评:对于各种对外的硬件接口应有足够的兼容性,不能因为对方信号不正常,你就歇着了。它不正常只应影响到与其有关的那部分功能,而其它功能应能正常工作,不应彻底**,甚至永久损坏,而且一旦接口恢复,你也应立即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