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汇编语言时钟课程设计(适合于急于交作业的萌新)

楼主(2018-05-09):
这里上传了基于89c51单片机的时钟的课程设计包括原理图和代码
51单片机时钟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原理图

原理图

部分代码截图

部分代码截图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0BH
LJMP INTT0

ORG 0030H
MAIN:
MOV SP,#60H ;确立堆栈区
MOV PSW,#00H
MOV R0,#20H   ;RAM区首地址
MOV R7,#5FH ;RAM区单元个数

QL:
MOV @R0,#00H ;RAM清零
INC R0
DJNZ R7,QL

MOV IP,#02H ;IP初始化,优先定时器0
MOV IE,#82H ;IE初始化
MOV TMOD,#01H ;定时器0方式1工作
LCALL PP ;调P.子程序

NEXT:
LCALL KEY ;按键检测子程序
JB ACC.0,RUNF ;A键按下运行
LCALL DISP ;调用显示子程序
SJMP NEXT

RUNF:
LCALL OUTT ;调传送子程序
LCALL TIME ;开电子钟
JK:
LCALL DISP
LCALL KEY
JZ JK
LCALL ANKEY        ;调用键功能子程序
LCALL DISP
SJMP JK

;P点显示的8LED段码初始化子程序
PP:
MOV 37H,#12 ;P点编码送寄存器,对应最左LED  (共阳极,0CH )
MOV R0,#30H ;第8个LED,最右LED,段码存储的地址
MOV R7,#07H         ;第8到第2个LED,共7个,初始化段码显示空白
PPP:
MOV @R0,#10  ;显示空白
INC R0
DJNZ R7,PPP
RET

;键扫描子程序
KEY:
LCALL KEYS ;调用键值处理子程序
JZ EXIT ;没有键按下转到返回
LCALL DISP
LCALL DISP ;调用显示去抖动
LCALL KEYS
JZ EXIT
MOV B,20H ;保存键值
KEYSF:
LCALL KEYS
JZ KEYY ;键释放,转到恢复键值
LCALL DISP ;调显示子程序延时
AJMP KEYSF ;等到键释放

KEYY:
MOV A,B ;键值送A
EXIT:RET

KEYS:
MOV P1,#0FFH ;先向P1口写1
MOV A,P1 ;P1口值送A         (有按键按下,对应0,取反后1)
CPL A
ANL A,#0FH ;保存P1口的低4位
MOV 20H,A ;A值送20H保存
RET

;键功能子程序
ANKEY:
CLR EA ;关中断
CHECK:
JB TR0,YXZ ;判断是否运行
K0:
CJNE A,#01H,K1
AJMP RUN ;A键按下,恢复运行,转运行
K1:
CJNE A,#02H,K2
AJMP KEY1 ;转时调整
K2:
CJNE A,#40H,K3
AJMP KEY2 ;转分调整
K3:
CJNE A,#08H,OUT          ;转
AJMP KEY3 ;转秒调整

YXZ:
JB ACC.0,STOP        ;A键按下,暂停
AJMP OUT

KEY1:
MOV R0,#45H ;时调整
LCALL ADD1 ;调加一子程序
CLR C
CJNE A,#24H,OUTT ;转传送显示数据子程序
ACALL CLR0 ;调时间清理子程序
AJMP OUTT
KEY2:
MOV R0,#43H ;分调整
LCALL ADD1
CLR C
CJNE A,#60H,OUTT
ACALL CLR0
AJMP OUTT
KEY3:
MOV R0,#41H ;秒调整
ACALL ADD1
CLR C
CJNE A,#60H,OUTT
ACALL CLR0

;传送显示数据子程序
OUTT:
MOV 30H,40H ;秒显示单元40H-41H
MOV 31H,41H
MOV 32H,#11 ;"-"
MOV 33H,42H ;分显示单元42H-43H
MOV 34H,43H
MOV 35H,#11 ;"-"
MOV 36H,44H ;时显示单元44H-45H
MOV 37H,45H
RET
STOP:
CLR TR0
RET
RUN:
LCALL TIME ;调运行电子钟子程序
OUT:
SETB EA ;无键按下或完成功能跳出
RET

;运行电子钟子程序
TIME:
SETB EA
MOV TL0,#0B0H  ;3CB0H
MOV TH0,#3CH
MOV R4,#20  ;50ms,20次循环
SETB TR0 ;启动定时器0
RET

;定时器0中断处理子程序
INTT0:
PUSH ACC
PUSH PSW
CLR ET0
CLR TR0
MOV TL0,#0B0H  ;重新设置定时初值
MOV TH0,#3CH
SETB TR0
DJNZ R4,OUTT0  ;r4-1 != 0 1秒未到,转OUTTO
ADDSS:
MOV R4,#14H  ;20次计数
MOV R0,#41H  ;秒十位
ACALL ADD1
CLR C
CJNE A,#60H,ADDMM ;1分到
ADDMM:
JC OUTT0         ;1分,60秒未到
ACALL CLR0         ;1分到,清零
MOV R0,#43H         ;分十位
ACALL ADD1
CLR C
CJNE A,#60H,ADDHH ;1小时到
ADDHH:
JC OUTT0
ACALL CLR0
MOV R0,#45H          ;时十位
ACALL ADD1
CLR C
CJNE A,#24H,HOUR ;1天到
HOUR:
JC OUTT0
ACALL CLR0

OUTT0:
MOV 30H,40H ;秒显示单元40H-41H
MOV 31H,41H
MOV 32H,#11 ;"-"
MOV 33H,42H ;分显示单元42H-43H
MOV 34H,43H
MOV 35H,#11 ;"-"
MOV 36H,44H ;时显示单元44H-45H
MOV 37H,45H
POP PSW
POP ACC
SETB ET0
RETI

;时间清理子程序
CLR0:
CLR A
MOV @R0,A
DEC R0
MOV @R0,A
RET

;加一子程序
ADD1:
MOV A ,@R0  ;取十位
DEC R0
SWAP A
ORL A,@R0  ;组合十位与个位
ADD A,#01H  ;加1
DA A ;十进制调整
MOV R3,A  ;暂存
ANL A,#0FH  ;屏蔽十位
MOV @R0,A  ;放入个位单元
MOV A,R3  ;取值
INC R0
SWAP A
ANL A,#0FH  ;屏蔽个位
MOV @R0,A  ;放入十位单元
MOV A,R3  ;数值放入A中等待判断
RET

;显示子程序
DISP:
MOV R1,#30H  ;显示缓冲存储单元首地址,30H-37H
……………………

网友A:
分钟调不了啊

网友B(2018-12-03):
试试看,最近要用。

网友C:
这个要用什么软件运行啊

网友D:
其中汇编语言程序中关于分钟调整的按键的识别程序有问题,导致分钟数据无法实现调整。

网友E(2019-12-01):
引用 网友D:
其中汇编语言程序中关于分钟调整的按键的识别程序有问题,导致分钟数据无法实现调整。

我的也是

网友F:
问一下这个有程序图吗

网友G(2020-01-08):
想请问一下大家,打开proteus文件出现“请在这页面上使用‘输入历史设计’命令”这样的框框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H(2020-06-17):
楼主,我想问一下这个1秒是怎么设定出来的啊,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想请问一下大家,打开proteus文件出现“请在这页面上使用‘输入历史设计’命令”这样的框框是怎么回事呀

好兄弟,我想问一下这个1秒是怎么设定出来的,为什么电路没有外接石英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