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按下的时候数码管只亮个位,松开正常

楼主(2018-05-09):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sbit key3=P3^6;
sbit key4=P3^7;
uchar num1,shi,ge;
int num;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
void keyscan();
void delay(uint);
void display(uchar);
void main()
{
        TMOD=0x1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0;
        while(1)
        {

                display(num);
                keyscan();
        }
}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num++;
                        if(num==60)
                        num=0;
                        while(!key1);

                }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num--;
                        if(num==-1)
                                num=59;
                        while(!key2);
                }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num=0;
                while(!key3);
        }
        if(key4==0)
        {
                delay(10);
                if(key4==0)
                        TR0=~TR0;
                while(!key4);
        }
}
void display(uchar num)
{
        shi=num/10;
        ge=num%10;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5);
}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110;i>0;i--)
                for(j=xms;j>0;j--);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1++;
        if(num1==20)
        {
                num1=0;
                num++;
                if(num==60)
                        num=0;

        }

}

网友A:
这个现象很正常啊。
数码管都是用扫描法显示的,眼睛看到2个数码管都在亮,实际上只有一个在亮,用了“视觉暂留”原理。
当你一直按着键时,就不执行显示部分的语句了,当然只能亮一个了。特别是你的按键程序中,那个松键的语句,一直按着,程序就一直停在那里等待。

网友B:
这是郭天祥的示例程序,因为按键扫描程序用了while死循环等待按键松手,此时除了中断程序,其他程序都不能执行。可以把数码管显示程序放到中断里,中断周期改为5ms就行了。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sbit key3=P3^6;
sbit key4=P3^7;
uchar num1,shi,ge;
int num;
bit flag=0;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
void keyscan();
void delay(uint);
void display(uchar);
void main()
{
        TMOD=0x01;
//        TH0=(65536-45872)/256;
//        TL0=(65536-45872)%256;
        TH0=(65536-4608)/256;
        TL0=(65536-4608)%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                display(num);
                keyscan();
        }
}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num++;
                        if(num==60)
                        num=0;
                        while(!key1);
                }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num--;
                        if(num==-1)
                        num=59;
                        while(!key2);
                }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num=0;
                while(!key3);
        }
        if(key4==0)
        {
                delay(10);
                if(key4==0)
                flag=~flag;
                while(!key4);
        }
}
void display(uchar num)
{
        static bit sign=0;
        shi=num/10;
        ge=num%10;
        P0=0x00;//消隐
        dula=1;
        dula=0;
        if(sign==0)
        {
                P0=0xfe;
                wela=1;
                wela=0;

                P0=table[shi];
                dula=1;
                dula=0;
                sign=~sign;
        }
        else
        {
                P0=0xfd;
                wela=1;
                wela=0;

                P0=table[ge];
                dula=1;
                dula=0;
                sign=~sign;
        }
}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        TH0=(65536-45872)/256;
//        TL0=(65536-45872)%256;
        TH0=(65536-4608)/256;
        TL0=(65536-4608)%256;
        if(flag==1)
        {
                num1++;
                if(num1==200)
                {
                        num1=0;
                        num++;
                        if(num==60)
                                num=0;
                }
        }
        display(num);
}

网友C:
程序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郭天祥的示例程序,因为按键扫描程序用了while死循环等待按键松手,此时除了中断程序,其他程序都不能 ...

你的数码管显示函数感觉和我这种显示方法有什么讲究,为什么我这样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