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3320语音识别与控制单片机源码参考文献及文档手册下载

楼主(2018-05-09):
其他共享配套参考程序\
官方开发板配套程序\
MSP430 源程序.zip
凌阳单片机部分程序.c
基于STM32 的 LD3320基本驱动程序.zip
语音识别 AVR参考.zip
语音识别模块 STM32+SD卡+LD3320工程.zip

模块介绍、应用提高\
LD3320 语音识别芯片应用场景.pdf

语音识别技术论文资料\

/************************************************************************************/
//        版权所有:Copyright (c) 2005 - 2010 ICRoute INC.
/************************************************************************************/

#include "STC10F08XE.H"
#include "LDchip.h"
#include "Reg_RW.h"
#include "FlashDef.h"

sbit LED1=P3^4;
sbit LED2=P3^5;

/************************************************************************************/
//        nAsrStatus 用来在main主程序中表示程序运行的状态,不是LD3320芯片内部的状态寄存器
//        LD_ASR_NONE:                表示没有在作ASR识别
//        LD_ASR_RUNING:                表示LD3320正在作ASR识别中
//        LD_ASR_FOUNDOK:                表示一次识别流程结束后,有一个识别结果
//        LD_ASR_FOUNDZERO:        表示一次识别流程结束后,没有识别结果
//        LD_ASR_ERROR:                表示一次识别流程中LD3320芯片内部出现不正确的状态
/***********************************************************************************/
uint8 idata nAsrStatus=0;

/************************************************************************************/
//        以下定义是在示范程序中,用来播放的声音数据的起始位置和长度
//        这些声音是事先在PC机上录制好的MP3文件,在PC机上合成到一个文件 voice.dat中
//        可以把这个voide.dat存储到用户系统中的存储芯片中,诸如 spi-flash中
//        在需要播放时,用户的主控MCU可以到spi-flash中根据要播放文件的起始地址无读取MP3数据
//        并送入LD3320进行播放
/************************************************************************************/
#define MP3_BEIJING_START        0x0000;
#define MP3_BEIJING_SIZE        0x08b8;
#define MP3_SHANGHAI_START        0x1000;
#define MP3_SHANGHAI_SIZE        0x0ab0;
#define MP3_TIANJIN_START        0x2000;
#define MP3_TIANJIN_SIZE        0x0a20;
#define MP3_CHONGQING_START        0x3000;
#define MP3_CHONGQING_SIZE        0x0990;
#define MP3_DING_START        0x4000;
#define MP3_DING_SIZE        0x0828;
#define MP3_NIHAO_START        0x5000;
#define MP3_NIHAO_SIZE        0x1170;

extern void          _nop_     (void);

void MCU_init();
void FlashLED(uint8 nTimes);
void PlaySound(uint8 nCode);
uint8 RunASR();
void ProcessInt0();

/************************************************************************************/
//        这个示范程序是基于STC10L08XE编译的完整地,可以执行的程序
//        事先了识别和播放的功能
//        根据用户说出不同的关键词语,识别后播放对应的mp3声音
//
//        与LD3320芯片有关的函数功能,都在"开发手册.pdf"中有详细说明
//        请开发者对照"开发手册.pdf“阅读
//
//        开发者在学习LD3320开始时,可以直接把在这个main函数拷贝到自己单片机中编译运行
//        如果只实现ASR语音识别功能,可以把程序中PlaySound()函数的调用注释掉就可以
//
//        当然,用户要根据自己实际的单片机去修改 mcu_init ,以及对应的管脚连接的定义,中断定义
/************************************************************************************/

void  main()
{
        uint8 idata nAsrRes;

        FlashLED(3);

        MCU_init();
        LD_reset();

        nAsrStatus = LD_ASR_NONE;                //        初始状态:没有在作ASR
        PlaySound(CODE_DEFAULT);                //        播放提示音
        while(1)
        {
                if (bMp3Play!=0)                        //        如果还在播放MP3中,则等待,直到MP3播放完毕 即bMp3Play==0
                        continue;                                //        bMp3Play 是定义的一个全局变量用来记录MP3播放的状态,不是LD3320芯片内部的寄存器

                switch(nAsrStatus)
                {
                        case LD_ASR_RUNING:
                        case LD_ASR_ERROR:
                                break;
                        case LD_ASR_NONE:
                        {
                                FlashLED(4);
                                nAsrStatus=LD_ASR_RUNING;
                                if (RunASR()==0)        //        启动一次ASR识别流程:ASR初始化,ASR添加关键词语,启动ASR运算
                                {
                                        nAsrStatus = LD_ASR_ERROR;
                                        LED1=0;
                                        LED2=0;
                                }
                                break;
                        }
                        case LD_ASR_FOUNDOK:
                        {
                                FlashLED(2);
                                nAsrRes = LD_GetResult();        //        一次ASR识别流程结束,去取ASR识别结果
                                PlaySound(nAsrRes);
                                nAsrStatus = LD_ASR_NONE;
                                break;
                        }
                        case LD_ASR_FOUNDZERO:
                        default:
                        {
                                FlashLED(1);
                                PlaySound(CODE_DEFAULT);
                                nAsrStatus = LD_ASR_NONE;
                                break;
                        }
                }// switch
        }// while

}

void MCU_init()
{
        P1M0 |= 1;
        P3M0 |= 8;

        LED1=0;
        LED2=0;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P3 = 0xf7;
        P4 = 0x0f;

#if defined (SOFT_SPI_PORT)                //        软件模拟SPI读写
        LD_MODE = 1;                                //        设置MD管脚为高
#elif defined (HARD_SPI_PORT)        //        硬件实现SPI读写
        LD_MODE = 1;                                //        设置MD管脚为高
#else                                                        //        并行读写 (硬件实现或者软件模拟)
        LD_MODE = 0;                                //        设置MD管脚为低
#endif

        IP=0;
        IPH=0;

        PX0=1;
        PT0=1;
        PS=1;
        IPH |= 1;

        EX0=0;
        EX1=0;
        EA=1;
}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uldata)
{
        unsigned int j  =  0;
        unsigned int g  =  0;
        for (j=0;j<5;j++)
        {
                for (g=0;g<uldata;g++)
                {
                        _nop_();
                        _nop_();
                        _nop_();
                }
        }
}

/*********************************************************************
//为了消除编译时的 警告 *** 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把在中断函数中需要调用的函数重新复制并命名
//消除警告 Warning L15,并且避免由于函数重入可能带来的隐藏Bug
/*********************************************************************/
void  delay_2(unsigned long uldata)
{
        unsigned int j  =  0;
        unsigned int g  =  0;
        for (j=0;j<5;j++)
        {
                for (g=0;g<uldata;g++)
                {
                        _nop_();
                        _nop_();
                        _nop_();
                }
        }
}

void FlashLED(uint8 nTimes)
{
        uint8 k;
        for (k=0; k<nTimes; k++)
        {
                LED1=0;
                LED2=0;
                delay(15000);
                LED1=1;
                LED2=1;
                delay(15000);
        }
}

void PlaySound(uint8 nCode)
{
        switch(nCode)
        {
        case CODE_BEIJING:
                nMp3StartPos = MP3_BEIJING_START;
                nMp3Size = MP3_BEIJING_SIZE;
                break;
        case CODE_SHANGHAI:
                nMp3StartPos = MP3_SHANGHAI_START;
                nMp3Size = MP3_SHANGHAI_SIZE;
                break;
        case CODE_TIANJIN:
                nMp3StartPos = MP3_TIANJIN_START;
                nMp3Size = MP3_TIANJIN_SIZE;
                break;
        case CODE_CHONGQING:
                nMp3StartPos = MP3_CHONGQING_START;
                nMp3Size = MP3_CHONGQING_SIZE;
                break;
        default:
                nMp3StartPos = MP3_NIHAO_START;
                nMp3Size = MP3_NIHAO_SIZE;
                break;
        }

        LD_Init_MP3();
        LD_AdjustMIX2SPVolume(15);
        LD_play();
}

/************************************************************************************/
//        IO_Send_Byte()是主控MCU向spi-flash (型号为华邦的 W25X40)发送指令
//        开发者应该根据自己使用的存储芯片去写具体的函数
//
//        ICroute公司无法对存储芯片的读写提供技术支持,
//        开发者需要自己向自己使用的存储芯片的厂商获得技术支持
//        或者在网络上搜索相关代码和文档
/************************************************************************************/

void IO_Send_Byte(uint8 dataout)
{
         uint8 i = 0;
         FLASH_CS = 0;
         for (i=0; i<8; i++)
         {
                  if ((dataout & 0x80) == 0x80)
                           FLASH_DIO = 1;
                  else
                           FLASH_DIO = 0;
                  FLASH_CLK = 1;
                  dataout = (dataout << 1);
                  FLASH_CLK = 0;
         }
}

/************************************************************************************/
//        RunASR()函数实现了一次完整的ASR语音识别流程
//        LD_AsrStart() 函数实现了ASR初始化
//        LD_AsrAddFixed() 函数实现了添加关键词语到LD3320芯片中
//        LD_AsrRun()        函数启动了一次ASR语音识别流程
//
//        任何一次ASR识别流程,都需要按照这个顺序,从初始化开始进行
/************************************************************************************/

uint8 RunASR()
{
        uint8 i=0;
……………………

网友A(2019-01-11):
坐等到明早有黑币了,再进一步学习程序。

网友B:
可以,好东西,也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