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sim900a收发短信的源程序

楼主(2018-05-09):
单片机接受指定短信内容,1602显示短信内容,单片机对短信内容作判断,若为所要求的内容,则返回一条短信

51单片机控制sim900a收发短信源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lcd1602_drv.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x_data_length 110

uchar Admin_num[11]="xxxxxxxxxxx";  //手机号码
uchar i,j;

bit Response_receive_SMS_flag=0;
sbit RS_1602=P2^6;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sbit LCD_RW=P2^5;                                        //1602读写引脚
sbit E_1602=P2^7;                                        //1602使能引脚

uchar Rx_bit,i;
uchar xdata Rx_data[Rx_data_length];
uchar w[]="Waiting ......   ";
void Response_receive_SMS(void);
void Uart_SendChar(uchar ch);
void Uart_SendString(uchar *String);
void uart_init(void);
void Clear_Rxdata(uchar length);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00;j>0;j--);
}

void main(void)
{
    uint aa=0;
    EA=1;                                                //开总中断
    LCD_RW=0;                                            //LCD   RW  主程序接地一直等于0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lcd_init();                                            //液晶屏显示初始化
    Rx_bit=0;
    Uart_SendString("AT+CLIP=1\r\n");
    delay(500);
    Uart_SendString("AT+CMGF=1\r\n");                       //设置sim900模块为英文方式发送短信
    delay(500);
    Uart_SendString("AT+CMGD=1\r\n");        //清除所有短信
    delay(500);

    Uart_SendString("AT+CSCS=\"GSM\"\r");  //设置sim900模块GSM字符集
    delay(500);
    Uart_SendString("AT+CMGF=1\r");           //设置sim900模块为英文方式发送短信
    delay(500);
    Clear_Rxdata(Rx_data_length);
    delay(500);

    memset(Rx_data,' ',sizeof(Rx_data));                //Rx_data数组中元素都为空格
    write_1602com(one);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w[i]);
    }

    while(1)
    {
        EA=1;
        EX0=1;                                            //开外部中断0
        IT0=0;                                            //脉冲触发方式
        Response_receive_SMS();                             //循环检测是否收到短信,若收到短信则 Response_receive_SMS_flag==1
        delay(100);
        Rx_bit=0;
        if(Response_receive_SMS_flag==1)
        {
            Uart_SendString("AT+CMGR=1\r\n");             //短信读取
            delay(2000);
            write_1602com(one);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Rx_data[69+i]);
            }
            if(Rx_data[69]=='x'&&Rx_data[70]=='x'&&Rx_data[71]=='ax'&&Rx_data[72]=='x'&&Rx_data[73]=='x')    //判断的短信内容,可以不止5位
            {
                aa=1;
            }
            Response_receive_SMS_flag=0;
            Clear_Rxdata(Rx_data_length);
            delay(100);
            Uart_SendString("AT+CMGD=1\r\n");         //清除所有短信
            delay(100);
        }

        delay(1000);

        if(aa==1)
        {
            delay(1000);
            Uart_SendString("AT+CMGS=\"");
            for(j=0;j<11;j++)
            {
                SBUF=Admin_num[j];
                while(TI==0);
                TI=0;
            }
            Uart_SendString("\"\r");
            delay(200);
            Uart_SendString("xxx");   //返回的短信内容
            delay(300);
            Uart_SendChar(0x1a);
            delay(1000);
            aa=0;                                }
    }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ES=0;
    if(RI==1)                                             //当硬件接    收到一个数据时,RI会置位
    {
        if(SBUF!=0x0d&&SBUF!=0x0a&&SBUF!=' ')            //去除所有的空格
        {
            Rx_data[Rx_bit]=SBUF;
            Rx_bit++;
        }
        if(Rx_bit==Rx_data_length)
        {
            Rx_bit=0;
        }
        RI=0;
    }
    ES=1;
}
void Response_receive_SMS(void)
{
    uchar i=0;
    for(i=0;i<=Rx_data_length;i++)
    {
        if(Rx_data[i] =='+'
        &&Rx_data[i+1]=='C'
        &&Rx_data[i+2]=='M'
        &&Rx_data[i+3]=='T'
        &&Rx_data[i+4]=='I'
        &&Rx_data[i+5]==':')
        {
            Response_receive_SMS_flag=1;
            return;
        }
    }
    Response_receive_SMS_flag=0;
}
/********************************************************************
* 名称 : Uart_SendChar(uchar ch)
* 功能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art_SendChar(uchar ch)
{
    SBUF=ch;
    while(TI==0);
    TI=0;
}

/********************************************************************
* 名称 : Uart_SendChar(uchar ch)
* 功能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串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art_SendString(uchar *String)
{
    while (*String !='\0')           //字符串结束标志 \0
    {
        Uart_SendChar(*String);
        String++;
    }
}
/********************************************************************
* 名称 : uart_init(void)
* 功能 : 串口初始化程序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art_init(void) //初始化uart
{
    TMOD = 0x20;      //定时器1工作模式2,8位可自动重载初值,常把定时1以模式2作为串行口波特率发生器
    SCON = 0x50;      //串口选择工作模式1使能接收,允许发送,允许接收
    TH1 = 0xFD;      //用11.0592 MHz波特率 9600
    TL1 = 0xFD;
    TR1 = 1;         //打开中时器
    ES=1;             //打开串口中断
}
/********************************************************************
* 名称 : Clear_Rxdata(uchar length)
* 功能 : 清空接收缓存数组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Clear_Rxdata(uchar length)         //清空接收缓存数组
{
    uchar Bit;
    for(Bit=0;Bit<length;Bit++)
    {
        Rx_data[Bit]=0x30;      // ascii码表中十进制48对应的字符为0
        delay(50);
    }
    Rx_bit=0;
}

1602.c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 "lcd1602_drv.h"

sbit RS_1602=P2^6;
sbit LCD_RW=P2^5;                                            //LCD   RW  主程序接地一直等于0
sbit E_1602=P2^7;
uchar aa,jj;
//①写命令子程序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com)                                //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
    RS_1602=0;                                            //置为写入命令
    P0=com;                                                //送入数据
    delay(1);
    E_1602=1;
    delay(1);
    E_1602=0;
}
//②写数据子程序
void write_1602dat(uchar dat)
{
    RS_1602=1;                                            //置为写数据
    P0=dat;                                                //送入数据
    delay(1);
    E_1602=1;
    delay(1);
    E_1602=0;
}

void lcd_init(void)
{
    write_1602com(0x38);       //16*2 5*7点阵 8位数据线
    delay(5);
    write_1602com(0x38);
    delay(5);
    write_1602com(0x38);
    delay(5);
       write_1602com(0x08);
    write_1602com(0x0c);       //开显示 不显示光标 不闪烁
    write_1602com(0x06);        //显示不移动 光标右移
    write_1602com(0x01);        // 清屏
}

lcd1602_drv.h部分
#ifndef __LCD1602_DRV_H__
#define __LCD1602_DRV_H_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ne 0x80                                            //第一行的初始位置
#define two 0x80+0x40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com);
void write_1602dat(uchar dat);
void lcd_init();

#endif

单片机控制sim900a收发短信

网友A:
编译不起,编译出来有些变量都没定义

网友B(2018-08-30):
不错,我只用了发送短信的功能,可以收到短信

网友C(2018-12-06):
引用 网友B:
不错,我只用了发送短信的功能,可以收到短信

SIM900A发短信给手机号码要插卡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IM900A发短信给手机号码要插卡吗?

需要的

网友E(2019-04-06):
引用 网友B:
不错,我只用了发送短信的功能,可以收到短信

可以把收短信模块发给我一下吗?

网友F(2019-11-05):
引用 网友B:
不错,我只用了发送短信的功能,可以收到短信

您好,可以发一下 发短信那个代码给我吗?我仅需要发短信的功能,上面的程序,我套用了,但是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