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图片中的LCD显示屏如何驱动?光看外表怎么确定他的脚位图

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坛友以下显示屏如何驱动,能提供一下相关脚位或驱动程序吗?谢谢了!!!

一号屏:

二号屏:

三号屏:

四号屏:

五号屏:

六号屏:

七号屏:

八号屏:

九号屏:

十号屏:

十一号屏:

网友A(2018-05-10):
最好是能找到相关的型号资料,找容易上手的才能点亮

常用的屏资料好找,大屏幕就不会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