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m800a和上位机的问题

楼主(2018-05-10):
把sim800a通过usb转ttl模块和电脑连接以后,想通过SSCOM3.3测试一下,可无论怎么做,发送命令之后,显示窗口都没有反应,我究竟该怎么做,我毕设是要把800a和89c52通过串口通信,现在的测试有必要吗?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电脑的COM口是232电平,你这样USB转TTL后,好像不能通信吧。

网友B:
肯定是要通过电脑先调试通过的。你应该用USB转UART串口线,3.3V电压。然后确保sim800a的工作模式是正常的。

网友C:
确定一下串口是否打开

网友D:
这类模块一般USB供电电流可能不够,最好用其它电源给供电

楼主:
哦哦,打扰大家了,是我弄错了,模块上有个跳线帽,左边是5伏,右边是3伏,没仔细观察,用成3伏电压了,所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