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入门,直接操作寄存器地址控制引脚电平。

楼主(2018-05-10):
   // 直接用寄存器控制灯的亮灭,对stm32入门学习,了解stm32寄存器第一步 ,用的是stm32f10x系列

void soft_delay(unsigned int count)
{
    for( ;count!=0;count-- );
}

   // 打开 GPIOB 端口的时钟
    *( unsigned int * )0x40021018 |=  ( (1) << 4 );

    // 配置IO口为输出
    *( unsigned int * )0x40011000 |=  ( (1) << (4*2) );

    // 控制 ODR 寄存器
    *( unsigned int * )0x4001100C &= ~(1<<2);

    while(1)
    {
        /* 亮 */
        *( unsigned int * )0x4001100C &= ~(1<<2);
        soft_delay(0xfffff);

        /* 灭 */
        *( unsigned int * )0x4001100C |= (1<<2);
        soft_delay(0xfffff);
    }

网友A:
谢谢哈,我也刚才学习。我用的板子是STM32 F429

网友B:
谢谢,我学的是stm32F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