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通讯结合点阵显示的实例(proteus仿真+源码)

楼主(2018-05-10):
通过电脑使用虚拟串口软件发送特定命令,然后在点阵上进行显示,后期可配合蓝牙串口模块实现短距离控制显示效果,有哪位朋友想给女朋友做生日礼物的可以参考

//单片机P1口和P2口接点阵的阴极,而PO口接点阵的阳极,实现行扫描显示汉子
#include<tab.h>
//uchar temp[10]={0};     //定义数据接收缓冲区10个字节
uchar   tt=7;

void main()
{
        T0init();
        portinit();
        uartinit();
    while(1)                //等待中断
         {
                if(RI)
                {
                        ES=0;
                        RI=0;

                        SBUF=tt;          //发送接收到的字符
                        while(!TI);
                        TI=0;
                        ES=1;
                }
                switch(tt)
                {
                  case 0x00:         display(0,0); break;
                  case 0x01:    display(1,0); break;
                  case 0x02:    display(2,0); break;
                  case 0x03:    display(3,0); break;
                  case 0x04:    display(4,0); break;
                  case 0x05:    display(5,0); break;
                  case 0x06:    display(6,0); break;
                  case 0x07:    display(7,0); break;
                  default:           display(7,0); break;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重新装初值
        TL0=(65536-45872)%256;

}
void ser() interrupt 4
{

        tt=SBUF;                                         //接收字符

}

网友A(2019-04-29):
老表,串口端口打不开怎么肥事?虚拟串口怎么玩

网友B:
给力,正好需要,拿走了

网友C:
Configure Virtual Serial Port Driver 虚拟串口

网友D(2019-06-09):
请问这个虚拟串口软件怎么使用呢 ??

网友E(2020-12-30):
串口发送什么指令让点阵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