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设置pwm波

楼主(2018-05-10):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110;i>0;i--);
}
void DSC_Init()
{
  BCSCTL1&=~XT2OFF;
  BCSCTL2|=SELM_2+DIVM_0;
  do
  {
    IFG1&=~OFIFG;
    delayms(8);
  }
  while(IFG1&OFIFG);
}
void PWMA_TA_Init()
{
  TACTL|=TASSEL_1+ID_0+MC_1+TACLR;
  TACCTL1|=OUTMOD_7;
  TACCTL2|=OUTMOD_7;
  TACCR0=10000;
  TACCR1=5000;
  TACCR2=100;
}
void PWMA_IO_Init()
{
  P1DIR|=BIT0+BIT2+BIT3+BIT5+BIT6+BIT7;
  P2DIR|=BIT2+BIT3+BIT4;
  P1SEL|=BIT1+BIT2+BIT3+BIT5+BIT6+BIT7;
  P2SEL|=BIT2+BIT3+BIT4;
}
void PWMB_IO_Init()
{
  P4DIR|=BIT1;
  P4SEL|=BIT1;
}
void PWMB_TB_Init()
{
  TBCTL|=TBCLGRP_3+CNTL_0+TBSSEL_1+ID_0+MC_1+TBCLR;
  TBCCR0=10000;
  TBCCTL1|=OUTMOD_7;
  TBCCR2=100;
  TBCCTL2|=OUTMOD_7;
  TBCCR2=200;
  TBCCTL3|=OUTMOD_7;
  TBCCR3=400;
  TBCCTL4|=OUTMOD_7;
  TBCCR4=1000;
  TBCCTL5|=OUTMOD_7;
  TBCCR5=2000;
  TBCCTL6|=OUTMOD_7;
  TBCCR6=5000;
}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DSC_Init();
  PWMA_IO_Init();
// PWMB_IO_Init();
  PWMA_TA_Init();
// PWMB_TB_Init();
  while(1);
}

643 Bytes, 下载次数: 45, 下载积分: 黑币 -5

网友A(2018-09-27):
我的一个项目中一用到PWM输出,要实时调控周期和脉宽,要命的是149的自动重载不能够实现,最后只好采用逻辑实现!

网友B(2020-01-06):
萌新想请教一下用pwm实现LED灯亮度变化,呼吸灯怎么搞

网友C(2021-04-26):
引用 网友B:
萌新想请教一下用pwm实现LED灯亮度变化,呼吸灯怎么搞

输出的PWM占空比变化

网友D(2021-09-25):
求助啊,我也是这么设置的但就是不行啊

网友D:
求助,我也是这样配置了,但就是不产生pwm信号啊;求大佬看看下,代码如下:
   P1DIR |= BIT0;
   P1SEL |= BIT0;

   TACCR0 = 800;  //100us = 0.125(1/8MHz)*800
   TACCR1 = 400;   //1:1
   TACCTL1 |= OUTMOD_7;
   TACTL |= ID_0 + MC_1 + TASSEL_2 + TACL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