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源文件万年历

楼主(2018-05-10):
#include<AT89X51.h>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共阴极
unsigned char dispbitcode[]={0x00,0x21,0x42,0x63,0x84,0xA5,0xC6,0xE7};//管子的选择
unsigned char dispbuf[8]={0,0,10,0,0,10,2,1};   //16为显示间断号符
unsigned char dispbym[8]={1,2,7,0,6,0,0,2};
unsigned char dispbitcnt;
unsigned char second;
unsigned char minite;
unsigned char hour;
unsigned char day;
unsigned char month;
unsigned char yearh;
unsigned char yearl;
unsigned int tcnt;
unsigned char mstcnt;
unsigned char i,j;
void main(void)
{
TMOD=0x02;                    //设置模式为定时器T0的模式2 (8位自动重装计数初值的计数值)
TH0=0x06;                     //设置计数器初值,靠TH0存储重装的计数值X0=256-250=6
TL0=0x06;
TR0=1;                //启动T0
ET0=1;                //开启定时器T0中断允许
EA=1;                 //开启中断总控制
yearh=20;
yearl=6;
month=7;
day=21;
hour=12;              //初始值为12:00:00
while(1)
{
  if(P0_0==0)                //扫描秒钟按钮
  {
   for(i=5;i>0;i--)            //按钮抖动消除
   for(j=248;j>0;j--);       //计时
   if(P0_0==0)
   {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
    dispbuf[0]=second%10;
    dispbuf[1]=second/10;
    while(P0_0==0);
   }
  }

  if(P0_1==0)             //扫描分钟按钮
  {
   for(i=5;i>0;i--)
   for(j=248;j>0;j--);
   if(P0_1==0)
   {
    minite++;
    if(minite==60)
    {
     minite=0;
    }
    dispbuf[3]=minite%10;
    dispbuf[4]=minite/10;
    while(P0_1==0);
   }
  }

  if(P0_2==0)           //扫描时钟按钮
  {
   for(i=5;i>0;i--)
   for(j=248;j>0;j--);
   if(P0_2==0)
   {
    hour++;
    if(hour==24)
    {
     hour=0;
    }
    dispbuf[6]=hour%10;
    dispbuf[7]=hour/10;
    while(P0_2==0);
   }
  }

  if(P0_3==0)
  {
   for(i=5;i>0;i--)
   for(j=248;j>0;j--);
   if(P0_3==0)
   {
    day++;
    if(month==2&&((yearl==0&&yearh%4==0)||(yearl!=0&&yearl%4==0))&&day==30)day=1;
    else if(month==2&&day==29)day=1;
    else if((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day==31)day=1;
    else if(day==32)day=1;
    dispbym[0]=day%10;
    dispbym[1]=day/10;
    while(P0_3==0);
   }
  }

  if(P0_4==0)
  {
   for(i=5;i>0;i--)
   for(j=248;j>0;j--);
   if(P0_4==0)
   {
    month++;
    if(month==13)month=1;
    dispbym[2]=month%10;
    dispbym[3]=month/10;
    while(P0_4==0);
   }
  }

  if(P0_5==0)
  {
   for(i=5;i>0;i--)
   for(j=248;j>0;j--);
   if(P0_5==0)
   {
    yearl++;
    if(yearl==100)
    {
     yearl=0;
     yearh++;
     if(yearh==100)yearh=20;
    }
    dispbym[4]=yearl%10;
    dispbym[5]=yearl/10;
    dispbym[6]=yearh%10;
    dispbym[7]=yearh/10;
    while(P0_5==0);
   }
  }

}
}

void t0(void)interrupt 1 using 0   //t0的中断程序
{
mstcnt++;
if(mstcnt==8)                    //8次250us为2ms,即每隔2ms扫描一个数码管
{
  mstcnt=0;
  P1=dispcode[dispbuf[dispbitcnt]];
  P2=dispcode[dispbym[dispbitcnt]];
  P3=0xff;
  P3=dispbitcode[dispbitcnt];          //管子的选择
  dispbitcnt++;
  if(dispbitcnt==8)
  {
   dispbitcnt=0;
  }
}
tcnt++;
if(tcnt==4000)                    //定时器的定时计数,4000次250us为1秒
{
  tcnt=0;
  second++;
  if(second==60)                  //从秒到时层层嵌套,程序较为精练
  {
   second=0;
   minite++;
   if(minite==60)
   {
    minite=0;
        hour++;
        if(hour==24)
        {
         hour=0;
         day++;
         if(month==2&&((yearl==0&&yearh%4==0)||(yearl!=0&&yearl%4==0))&&day==30)day=1;
     else if(month==2&&day==29)day=1;
     else if((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day==31)day=1;
     else if(day==32)day=1;
         if(day==1)
     {
          month++;
          if(month==13)
          {
           month=1;
           yearl++;
           if(yearl==100)
           {
            yearl=0;
            yearh++;
                if(yearh==100)
                {
                 yearh=20;
                }
           }
          }
         }
        }
   }
  }
  dispbuf[0]=second%10;          //送显示数据
  dispbuf[1]=second/10;

  dispbuf[3]=minite%10;
  dispbuf[4]=minite/10;

  dispbuf[6]=hour%10;
  dispbuf[7]=hour/10;

  dispbym[0]=day%10;
  dispbym[1]=day/10;

  dispbym[2]=month%10;
  dispbym[3]=month/10;

  dispbym[4]=yearl%10;
  dispbym[5]=yearl/10;

  dispbym[6]=yearh%10;
  dispbym[7]=yearh/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