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软件里没有MQ2烟雾传感器采用何种方法解决

楼主(2018-05-10):
本人做了一项基于单片机的智能窗设计,但是到MQ2烟雾传感器模块的时候,①仿真软件里没有MQ2模块,用什么方法替代?②绘制MQ2原理图进行说明时,找不到QM-N10模块,但是又必须得是自己画的图来进行说明。。。该咋办呢??? 下图为卖家给的原理图,非要自己画才行。。。

楼主:
都么有人查看的吗

楼主:
说好的24小时必答区呢

网友A:
楼主你这个原理图的工程文件可以发给我一下吗   做毕设要用

网友B(2024-06-29):
请问这是在哪呢?

网友C:
这是一个特殊的模拟组件,你可能只能在网上搜索是否有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特殊的模拟组件,你可能只能在网上搜索是否有下载。

谢谢!我找到了,但是和MQ-N10还是有引脚区别。

网友B:
在仿真中如何进行烟雾环境呢?

网友D:
在网上去寻找特殊的组件,然后再导入进去

网友E:
仿真里面可以用滑动变阻器代替,传感器的本质就是一个可变电阻 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F:
可以根据MQ2传感器的技术规格,使用Proteus的原理图编辑器创建一个自定义的MQ2传感器模型

网友G:
去元件制造厂家官网,一般都有封装可以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