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单片机开漏输出与推挽输出引脚的意义?

楼主(2018-05-10):
1、开漏输出_OUT_OD ——IO输出0接GND,IO输出1,悬空,需要外接上拉电阻,才能实现输出高电平。当输出为1时,IO口的状态由上拉电阻拉高电平,但由于是开漏输出模式,这样IO口也就可以由外部电路改变为低电平或不变。可以读IO输入电平变化,实现C51的IO双向功能2、推挽输出_OUT_PP ——IO输出0-接GND, IO输出1 -接VCC,读输入值是未知的

问题:上面说推挽输出时,IO输出0-GND,这有什么意义呢?我本来目的就是为输出低电平,接GND做什么?如何理解?
谢谢

网友A:
概念问题。推挽输出时,IO输出0-接GND正确的。单片机的低电平就是0(只有接地GND才是0).

网友B:
应该是说,0电平相当于GND。这段是说,开漏输出时,把输出管关断或者在输出管未导通时,这个IO口就可以变成I口,也就是输入口,可以用来读取这个IO口的外部状态;推挽输出由于状态一般非高即低,不存在高阻态(实际上也存在,内部同时关断上下两个MOS管就行,作为I口使用时,内部就是这样设定的),所以只能作为O口也就是输出口,作为I口使用需要重新设定。

网友C:
是指将引脚上你接的东西,通过内部一个开关(元件)再接到地上。简称接地(暗指将引脚接地)。

网友D:
参照下面的简图:

K1、K2相当于口线内接的MOS管,有开关两个状态。

推挽输出:口线内接上下两只MOS管,K1打开、K2闭合时相当于口线接VCC,输出高电平(输出电流)。K1闭合、K2打开时相当于口线接GND,输出低电平(吸入电流)。从电流角度看,口线即可输出电流也可吸入电流,形如一推一拉,所以名曰“推挽”。

开漏输出:口线内只接了一只MOS管,口线外部可通过上拉电阻接VCC。K1闭合时,口线接地,输出低电平。K1打开时,口线通过上拉电阻拉到高电平。此种形式,口线内接的MOS管漏极只通过口线将其引出,内部不接任何元件,是开路的,所以名曰“开漏”。

单片机的低电平就是地,“地”是整个电路里电位的最低点,口线接地其输出的就是低电平了。

网友E:
简单来说,推挽输出主要是增加输出电流的能力,也就是增加IO口的负载驱动能力,在快速翻转和驱动容性负载的时候有大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指将引脚上你接的东西,通过内部一个开关(元件)再接到地上。简称接地(暗指将引脚接地)。

换个问法:推挽输出,要输出高低电平,单片机外部分别该怎么接线?
                 开漏输出,要输出高低电平,单片机外部分别该怎么接线?

网友B:
推挽输出高低电平,直接输出就行,在一定负载下,可以理解为高即是V+,低即是地,负载大时需要考虑MOS管的导通电阻,也就是驱动能力。这样的输出级有个好处,就是高低电平驱动能力都比较强,而且自身接近不消耗能量;开漏输出脚需要通过一颗上拉电阻接到V+,也就是说高电平时这颗电阻给出的。开漏输出低电平可以到地,也就是说,低电平驱动能力比较强,而高电平输出的驱动能力取决于选取的上拉电阻,上拉电阻一般不会太小,因为如果太小,会分流低电平驱动能力,所以高电平驱动会限制于一颗比较大的电阻。

网友F:
推挽输出其实就是所说的“推电流”,开漏输出就是所谓的“灌电流”

网友G(2018-11-24):
引用 网友D:
参照下面的简图:

这图是最醒目的,其他的完全天花乱坠,云里雾里

网友H:
IO输出0就是接地GND

网友I:
简单的说,PP可以理解为一个单刀双掷开关,单刀那个是输出,双掷一个接VCC 一个接GND,当单刀与VCC接通,那么输出就是1,反之则为0,因为输出是再电源的两极切换,所以输出电阻很小,无论输出高和输出低,带载能力都很强.

OD或者OC的模型更简单,就是一个最普通的开关,开关一边接GND,另外一边为输出,然后输出端接一个上拉电阻到VCC,当开关闭合,相当于直接接上GND,所以输出电阻很小,带载能力很强,当开关断开,因为VCC是经过上拉电阻到输出的,输出电阻取决于上拉电阻的阻值,所以带载能力比较差.

网友J:
开漏必须外部上拉才能输出高电平,主要是为了实现线与的功能,推挽输出不能直接线与

网友K:
开漏需要加上拉电路

网友L(2020-02-03):
引用 网友D:
参照下面的简图:

直观、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