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自行车测速系统怎么添加当前时间以及里程数显示的功能呢?

楼主(2018-05-10):
关于自行车测速系统的毕业设计还需要完成当前时间以及当前里程数的显示,我在这边只看到了当前速度的显示,请问怎么添加当前时间以及里程数显示的功能呢?

当前功能

当前功能

网友A:
1,时间的话可以驱动一个ds1307或者ds1302获得
2,里程数可以用霍尔传感器检测并保存到eeprom

网友B:
先不要看电路图,也不要画电路图。
说说你达成这个目标的原理(思路),越细越好。将思路画成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