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常见问题解决

楼主(2018-05-10):
附件中包含了STM使用中常见问题

STM32 仿真延时程序蹊跷事件
我的 stm32 开发板定了 1ms 定时,到 500ms 让一个灯翻转一次。
用 J-lin k 进行仿真的时候能正常看到灯 是 1 s 亮一次 , 但脱离仿真器重新上电后这灯就变成 了 4 S 亮一次了 。比较奇怪
解决了,晶振的故障,好像跟晶振旁的电容有关。导致了振幅不对。
估计是我们买的电容有问题。

请教 STM32 工作时发热的问题

第一次使用 STM32 的芯片 , 根据手册了解到它的 IO 脚是支持 5V 的电平的 , 于是我利用了几个 IO 引脚直接与 5V 电平的电路联通 , 在硬件调试过程中修改某些连接电阻时出现了芯片击穿 , 几个相关联的引脚与 3.3 V击穿,导通。后来电路终于调试好了,芯片工作也正常,但芯片工作温度很高,手感大概有 50 度左右 , 很担心长时间运行后会存在一些隐患。
想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芯片温度过高?对芯片的长期稳定运行会有不利吗?
虽说是有些引脚可以容忍 5V , 但是从它用的这个词就可以看出 , 只是 “ 容忍 ” , 不是 “ 兼容 ” , “ 容忍 ”
是有极限的,而且只有特定的引脚才能容忍,所以保险起见最好还是转成 3.3V 的。
请看数据手册中的 Table 5 , I/O level 那列中标注为 FT 的引脚才是能够容忍 5V 电平 。 《 STM32F103xC/D/ E数据手册》
帝国提示:可串联 1K 电阻。

为什么 stm32 cpu 老烧啊
自己做的一块板 , 用 J-link 下载 , 有时候用几次后 , 有时候用好长时间后 , 发现芯片发烫 , 断电一测 , cpu的 3.3v 和地之间的电阻开始慢慢变小,芯片烧了。已经发生 3 次了。芯片型号是 stm32f103vBT6.是否和带着 J-link ,然后,我经常按 reset 健有关?
我测量了下,发现是 PE11 , PE13 ,这两个脚,我用来做 TIM1 的 PWM 输出。这两个脚都和地通了,应该是这两个脚坏了,引起的。
我是直接用这两个脚分别驱动光耦。平时测量时,用示波器直接在这两个脚测。我认为是外部高压串入引起的,光耦不可能,难道是示波器引人的?因为有时候看到示波器受到的干扰非常大STM32 内部 VCC 和 GND 自己短路掉 , 是常有的事 . 我发现过不少 .
的确有这样的现像, VCC 和 GND 之间短路,换了一块 STM32 就 OK 了,估计也是 ESD 问题,击穿短路

文件列表: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870告警.pdf
STM32仿真延时程序蹊跷事件 .pdf
为什么stm32 cpu老烧啊.pdf

网友A(2020-07-18):
我遇到MCU发热的情况,型号时STM32F030,jlc买的,一直找不到原因,

芯片装到产品上测试几个步骤都没有问题,到出货测试发现MCU坏了,发热功耗大,但所有功能时正常的.

网友A:
附件内容就是帖子内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