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P15W4K61S4单片机模拟量控制两路PWM

楼主(2018-05-10):
/*此系统如果不控制正反转引脚,那么一上电运转与程序无关,因为PWM引脚一上
电就为高电位*/
#include "IAP15W4K61S4.h"
#include "Adc_config.h"
#include "delay_m.h"
//#include "serial_xj.h"
#include "pwm_contr.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one_adc_value=0xff, two_adc_value=0xff;        //两路ADC值
sbit FFW=P3^5;        //方向控制位
uchar L_Speed=0, R_Speed=0, temp1=0, temp2=0;        //左右两路速度
uint value1=0;
bit L_R_Flag=0;
void main()
{
        //Serial1_Init();        //串口通信初使化
        ADC_RES=0;                        //ADC转换寄存器
        Adc_Init();                //ADC初使化
        //Adc_Change(5);        //启动P1.5进行AD转换
        P1M0=0x03;
        P1M1=0x00;                        //设置成强推挽输出
        mDelay(10000);        //延时一段时间待电源稳定。
        pwm_Init();        //PWM初使化
        IE=0xa0;                //开总中断,允许ADC中断执行
        while(1)
        {
                Adc_Change(5);        //测量第五路ADC
                mDelay(100);
                Adc_Change(6);        //测量第六路ADC
                mDelay(100);
                if(one_adc_value<118)        //如果后退
                {
                        L_R_Flag=1;        //需要判断左右转向
                        temp1=118-one_adc_value;
                        temp1<<=1;
                }
                else if(one_adc_value>138)        //前进
                {
                         L_R_Flag=1;        //需要判断左右转向
                        temp1=one_adc_value-138;
                        temp1<<=1;
                }
                else
                {
                        FFW=1;        //方向为前进
                        L_Speed=0xff;
                        R_Speed=0xff;
                }
                if(L_R_Flag)        //如果有速度
                {
                        L_R_Flag=0;        //清除左右转标志位
                         if(two_adc_value<118)
                        {
                                temp2=118-two_adc_value;
                                value1=(((temp1*100)/118)*temp2)/100;
                                temp2=(unsigned char)value1;
                                R_Speed=0xff-temp1+temp2;
                                L_Speed=0xff-temp1;
                        }
                        else if(two_adc_value>138)
                        {
                                temp2=two_adc_value-138;
                                value1=(((temp1*100)/118)*temp2)/100;
                                temp2=(unsigned char)value1;
                                L_Speed=0xff-temp1+temp2;
                                R_Speed=0xff-temp1;
                        }
                        else
                        {
                                 L_Speed=0xff-temp1;
                                R_Speed=0xff-temp1;
                        }
                }
                pwm_Change(L_Speed, R_Speed);        //ADC值转频率
                //Send_data(0x55);
        }
}
/*ADC中断只起一个发送串行数据的功*/
/*中断函数不需要声明*/
void adc_inter() interrupt 5
{
        static Count=0;
        ADC_CONTR &=!ADC_FLAG;
        if(Count==0)
        {
                Count=1;
                one_adc_value=ADC_RES;
        }
        else
        {
                Count=0;
                two_adc_value=ADC_RES;
        }
}

网友A:
缺少头文件夹 楼主能分享下吗?

网友B:
/*此系统如果不控制正反转引脚,那么一上电运转与程序无关,因为PWM引脚一上电就为高电位*/
这个问题可以在单片机PWM脚上外接一个2.7K下拉电阻,就不会一上电输出高电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系统如果不控制正反转引脚,那么一上电运转与程序无关,因为PWM引脚一上电就为高电位*/
这个问题可以 ...

是的,所以移植到AVR单片机了

网友C(2019-05-28):
你的ms级延时函数在多少晶振条件下的?写清楚啊!!!!

网友D(2019-08-02):
你好,看了你的文章,这边有Pid控制电机转速的问题想和你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