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用nrf24l01收发信息为什么有时候接收不到

楼主(2018-05-10):
我的收发程序有时候接收不到,有时候十几次出现一次,也有时候二十几次出现一次,不确定具体几次,有大神知道原因吗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应该是延时方面出了问题,排除硬件问题,具体的问题必须看你的源代码

网友B:
我毕业设计用的nrf24l01,芯片用的stc12c5a60s2,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哈,你先搞清楚是哪里出错了,比如发送端是否发出来了?发出来后接收端是否接受到了?你把每次发送和每次接受都加一个led,灯闪一下,就可以确定已经发送和接受了,  其次,我的程序里面是用的定时器,每三秒都中断一下,把buf中的数据发送出去,接收端就检测状态值,有接受的数据后,就接受出来。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C:
多半是你未规划好时序,未合理地安排CPU运行时间,使得CPU照顾不过来了,从而丢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毕业设计用的nrf24l01,芯片用的stc12c5a60s2,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哈,你先搞清楚是哪里出错了,比如发送 ...

很好的建议 对我帮助很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应该是延时方面出了问题,排除硬件问题,具体的问题必须看你的源代码

能具体说说延时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半是你未规划好时序,未合理地安排CPU运行时间,使得CPU照顾不过来了,从而丢数据。

可以详细说一下吗?不是很明白。。。

网友D:
一般情况下应该是延时方面出了问题

网友E:
应该是你的CPU忙不过来了,导致数据丢失,建议稍微减少一些功能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