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收发一体stm32单片机测试程序

楼主(2018-05-10):
测试使用,收发一体程序,修改宏定义来确定收发状态

/**
  ******************************************************************************
  * @file    main.c
  ******************************************************************************
  * @attention
  ******************************************************************************
  */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usart1.h"
#include "bsp_SysTick.h"
#include "bsp_esp8266.h"
#include "bsp_cpu_flash.h"
#include "bsp_led.h"

//发送数据长度
#define TX_SIZE 36
//RSSI存储地址
#define RSSI_SAVE_ADDR  0X0800F000
//统计次数存储地址
#define FLASH_SAVE_ADDR  0X0800E000

// 0:客户端模式 1:服务端模式
static uint8_t s_ucTxRxMode = 0;

#define      ESP8266_ApSsid                       "RMD_TEST"                //要连接的热点的名称
#define      ESP8266_ApPwd                        "rmd_test"           //要连接的热点的密钥
#define      ESP8266_enunPsdMode                   2

#define      ESP8266_TcpServer_IP                 "192.168.4.1"      //要连接的服务器的 IP
#define      ESP8266_TcpServer_Port               "5000"               //要连接的服务器的端口

#define N 40                //N = 10 * n ,其中n为环境衰减因子,3.25-4.5
#define A 51            //接收机和发射机间隔1m时的信号强度

extern volatile uint8_t ucTcpClosedFlag;
extern uint8_t Get_AP_RSSI(char *APList, uint8_t uclenth);

static char cStr[36] =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1234567890";

//计算距离
float rssiTodis(int RSSI) {
    float iu, distance;
    iu = (float)(RSSI - A) / (float)N;
    distance = pow(10, iu);
    return distance;
}
int main(){
        USARTx_Config ();
        SysTick_Init ();
        printf("%f",rssiTodis(75));
}
/*
int main ( void ){

        char RSSI[2];
        u16 m = 0,n = 0;
        char Mem_Buf[50];
        uint8_t ucStatus;
        u32 Err_Num = 0,Success_Num = 0;

  USARTx_Config ();
        SysTick_Init ();
        LED_GPIO_Config();
        ESP8266_Init ();
        Delay_ms(1000);
        ESP8266_Cmd ( "AT+RESTORE", "OK", NULL, 500 );
        Delay_ms(2000);
        ESP8266_AT_Test ();
        LED1_ON();
        Delay_ms(1000);
        LED1_OFF();

        if(s_ucTxRxMode == 0){

                //设置为sta客户端
                ESP8266_Net_Mode_Choose(STA);
                //加入AP
                while ( ! ESP8266_JoinAP (ESP8266_ApSsid,ESP8266_ApPwd ) );
                Delay_ms(500);
                //获取当前AP的RSSI值
                if(Get_AP_RSSI(RSSI,2)){
                        //printf("%s",RSSI);
                        sprintf(Mem_Buf,"!rssi:%s!",RSSI);
                        bsp_WriteCpuFlash(RSSI_SAVE_ADDR,(uint8_t*)Mem_Buf,sizeof(Mem_Buf));
                }else{
                        //printf("failed\r\n");
                        sprintf(Mem_Buf,"!connect error!");
                        bsp_WriteCpuFlash(RSSI_SAVE_ADDR,(uint8_t*)Mem_Buf,sizeof(Mem_Buf));
                }
                Delay_ms(500);
                //建立tcp连接
                ESP8266_Enable_MultipleId ( DISABLE );
                while ( !        ESP8266_Link_Server ( enumTCP,ESP8266_TcpServer_IP,ESP8266_TcpServer_Port, Single_ID_0 ) );
                while ( ! ESP8266_UnvarnishSend ());

                for(;;){

                        if(ESP8266_SendString ( ENABLE, cStr, 0, Single_ID_0 )){
                                n += 1;
                                printf("%s %d\r\n",cStr,n);
                                LED1_TOGGLE();
                        }else{
                                Err_Num +=1;
                        }
                        ///以周期计数减小flash写入次数
                        if(n == 10){
                                Success_Num += 1;
                                sprintf(Mem_Buf,"!success:%d,error:%d!",Success_Num,Err_Num);
                                //printf("%s\r\n",Mem_Buf);
                                bsp_WriteCpuFlash(FLASH_SAVE_ADDR,(uint8_t*)Mem_Buf,sizeof(Mem_Buf));
                                n = 0;
                        }

                        Delay_ms(1000);

                        //检测是否失去连接
                        if(ucTcpClosedFlag ){
                                ESP8266_ExitUnvarnishSend ();

                                do ucStatus = ESP8266_Get_LinkStatus ();
                                while (!ucStatus);

                                if(ucStatus == 4){

                                        //printf ( "\r\n正在重连热点和服务器 ......\r\n" );
                                        while ( ! ESP8266_JoinAP (ESP8266_ApSsid, ESP8266_ApPwd ) );
                                        while ( !        ESP8266_Link_Server ( enumTCP, ESP8266_TcpServer_IP, ESP8266_TcpServer_Port, Single_ID_0 ) );
                                        //printf ( "\r\n重连热点和服务器成功\r\n" );
                                }
                                while ( ! ESP8266_UnvarnishSend () );
                        }
                }
        }else if(s_ucTxRxMode == 1){

                ESP8266_Net_Mode_Choose ( AP );
                //printf ( "\r\n正在配置 ESP8266 ......\r\n" );
                while ( ! ESP8266_BuildAP ( ESP8266_ApSsid, ESP8266_ApPwd ,ESP8266_enunPsdMode));
                ESP8266_Enable_MultipleId ( ENABLE );
                while (!ESP8266_StartOrShutServer ( ENABLE, ESP8266_TcpServer_Port, "0"));

                for(;;){
                        //检查接收到的内容是否存在丢包
                        if(strcmp(ESP8266_ReceiveString(DISABLE),cStr)){
                                m += 1;
                        //        printf("%s %d",ESP8266_ReceiveString(DISABLE),m);
                                LED1_TOGGLE();
                        }else{
                                Err_Num += 1;
                        }
                        //周期计数并写入flash
                        if(m == 120){
                                Success_Num += 1;
                                sprintf(Mem_Buf,"!success:%d,error:%d!",Success_Num,Err_Num);
                        //        printf("%s\r\n",Mem_Buf);
                                bsp_WriteCpuFlash(FLASH_SAVE_ADDR,(uint8_t*)Mem_Buf,sizeof(Mem_Buf));
                                m = 0;
                        }
                }
        }
}
*/

/*********************************************END OF FILE**********************/

网友A:
楼主您好,为啥我参考使用这个程序作为客户端为啥调试助手接收不到程序,请问esp和单片机需要连接哪几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为啥我参考使用这个程序作为客户端为啥调试助手接收不到程序,请问esp和单片机需要连接哪几根线

要连接的引脚程序里需要定义到,你可好好看一下。通用的8脚模块一样的效果。

网友B(2018-06-13):
什么情况?分扣了文件没下载?

网友C(2019-03-18):
好东西,最近刚好在学这一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