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无线收发电路图不了解,求讲解工作原理与元器件在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
那位大神帮我讲解下这两个图中工作原理和元器件在电路中的作用。

信号接收电路

信号接收电路

信号发送电路

信号发送电路

网友A(2018-05-10):
先去读通2262和2272手册

网友B:
M2是高频接收模块,相当于收音机的高频部分,它接收到的信号里的编码脉冲被解调出来,送到2272芯片里解码,然后2272对应输出驱动9013,9013驱动相关电路执行相应的动作。M1是高频发射模块,相当于一个可调制高频发射器,调制信号来自编码芯片2262,按键按下是2262置于某一编码并发出编码脉冲。这个电路用按键同时控制发射模块的电源以达到节能目的,这种设计是个败笔。因为发射模块消耗电流比较大,而按键是小电流工作元件,所以这样使用按键寿命会很短,很快会出现按键无效或者失灵。

网友C(2019-05-17):
哪个软件有这张两张图的SC2262,  SC2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