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T89C51和AT89C52两型号兼容吗?

楼主(2018-05-10):
请问可不可以直接替换?

网友A:
封装一样,还要看你使用引脚的功能相同就可以

网友B:
只是容量大小不同

网友C:
单片机的两种型号。主要区别是容量不同。at89c51最多支持4KB的程序,at89c52则最多支持8KB的程序。

网友D:
不完全兼容,碰运气吧。

网友E:
要根据你要做的程序的容量选者,要是不超过4kb的话可以替换

网友F:
单片机的两种型号。主要区别是容量不同。一般是可以直接替用,你软件会不会超出?

网友G:
引脚不同,其余都一样

网友H:
C51容量4K,C52是8K,C52在51的基础上多了定时器。51换52一般是没有问题。

网友I:
主要是存储器容量不同

网友J:
兼容的,都一样

网友K:
绝大多数是一样的,但是52和51差的不多,你可以看一下具体的资料,一般来说51可以用52的程序,反之不一定

网友L:
可以兼容,IO口输出电流大小好像不同吧,具体看手册

网友M:
 单片机的两种型号。主要区别是容量不同。at89c51最多支持4KB的程序,at89c52则最多支持8KB的程序。    AT89C51简介:   AT89C51是一种带4K字节FLASH存储器(FPEROM—Flash Programmable and Erasable Read Only Memory)的低电压、高性能CMOS 8位微处理器,俗称单片机。AT89C2051是一种带2K字节闪存可编程可擦除只读存储器的单片机。单片机的可擦除只读存储器可以反复擦除1000次。该器件采用ATMEL高密度非易失存储器制造技术制造,与工业标准的MCS-51指令集和输出管脚相兼容。由于将多功能8位CPU和闪烁存储器组合在单个芯片中,ATMEL的AT89C51是一种高效微控制器,AT89C2051是它的一种精简版本。AT89C单片机为很多嵌入式控制系统提供了一种灵活性高且价廉的方案。

网友N:
主要是容量不一样吧,你看看他们的引脚还有别的参数

网友O:
正常情况下只有容量不一样

网友P:
应该是可以的,你看一下数据手册

网友Q:
后者可以替换前者,前者不能替换后者。因为后者的资源比前者多一些。

网友R:
容量不一样

网友S:
兼容的,容量不一样

网友T:
可以直接替换

网友T:
一般情况下,都可以,只是52更强大

网友U:
本质上没什么区别,主要看你多程序存储器的要求。

网友V:
一般可以替换

网友W:
型号不同,使用时当然不能相互替换啦

网友X:
编小程序时可以替换使用,我就经常这样的

网友Y:
就是容量不同

网友Z:
52可以完全替代51,52内部的东西更多,不过两者引脚一致

网友AA:
一般来说兼容

网友AB:
好像没什么差别,我都是拿来直接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AC:
容量不同,其余基本一样

网友AD:
看你使用的内容是否两款单片机都有,应该52比51多一个功能吧 具体记不清楚了,得去查阅文档对比

网友AE:
单片机的两种型号。主要区别是容量不同

网友AF:
可以,兼容

网友AF:
可以,就差在管脚上

网友AG:
俩者兼容,只是内存的大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的两种型号。主要区别是容量不同。at89c51最多支持4KB的程序,at89c52则最多支持8KB的程序。

请问“最多支持4kb是指HEX文件的大小吗?

网友AH:
几乎完全一样的

网友AI:
兼容 可以直接替换

网友AJ:
主要看封装和引脚作用

网友AK:
不完全兼容,可以试一下

网友AL:
可以 基本一样

网友AM:
51的程序可以直接放在52上,反之,可能不行。

网友AN:
51的程序可以完全适用于52

网友AO:
AT89C51和AT89C52最主要的区别是容量不同 其他

网友AO:
AT89C51和AT89C52最主要的区别是容量不同 只是52多了一些功能 建议52替换51 不建议51替换52

网友AP:
52单片机比51单片机配置要高

网友AP:
52向下兼容51,52比51多一个定时器T2,多128B的内存,多一个DPTR

网友AP:
52可以替换51,但51不能替换52

网友AQ:
51的程序可以替换到52

网友AR:
是兼容的,stc89c52兼容stc89c51

网友AS:
引脚的功能相同就可以

网友AT:
一个存储是4kb,一个是8kb,大致都一样的

网友AU:
可以,只是容量的不同,你可以了解一下51的1和52的2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AV:
封装一样,存储容量不同

网友AV:
封装一样,存储容量不同,用法兼容

网友AW:
基本兼容,就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地方

网友AX:
没有问题的

网友AY:
52好像多一组计数器吧,52替换51是没有问题,反过来只能看你都用了啥资源了

网友AZ:
封装一样,还要看你使用引脚的

网友BA:
不可以  ,  容量不一样,  原来 用  51   可以 直接 换成 52,   原来 用 52 ,  如果  程序 容量  不到 一般 可以 换成 51

网友BB:
程序一般可以通用

网友BC:
可以兼容的,一般情况下,51和52可以互换

网友BC:
一般来说51可以直接用52替换,52则不一定能用51来替换

网友BD:
就RAM不同, 如果以前用89C51,那么52可以直接用; 但是倒过来, 那就要看RAM够不够了.

网友BE:
容量不一样而已,用52换51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BF:
用气来基本没区别的。

网友BG:
52的容量更大一点,实际上是兼容的

网友BH:
你应该看看这两个的手册,或者百度一下,都是MCS-51,与MCS-51 兼容 。C51有4K字节可编程闪烁存储器 ·三级程序存储器锁定 ·128*8位内部RAM ·32可编程I/O线·两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 · ·可编程串行通道  ·低功耗的闲置和掉电模式 ·片内振荡器和时钟电路。C52 片内8kROM(可扩充64kB外部存储器) · 32个双向I/O口 · 256x8bit内部RAM(可扩充64kB外部存储器) · 3个16位可编程定时/计数器 · 时钟频率3.5-12/24/33MHz · 向上或向下定时计数器 · 改进型快速编程脉冲算法 · 6个中断源 · 5.0V工作电压 · 全双工串行通信口 · 布尔处理器 —帧错误侦测 · 4层优先级中断结构 —自动地址识别 · 兼容TTL和CMOS逻辑电平 · 空闲和掉电节省模式 · PDIP(40)和PLCC(44)封装形式。C51和C52可以说就内存有区别。可以这样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