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51单片机 定时器1中断时定时器0在计数吗?

楼主(2018-05-10):
如题~
我前两天做一个实验,用STC的STC15F2K60S2
用单片机测量信号的频率
定时器1定时1s,计数器0计数,以计数的个数作为频率
然而随着频率增大的时候,误差明显变大,我想除了信号源不稳定、没有边缘波形没有采样到之外
会不会还有单片机本身的原因
即在定时器1进入中断的时候,计数器还在计数吗?

谢谢各位
(图片为8051汇编代码

楼主:
好像图片顺序反了

网友A:
原因是你未认真研读定时器0和定时器1的区别。去细看一下手册。
另外:普通晶振是实际频率与标称值是有误差的,这个也要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