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指纹识别系统时,指纹模块程序与其它程序不能同时运行是咋回事?

楼主(2018-05-10):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SHIJIAN.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重命名类型u8简化代码编写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LCD1602_DATA_PORT P0
#define KEY_PORT P1                // 矩阵按键接在P1端口
//#define DDD                                P2
sbit DSIO = P3^4;                 // DS1302的SPI接口IO线,输入输出都走这里
sbit CE   = P3^5;                // chip enable,读写ds1302前要使能,读写完要禁止
sbit SCLK = P3^6;                   // serial clock,串行时钟线
sbit gLcd1602_E=P2^7;
sbit gLcd1602_RS=P2^6;
sbit gLcd1602_RW=P2^5;
sbit buzz=P1^5;
sbit KEY_DOWN=P3^2;
sbit KEY_OK=P3^3;
sbit KEY_CANCEL=P3^1;
sbit KEY_QIE=P3^0;
sbit KEY_JIA=P1^1;
sbit KEY_TIAO=P1^0;
char local_date=0,base_date=0;
u8 hour=0,minute=0,second=0,count=0;
u8 slnum=0,cishu=0;
code u8 SHIJIAN[60]={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10,0x11,0x12,0x13,0x14,0x15,0x16,0x17,0x18,
0x19,0x20,0x21,0x22,0x23,0x24,0x25,0x26,0x27,0x28,0x29,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0x40,0x41,
0x42,0x43,0x44,0x45,0x46,0x47,0x48,0x49,0x50,0x51,0x52,0x53,0x54,0x55,0x56,0x57,0x58,0x59};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Get_Device[10] ={0x01,0x00,0x07,0x13,0x00,0x00,0x00,0x00,0x00,0x1b};//口令验证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Pack_Head[6] = {0xEF,0x01,0xFF,0xFF,0xFF,0xFF};  //协议包头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Get_Img[6] = {0x01,0x00,0x03,0x01,0x00,0x05};    //获得指纹图像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Get_Templete_Count[6] ={0x01,0x00,0x03,0x1D,0x00,0x21 }; //获得模版总数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Search[11]={0x01,0x00,0x08,0x04,0x01,0x00,0x00,0x03,0xE7,0x00,0xF8}; //搜索指纹搜索范围0 - 999,使用BUFFER1中的特征码搜索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Search_0_9[11]={0x01,0x00,0x08,0x04,0x01,0x00,0x00,0x00,0x13,0x00,0x21}; //搜索0-9号指纹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Img_To_Buffer1[7]={0x01,0x00,0x04,0x02,0x01,0x00,0x08}; //将图像放入到BUFFER1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Img_To_Buffer2[7]={0x01,0x00,0x04,0x02,0x02,0x00,0x09}; //将图像放入到BUFFER2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Reg_Model[6]={0x01,0x00,0x03,0x05,0x00,0x09}; //将BUFFER1跟BUFFER2合成特征模版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Delete_All_Model[6]={0x01,0x00,0x03,0x0d,0x00,0x11};//删除指纹模块里所有的模版
volatile unsigned char  FPM10A_Save_Finger[9]={0x01,0x00,0x06,0x06,0x01,0x00,0x0B,0x00,0x19};//将BUFFER1中的特征码存放到指定的位置
code u8 DS1302_READ_ADDR[7] =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code u8 DS1302_WRITE_ADDR[7] =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xdata u8 gTime[7];                                       // 用来存储DS1302中7个时间的BCD码值
xdata u8 gDispBuf0[17];                                        // LCD1602上面一排的显示buf
xdata u8 gDispBuf1[17];
volatile unsigned char FPM10A_RECEICE_BUFFER[32];
void Buzz_Times(unsigned char times);
void zhishideng(u8 val);
u8 KeyScan(void);
void Uart_Init(void);
void Uart_Send_Byte(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Uart_Receive_Byte();
void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void);
void FPM10A_Cmd_Check(void);
void FPM10A_Receive_Data(unsigned char ucLength);
void FPM10A_Cmd_Get_Img(void);
void FINGERPRINT_Cmd_Img_To_Buffer1(void);
void FINGERPRINT_Cmd_Img_To_Buffer2(void);
void FPM10A_Cmd_Search_Finger(void);
void FPM10A_Cmd_Reg_Model(void);
void FINGERPRINT_Cmd_Delete_All_Model(void);
void FPM10A_Cmd_Save_Finger( unsigned int storeID );
void FPM10A_Add_Fingerprint();
void FPM10A_Find_Fingerprint();
void FPM10A_Delete_All_Fingerprint();
void Device_Check(void);
static void fun1();
static void fun2();

void delay(u16 z)
{
        u16 x,y,a;
        for(x=z;x>0;x--)
                for(y=142;y>0;y--);
                        for(a=2;a>0;a--);

}
//static void delay5ms(void);
static void Lcd1602WaitNoBusy(void)  //忙检测函数,判断bit7是0,允许执行;1禁止
{
    u8 sta = 0;      //

    LCD1602_DATA_PORT = 0xff;
    gLcd1602_RS = 0;
    gLcd1602_RW = 1;
    do
    {
        gLcd1602_E = 1;
        sta = LCD1602_DATA_PORT;
        gLcd1602_E = 0;    //使能,用完就拉低,释放总线
    }while(sta & 0x80);
}
static void Lcd1602WriteCmd(u8 cmd)
{
        Lcd1602WaitNoBusy();                // 先等待LCD1602处于不忙状态

        gLcd1602_E = 0;                     // 禁止LCD
        gLcd1602_RS = 0;                           // 选择发送命令模式
        gLcd1602_RW = 0;                           // 选择写入模式
        LCD1602_DATA_PORT = cmd;    // 将1字节命令字放入8位并行数据端口
        gLcd1602_E = 1;                          // 使能LED
        gLcd1602_E = 0;                                // 禁止LCD
}
static void Lcd1602WriteData(u8 dat)
{
        Lcd1602WaitNoBusy();                // 先等待LCD1602处于不忙状态

        gLcd1602_E = 0;                     // 禁止LCD
        gLcd1602_RS = 1;                           // 选择发送数据模式
        gLcd1602_RW = 0;                           // 选择写入模式
        LCD1602_DATA_PORT = dat;    // 将1字节命令字放入8位并行数据端口
        gLcd1602_E = 1;                          // 使能LED
        gLcd1602_E = 0;                                // 禁止LCD
}
void Lcd1602Init(void)
{
         Lcd1602WriteCmd(0x38);          // 按照数据手册的初始化时序,先发送38H
        delay(5);                                        // 延时5ms
        Lcd1602WriteCmd(0x38);          // 按照数据手册的初始化时序,先发送38H
        delay(5);                                        // 延时5ms
        Lcd1602WriteCmd(0x38);          // 按照数据手册的初始化时序,先发送38H
        delay(5);                                        // 延时5ms
        Lcd1602WriteCmd(0x38);                // 显示模式设置
        Lcd1602WriteCmd(0x08);                // 关闭显示
        Lcd1602WriteCmd(0x01);                // 清屏(同时清数据指针)
        Lcd1602WriteCmd(0x06);                // 读写后指针自动加1,写1个字符后整屏显示不移动
        Lcd1602WriteCmd(0x0c);                //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
void Lcd1602SetCursor(u8 x, u8 y)          // 坐标显示
{
    u8 addr = 0;

           switch (y)
        {
                case 0:                                                 // 上面一行
                        addr = 0x00 + x;                break;
                case 1:                                                // 下面一行
                        addr = 0x40 + x;                 break;
                default:
                                                                        break;
        }
    Lcd1602WriteCmd(addr | 0x80);
}
void Lcd1602ShowStr(u8 x, u8 y, u8 *pStr)     //显示字符串
{
    Lcd1602SetCursor(x, y);      //当前字符的坐标
    while (*pStr != '\0')
    {
        Lcd1602WriteData(*pStr++);
    }
}
void Lcd1602DispBufInit(void)
{
        strcpy(gDispBuf0,"00:00:00        ");
        //gDispBuf0[14] = 0xdf;                // 显示摄氏度的小圆圈
        //gDispBuf0[15] = 'C';                        // 显示摄氏度的大写C
        //gDispBuf0[16] = '\0';                // 字符串结尾

        //strcpy(gDispBuf1, "00 00 00EEOK-00H");
}

void Lcd1602UpdateDisplay(void)
{
        Lcd1602ShowStr(0, 0,"menjingxitong  ");
        Lcd1602ShowStr(0, 1, gDispBuf0);
}
/*void write_hms(u8 add,u8 dat)          //时分秒写函数,add:输入位置设置变量   dat:输入时分秒数据
{
        u8 sw,gw;                                         //定义十位个位变量
        sw=dat/10;
        gw=dat%10;
        Lcd1602WriteCmd(0x80+0x40+add);//从第二行(add)位开始写数据
        Lcd1602WriteData(0x30+sw);         //写入十位
        Lcd1602WriteData(0x30+gw);         //写入个位
}  */
static void Ds1302WriteReg(u8 addr, u8 dat)
{
        u8 i = 0;

        CE = 0;
        _nop_();                                // 空指令,延时

        SCLK = 0;                                // 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CE = 1;                                 // CE拉高以使能对DS1302的读写权限
        _nop_();

        for (i=0; i<8; i++)                // 循环逐位发送addr的8个bit,注意低位在前
        {
                DSIO = addr & 0x01;        // 数据从LSB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 发完后addr右移一位原来的次低位变成新的低位
                SCLK = 1;                        // 拉高SCLK制造一个上升沿,通知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 延时等待DS1302读取DSIO线上的1位数据

                SCLK = 0;                        // 读完后,拉低SCLK为下一个位的传输做准备
                _nop_();
        }
                                                        // 循环结束后1字节的寄存器地址传给DS1302
        for (i=0; i<8; i++)                // 循环写入8位数据,注意低位在前
        {
                DSIO = dat & 0x01;
                dat >>= 1;
                SCLK = 1;                        //制造上升沿通知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 循环结束后1字节值成功传给DS1302

        CE = 0;                                        // 写入完毕拉低CE以禁止对DS1302的读写,防止意外改写事故
        _nop_();
}

/*********************************************************************
* 函 数 名       : Ds1302ReadReg
* 函数功能                 : 向DS1302中地址为addr的寄存器写入数值dat
* 参数列表       : addr - 待读出的寄存器的地址
* 函数输出             : 读出的寄存器addr的数值
*********************************************************************/
static u8 Ds1302ReadReg(u8 addr)
{
        u8 i = 0, dat = 0, dat1 = 0;

        CE = 0;                                                          // CE设置为初始状态
        _nop_();

        SCLK = 0;                                                // SCLK设置为初始状态
        _nop_();

        CE = 1;                                                        // 拉高CE使能对DS1302的寄存器读写权限
        _nop_();

        for (i=0; i<8; i++)                                // 循环发送8bit寄存器地址值
        {
                DSIO = addr & 0x01;                        // DS1302的SPI接口从LSB开始发送
                addr >>= 1;

                SCLK = 1;                                        // 制造上升沿,DS1302在上升沿完成读取动作
                _nop_();

                SCLK = 0;                                        // 拉低SCLK为下个bit发送做准备
                _nop_();
        }

        for (i=0; i<8; i++)                                // 循环读取8bit寄存器值数据
        {
                dat1 = DSIO;//从最低位开始接收
                dat = (dat>>1) | (dat1<<7);
                SCLK = 1;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CE = 0;
        _nop_();        //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必须的。

        SCLK = 1;
        _nop_();

        DSIO = 0;
        _nop_();

        DSIO = 1;
        _nop_();

        return dat;
}

/*********************************************************************
* 函 数 名       : Ds1302WriteTime
* 函数功能                 : 将全局变量gTime中的时间写入DS1302中以重置DS1302时间
* 参数列表       : 无
* 函数输出             : 无
*********************************************************************/
static void Ds1302WriteTime(void)
{
        u8 i = 0;

        Ds1302WriteReg(0x8E, 0x00);                 // 禁用WP以获取写时间寄存器的权限
        for (i=0; i<7; i++)                         // 依次写入7个时间,顺序依次:秒分时日月周年
        {
                Ds1302WriteReg(DS1302_WRITE_ADDR[i], gTime[i]);
        }
        Ds1302WriteReg(0x8E, 0x80);                 // 使能WP以禁止对时间寄存器的读写,防止意外改写事故
}

/*********************************************************************
* 函 数 名       : Ds1302InitTime
* 函数功能                 : 以给定的初始时间来重置DS1302时间值
* 参数列表       : 无
* 函数输出             : 无
*********************************************************************/
void Ds1302InitTime(void)
{
        // 先给个初始化时间
        gTime[0] = 0x50;        // 初始化时间,秒,注意是BCD码不是10进制也不是16进制
        gTime[1] = 0x59;        // 初始化时间,分,注意是BCD码不是10进制也不是16进制
        gTime[2] = 0x23;        // 初始化时间,时,注意是BCD码不是10进制也不是16进制

        //gTime[3] = 0x23;        // 初始化时间,日,注意是BCD码不是10进制也不是16进制
        //gTime[4] = 0x10;        // 初始化时间,月,注意是BCD码不是10进制也不是16进制
        //gTime[5] = 0x01;        // 初始化时间,周,注意是BCD码不是10进制也不是16进制
        //gTime[6] = 0x17;        // 初始化时间,年,注意是BCD码不是10进制也不是16进制,以2000为基数
        // 将给定时间写入DS1302内部时间寄存器以完成初始化
        Ds1302WriteTime();
}

/*********************************************************************
* 函 数 名       : Ds1302ReadTime
* 函数功能                 : 读出DS1302内部时间放入全局变量gTime中
* 参数列表       : 无
* 函数输出             : 无
*********************************************************************/
void Ds1302ReadTime(void)
{
        u8 i = 0;

        for (i=0; i<7; i++)//读取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秒分时日月周年
        {
                gTime[i] = Ds1302ReadReg(DS1302_READ_ADDR[i]);
//                gTime[i] = 0x23;
        }
}

/*********************************************************************
* 函 数 名       : Ds1302ReadTime
* 函数功能                 : 读出DS1302内部时间放入全局变量gTime中
* 参数列表       : 无
* 函数输出             : 无
*********************************************************************/
void Ds1302WorkTest(void)
{
        // 第1步:从DS1302读取时间存入gTime中
        Ds1302ReadTime();

        // 第2步:将gTime中的时间值格式化为字符串存入gTimeStr中
        gDispBuf0[0] = ((gTime[2] >> 4) & 0x0f) + '0';                // Hour的高4位
        gDispBuf0[1] = ((gTime[2] >> 0) & 0x0f) + '0';                // Hour的低4位
//        gDispBuf0[2] = ':';                                                                        // 分隔符

        gDispBuf0[3] = ((gTime[1] >> 4) & 0x0f) + '0';                // Minute的高4位
        gDispBuf0[4] = ((gTime[1] >> 0) & 0x0f) + '0';                // Minute的低4位
//        gDispBuf0[5] = ':';                                                                        // 分隔符

        gDispBuf0[6] = ((gTime[0] >> 4) & 0x0f) + '0';                // Second的高4位
        gDispBuf0[7] = ((gTime[0] >> 0) & 0x0f) + '0';                // Second的低4位
//        gDispBuf0[8] = '-';

}

void main(void)
{
        Lcd1602Init();
        // 上面1行给17个字符,超出的最后一个'g'没有被显示
        Lcd1602ShowStr(0, 0, "men jin xi tong ");
        // 下面1行给16个字符,刚好完美显示
        Lcd1602ShowStr(0, 1, "welcome         ");
        // 最后别忘了打结,不然程序会反复执行,反复刷屏,看到的现象是
        // 屏幕显示抖动。
        //Lcd1602WriteCmd(0x01);
        Uart_Init();
        delay(200);
        Ds1302InitTime();
        Lcd1602DispBufInit();
        gLcd1602_RW=0;
        Device_Check();                           //校对指纹模块是否接入正确,液晶做出相应的提示
        delay(2000);

        while(1)
        {
                if(KEY_QIE==0)
                          {
                          while(KEY_QIE==0);
                          //shijian=1;
                          //cishu+=1;
                          if(cishu<2)
                          {
                                  cishu+=1;
                                  if(cishu==2)
                                    cishu=0;
                          }

                         }
                        switch(cishu)
                        {
                                case 0:  //指纹
                                fun1();
                                break;

                                case 1:         //        时间
                                fun2();
                                break;
                        }
   }
}
static void fun1()
{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
                        //FPM10A_Cmd_Check();
                        //FPM10A_Receive_Data(12);
                //delay(2000);
                        Device_Check();
                        do
                        {
                        Lcd1602WriteCmd(0x01);
                        Lcd1602ShowStr(0, 0, "  search finger ");
                        Lcd1602ShowStr(0, 1, "  Add     delete");
                        if(local_date==0)
                        {

                                Lcd1602ShowStr(1, 0, "*");
                            Lcd1602ShowStr(1, 1, " ");
                                Lcd1602ShowStr(9, 1, " ");
                        }
                        else if(local_date==1)
                        {

                                Lcd1602ShowStr(1, 0, " ");
                            Lcd1602ShowStr(1, 1, "*");
                                Lcd1602ShowStr(9, 1, " ");
                        }
                        else if(local_date==2)
                        {

                                Lcd1602ShowStr(1, 0, " ");
                            Lcd1602ShowStr(1, 1, " ");
                                Lcd1602ShowStr(9, 1, "*");
                        }
                        //确认键
                        if(KEY_OK==0)
                        {
                                while(KEY_OK==0);//等待松开按键
                                switch(local_date)
                                {
                                                case 0:                //搜索指纹
                                                FPM10A_Find_Fingerprint();
                                                break;

                                                case 1:                      //添加指纹
                                                FPM10A_Add_Fingerprint();
                                                break;

                                                case 2:                      //清空指纹
                                                FPM10A_Delete_All_Fingerprint();
                                                  break;
                                        }
                        }
                            //切换键
                                if(KEY_DOWN == 0)
                                {
                                        while(KEY_DOWN == 0); //等待松开按?
                                           if(local_date<=2)
                                        {
                                                local_date++;
                                                if(local_date==3)
                                                        local_date=0;
                                        }
                                }
                                delay(100); //延时判断100MS检测一次
        }while(KEY_QIE!=0);
}

static void fun2()
{
        u8 i = 0;
        Lcd1602WriteCmd(0x01);
          Ds1302WorkTest();
        Lcd1602UpdateDisplay();
        if(KEY_TIAO==0)
        {
                while(KEY_TIAO==0);
                Ds1302WriteReg(0x8E, 0x00);                 // 禁用WP以获取写时间寄存器的权限
                slnum++;
                switch(slnum)
                {
                        case 1:Lcd1602WriteCmd(0x80+0x40+7);
                                break;
                        case 2:Lcd1602WriteCmd(0x80+0x40+4);
                                break;
                        case 3:Lcd1602WriteCmd(0x80+0x40+1);
                                break;
                }
                Lcd1602WriteCmd(0x0f);
                if(slnum==4)
                {
                        slnum=0;
                        Lcd1602WriteCmd(0x0c);
                }
                //Ds1302WriteReg(0x8E, 0x80);                 // 禁用WP以获取写时间寄存器的权限
                }
    if(KEY_JIA==0)
        {
                while(KEY_JIA==0);
                switch(slnum)
                {
                        case 1: second++;
                                        if(second==60) second=0;
                                        Ds1302WriteReg(DS1302_WRITE_ADDR[0], SHIJIAN[second]);
                                    break;
                        case 2:        minute++;
                                        if(minute==60) minute=0;
                                        Ds1302WriteReg(DS1302_WRITE_ADDR[1], SHIJIAN[minute]);
                                        break;
                        case 3: hour++;
                                           if(hour==24) hour=0;
                                        Ds1302WriteReg(DS1302_WRITE_ADDR[2], SHIJIAN[hour]);
                                        break;

                }
        } delay(100);
}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0x50;   //UART方式1:8位UART;   REN=1:允许接收
    PCON=0x00;   //SMOD=0:波特率不加倍
    TMOD=0x20;   //T1方式2,用于UART波特率
    TH1=0xFD;
    TL1=0xFD;   //UART波特率设置:FDFD,9600;FFFF,57600
    TR1=1;         //允许T1计数
    EA=1;
}

void Uart_Send_Byte(unsigned char c)//UART Send a byte
{
        SBUF = c;
        while(!TI);                //发送完为1
        TI = 0;
}

unsigned char Uart_Receive_Byte()//UART Receive a byteg
{
        unsigned char dat;
        while(!RI);         //接收完为1
        RI = 0;
        dat = SBUF;
        return (dat);
}

void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void)
{
        int i;
        for(i=0;i<6;i++) //包头
   {
     Uart_Send_Byte(FPM10A_Pack_Head[i]);
    }
}
//发送指令
void FPM10A_Cmd_Check(void)
{
        int i=0;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for(i=0;i<10;i++)
         {
                Uart_Send_Byte(FPM10A_Get_Device[i]);
          }
}
//接收反馈数据缓冲
void FPM10A_Receive_Data(unsigned char ucLength)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ucLength;i++)
     FPM10A_RECEICE_BUFFER[i] = Uart_Receive_Byte();

}

//FINGERPRINT_获得指纹图像命令
void FPM10A_Cmd_Get_Img(void)
{
    unsigned char i;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for(i=0;i<6;i++) //发送命令 0x1d
        {
       Uart_Send_Byte(FPM10A_Get_Img[i]);
        }
}
//讲图像转换成特征码存放在Buffer1中
void FINGERPRINT_Cmd_Img_To_Buffer1(void)
{
         unsigned char i;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for(i=0;i<7;i++)   //发送命令 将图像转换成 特征码 存放在 CHAR_buffer1
     {
      Uart_Send_Byte(FPM10A_Img_To_Buffer1[i]);
             }
}
//将图像转换成特征码存放在Buffer2中
void FINGERPRINT_Cmd_Img_To_Buffer2(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6;i++)    //发送包头
         {
            Uart_Send_Byte(FPM10A_Pack_Head[i]);
            }
     for(i=0;i<7;i++)   //发送命令 将图像转换成 特征码 存放在 CHAR_buffer2
      {
              Uart_Send_Byte(FPM10A_Img_To_Buffer2[i]);
             }
}
//搜索全部用户999枚
void FPM10A_Cmd_Search_Finger(void)
{
       unsigned char i;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for(i=0;i<11;i++)
           {
                  Uart_Send_Byte(FPM10A_Search[i]);
                      }
}
//将BUFFER1跟BUFFER2合成特征模版
void FPM10A_Cmd_Reg_Model(void)
{
       unsigned char i;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for(i=0;i<6;i++)
           {
                  Uart_Send_Byte(FPM10A_Reg_Model[i]);
                      }
}
//删除指纹模块里的所有指纹模版
void FINGERPRINT_Cmd_Delete_All_Model(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6;i++) //包头
    Uart_Send_Byte(FPM10A_Pack_Head[i]);
    for(i=0;i<6;i++) //命令合并指纹模版
           {
      Uart_Send_Byte(FPM10A_Delete_All_Model[i]);
           }
}
//保存指纹
void FPM10A_Cmd_Save_Finger( unsigned int storeID )
{
       unsigned long temp = 0;
           unsigned char i;
       FPM10A_Save_Finger[5] =(storeID&0xFF00)>>8;                 //0x00,0x0B,0x00,0x19.
       FPM10A_Save_Finger[6] = (storeID&0x00FF);
           for(i=0;i<7;i++)   //计算校验和
                   temp = temp + FPM10A_Save_Finger[i];
                   FPM10A_Save_Finger[7]=(temp & 0x00FF00) >> 8; //存放校验数据
                   FPM10A_Save_Finger[8]= temp & 0x0000FF;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for(i=0;i<9;i++)
                      Uart_Send_Byte(FPM10A_Save_Finger[i]);      //发送命令 将图像转换成 特征码 存放在 CHAR_buffer1
}

//添加指纹
void FPM10A_Add_Fingerprint()
{
        unsigned char id_show[]={0,0,0};
        u16 finger_id;
        Lcd1602WriteCmd(0x01); //清屏
        finger_id=0;
        while(1)
        {
        Lcd1602ShowStr(0,0,"  Add finger    ");
        Lcd1602ShowStr(0,1,"  ID:          ");

        //按返回键直接回到主菜单
        if(KEY_CANCEL == 0)
        {
                 while(KEY_CANCEL==0);
                 break;
        }

        //按切换键指纹iD值加1
        if(KEY_DOWN == 0)
        {
                while(KEY_DOWN==0);
                if(finger_id == 1000)
                {
                        finger_id = 0;
                }
                else
                finger_id = finger_id + 1;
        }

         //指纹iD值显示处理
         Lcd1602WriteCmd(0xc0+10);
         Lcd1602WriteData(finger_id/100+48);
         Lcd1602WriteData(finger_id%100/10+48);
         Lcd1602WriteData(finger_id%100%10+48);

         //按确认键开始录入指纹信息
         if(KEY_OK == 0)
          {
                          while(KEY_OK==0);
                          Lcd1602ShowStr(0,0," Please finger ");
                          //LCD1602_Display(0x80," Please  finger ",0,16);
                          //LCD1602_Display(0xc0,"                ",0,16);
                          Lcd1602ShowStr(0,1,"                ");
                        //while(KEY_CANCEL == 1)
                        while(KEY_CANCEL == 1)
                   {
                          //按下返回键退出录入返回fingerID调整状态
                                if(KEY_CANCEL == 0)
                                 {
                                  while(KEY_CANCEL==0);
                                  break;
                                  }
                                FPM10A_Cmd_Get_Img(); //获得指纹图像
                                FPM10A_Receive_Data(12);
                                //判断接收到的确认码,等于0指纹获取成功
                                if(FPM10A_RECEICE_BUFFER[9]==0)
                                 {
                                        //Delay_Ms(100);
                                        delay(100);
                                        FINGERPRINT_Cmd_Img_To_Buffer1();
                                    FPM10A_Receive_Data(12);
                                        Lcd1602ShowStr(0,0,"Successful entry");
                                        //LCD1602_Display(0x80,"Successful entry",0,16);
                                        Buzz_Times(1);
                                        delay(1000);
                                        Lcd1602ShowStr(0,0," Please  finger ");
                                        Lcd1602ShowStr(0,1,"                ");
                                        //LCD1602_Display(0x80," Please  finger ",0,16);
                                          //LCD1602_Display(0xc0,"                ",0,16);
                                        while(1)
                                        {
                                                if(KEY_CANCEL == 0)
                                                {
                                                        while(KEY_CANCEL==0);
                                                        break;
                                                }
                                         FPM10A_Cmd_Get_Img(); //获得指纹图像
                                         FPM10A_Receive_Data(12);
                                        //判断接收到的确认码,等于0指纹获取成功
                                        if(FPM10A_RECEICE_BUFFER[9]==0)
                                        {
                                                delay(200);
                                                Lcd1602ShowStr(0,0,"Successful entry");
                                            Lcd1602ShowStr(0,1,"    ID is       ");
                                                //LCD1602_Display(0x80,"Successful entry",0,16);
                                                //LCD1602_Display(0xc0,"    ID is       ",0,16);
                                                 //指纹iD值显示处理
                                                 Lcd1602WriteCmd(0xc0+10);
                                                 Lcd1602WriteData(finger_id/100+48);
                                                 Lcd1602WriteData(finger_id%100/10+48);
                                                 Lcd1602WriteData(finger_id%100%10+48);
                                                FINGERPRINT_Cmd_Img_To_Buffer2();
                                                  FPM10A_Receive_Data(12);
                                                FPM10A_Cmd_Reg_Model();//转换成特征码
                                         FPM10A_Receive_Data(12);
                                                  FPM10A_Cmd_Save_Finger(finger_id);
                                          FPM10A_Receive_Data(12);
                                                Buzz_Times(1);
                                                delay(1000);
                                                finger_id=finger_id+1;
                                            break;
                                          }
                                   }

                                break;
                                        }
                                }
//                        ClrScreen(); //清空显示屏
                        }
                //        Delay_Ms(500);
                }
}

//搜索指纹
void FPM10A_Find_Fingerprint()
{
        unsigned int find_fingerid = 0;
        unsigned char id_show[]={0,0,0};
        do
        {
                Lcd1602ShowStr(0,0," Please  finger ");
                Lcd1602ShowStr(0,1,"                ");
                //LCD1602_Display(0x80," Please  finger ",0,16);
                //LCD1602_Display(0xc0,"                ",0,16);
                FPM10A_Cmd_Get_Img(); //获得指纹图像
                FPM10A_Receive_Data(12);
                //判断接收到的确认码,等于0指纹获取成功
                if(FPM10A_RECEICE_BUFFER[9]==0)
                {
                        delay(100);
                        FINGERPRINT_Cmd_Img_To_Buffer1();
                        FPM10A_Receive_Data(12);
                        FPM10A_Cmd_Search_Finger();
                        FPM10A_Receive_Data(16);
                        if(FPM10A_RECEICE_BUFFER[9] == 0) //搜索到
                        {
                                Lcd1602ShowStr(0,0," Search success ");
                                Lcd1602ShowStr(0,1,"    ID is       ");
                                //LCD1602_Display(0x80," Search success ",0,16);
                                //LCD1602_Display(0xc0,"    ID is       ",0,16);
                                Buzz_Times(1);
                                //拼接指纹ID数
                                find_fingerid = FPM10A_RECEICE_BUFFER[10]*256 + FPM10A_RECEICE_BUFFER[11];
                                 //指纹iD值显示处理
                                 Lcd1602WriteCmd(0xc0+10);
                                 Lcd1602WriteData(find_fingerid/100+48);
                                 Lcd1602WriteData(find_fingerid%100/10+48);
                                 Lcd1602WriteData(find_fingerid%100%10+48);
                                 //LCD1602_WriteCMD(0xc0+10);
                                 //LCD1602_WriteDAT(find_fingerid/100+48);
                                 //LCD1602_WriteDAT(find_fingerid%100/10+48);
                                 //LCD1602_WriteDAT(find_fingerid%100%10+48);
                                delay(2000);
                           }
                                else //没有找到
                                {
                                        //LCD1602_Display(0x80," Search  failed ",0,16);
                                        //LCD1602_Display(0xc0,"                ",0,16);
                                        Lcd1602ShowStr(0,0," Search  failed ");
                                        Lcd1602ShowStr(0,1,"                ");
                                         Buzz_Times(3);
                                }
                        }
                }while(KEY_CANCEL == 1);
}
//删除所有存贮的指纹库
void FPM10A_Delete_All_Fingerprint()
{
                unsigned char i=0;
                                //LCD1602_Display(0x80,"   empty all    ",0,16);
                                //LCD1602_Display(0xc0,"   Yes or no ?  ",0,16);
                                Lcd1602ShowStr(0,0,"   empty all    ");
                                Lcd1602ShowStr(0,1,"   Yes or no ?  ");
                do
                 {if(KEY_OK==0)
                        {
                                while(KEY_OK==0);
                                //LCD1602_Display(0x80,"   emptying     ",0,16);
                                //LCD1602_Display(0xc0,"                ",0,16);
                                Lcd1602ShowStr(0,0,"   emptying     ");
                                Lcd1602ShowStr(0,1,"                ");
                                delay(300);
                                Lcd1602WriteCmd(0xc0);
                                for(i=0;i<16;i++)
                                 {
                                        Lcd1602WriteData(42);
                                        delay(100);
                                 }
                                FINGERPRINT_Cmd_Delete_All_Model();
                            FPM10A_Receive_Data(12);
                        //        LCD1602_Display(0x80,"   All empty    ",0,16);
                        //        LCD1602_Display(0xc0,"                ",0,16);
                                Lcd1602ShowStr(0,0,"   All empty    ");
                                Lcd1602ShowStr(0,1,"                ");
                                Buzz_Times(3);
                                break;
                        }
                 }while(KEY_CANCEL==1);
}

void Device_Check(void)
{
                unsigned char i=0;
                FPM10A_RECEICE_BUFFER[9]=1;                                           //串口数组第九位可判断是否通信正常
                Lcd1602ShowStr(0,1,"Loading     ");              //LCD1602_Display(0xc0,"Loading",0,7);                   //设备加载中界面
                for(i=0;i<8;i++)                                                           //进度条式更新,看起来美观
                {
                        Lcd1602WriteData(42);                               //42对应ASIC码的 *
                        delay(200);                                                           //控制进度条速度
                }
                Lcd1602ShowStr(0,1,"failure         ");                        //LCD1602_Display(0xc0,"Docking  failure",0,16);      //液晶先显示对接失败,如果指纹模块插对的话会将其覆盖
                FPM10A_Cmd_Check();                                                                        //单片机向指纹模块发送校对命令
                FPM10A_Receive_Data(12);                                                        //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转存
                 if(FPM10A_RECEICE_BUFFER[9]==0)                                        //判断数据低第9位是否接收到0
                {
                        Lcd1602ShowStr(0,1,"success         ");       //LCD1602_Display(0xc0,"Docking  success",0,16);        //符合成功条件则显示对接成功
                }
}
void Buzz_Times(unsigned char times)
{
        unsigned char i=0;
        for(i=0;i<times;i++)
        {
                 buzz=0;
                 delay(1);
                 buzz=1;
                 delay(1);
        }
}

网友A:
你这个问题问的让人难以回答,能说具体点吗?你这个模块我之前用过,我看你程序里波特率设置是9600。这个指纹模块波特率默认是57600,如果你没改过设置的话那就是你串口波特率没设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