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实验指导书下载(含多个单片机实验)

楼主(2018-05-10):
电气工程系实验指导书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实验一  Keil的熟悉与掌握实验
实验二 多彩跑马灯实验
实验三 无符号双字节乘法实验
实验四 码制转换实验
实验五 矩阵键盘数码管显示实验
实验六 串口通信实验

实验一Keil的熟悉与掌握实验

Keil公司是一家业界领先的微控制器(MCU)软件开发工具的独立供应商。Keil公司由两家私人公司联合运营,分别是德国慕尼黑的Keil Elektronik GmbH和美国德克萨斯的Keil Software Inc。Keil提供了包括C编译器、宏汇编、连接器、库管理和一个功能强大的仿真调试器等在内的完整开发方案,通过一个集成开发环境(μVision)将这些部分组合在一起。运行Keil软件需要WIN98、NT、WIN2000、WINXP等操作系统。

一、实验目的

本次实验的目的是掌握Keil uVision单片机用程序编写与调试软件。

二、实验要求

采用MCS-51汇编语言配合简单程序实现跑马灯内容以达到对Keil软件的掌握。实验前要认真阅读本次实验的内容,按照题目要求设计程序。然后上机调试,达到进一步掌握MCS-51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

三、实验步骤

3.1  Keil 新建工程步骤:

1、点击在WINDOWS环境下的Keil图标,进入编程环境。

2、在菜单项Project下点击New Project…创建自己的工程文件。(以*.uv4为后缀)3、在弹出窗口中选择要仿真的芯片。先选厂商(例如Atmel),再选型号(例如89C51)。可以看到该芯片的一些基本信息,如制造工艺,I/O口的数量,定时器数目,中断源数目,ROM大小及类型、RAM的大小等。

4、点击菜单项File下的New…建立新的源文件,并以“.asm”为后缀存盘。

5、在屏幕的左侧中部窗口中的Source  Group1项目上右击鼠标,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Add Files to…项,为新建立的工程文件添加源文件。

6、双击源文件即可编辑它(注:*.asm是汇编格式文件;*.c是C语言格式文件)。

7、在新建的文件下编辑源程序。

8、在完成程序编写之后,需要调出输出菜单选择输出文件格式,具体步骤如下,点击“目标一”前的小图标,在弹出的“为目标‘目标一’设置”选项中选择输出,然后点选“产生HEX文件”前打钩,通过该设置,在编译程序之后再对应文件夹中生成一个.HEX文件,该文件是proteus和单片机开发板必需要的文件。

3.2  Keil 相关资源查看

Keil 是一款功能强大的编程环境,可以模拟运行,在运行时查看相应的寄存器内容的变化,可以查看定时器的定时时间,计数器计数值,及其它量的变化。在程序调试过程中十分方便,特别是在解析部分程序出现困难时,通过监控相关寄存器等,可以很直观的看到相关变化从而判断程序功能。

在程序编写完成后,进入调试,点击“调试”下的启动/停止调试,进入调试模式,此时在左端项目工作区即可查看对应的寄存器的值的而变化。调试时也可以选择设置断点,步进运行等方式,通过设置不同的运行模式达到更好的调试效果。也可以在外围设备中查看相关的I/O口和定时器等。

四、实验结果(报告)

1、实验流程图;

2、实验程序;

3、结果分析;

4、心得体会。

实验二多彩跑马灯实验

一、实验内容

本次试验的目的是利用HC6800单片机开发套件配合Keil软件构建多彩跑马灯。

二、实验要求

通过对跑马灯程序的编制、下载与运行状况分析,初步了解并掌握STC单片机应用系统开发的基本流程。

三、实验步骤

1、设计相关电路原理图并在开发套件上利用杜邦线完成硬件电路搭线;

2、编制相应程序(主程序及各种所需的子程序)并汇编产生.HEX可执行文件;

3、利用STC_ISP软件实现单片机程序的下载;

4、观察开发板跑马灯的运行,检验硬件电路、软件程序的正确性与可靠性。

四、实验结果(报告)

1、电路原理图;

2、程序流程图;

3、软件程序;

4、调试与结果分析;

5、心得体会。

LED   EQU  P1

NUM   EQU  18H ; 3*8=24=#18H

      ORG   0000H     ;单片机复位后从此地址开始执行

                AJMP  MAIN      ;跳到主程序开始处

                ORG   0030H     ;主程序存入地址

MAIN:

      MOV  A,#0FEH

                MOV  R5,#NUM    ;移三次

WORKL:

      MOV  LED,A

                RR    A

                ACALL  DELAY    ;延时

                DJNZ   R5,WORKL

                MOV    R5,#NUM

WORKR:

      MOV   LED,A

                RL   A

                ACALL DELAY   ;延时

                DJNZ   R5,WORKR

                MOV   R5,#NUM

                AJMP  WORKL

DELAY:

      MOV R7,#08FH

D1:

      MOV  R6,#0FFH

                DJNZ  R6,$

                DJNZ  R7,D1

                RET

        END

实验三无符号双字节乘法实验

一、实验内容

本次试验的目的是实现无符号双字节乘法。对于两字节的乘法运算,其乘法结果必须保留四字节!

二、实验要求

1、子程序方式编程实现。

2、主程序中给定验证数据,从输出结果中查验结果。

三、实验步骤

1、设定入口地址与出口地址,绘制程序流程图;

2、根据流程图编制相应程序;

3、主程序中给定运算数据;

4、在RAM区域中查看运算结果。

四、实验结果(报告)

1、程序流程图;

2、实验程序;

3、结果分析;

    4、心得体会。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40H

              BMUL:MOV A,R3

              MOV B,R5

              MUL AB

              ACALL RADD

              MOV A,R3

              MOV B ,R4

              MUL AB

              INC R0

              ACALL RADD

              MOV A,R2

              MOV B,R5

              MUL AB

              INC R0

              INC R0

              ACALL RADD

              MOV A,R2

              MOV B ,R4

              MUL AB

              INC R0

              ACALL RADD

              INC R0

              RET

RADD:ADD A,@R0

              MOV @R0,A

              MOV A,B

              DEC R0

              ADDC A,@R0

              MOV @R0,A

              DEC R0

              MOV A,@R0

              MOV A,#00H

              MOV @R0,A

              RET

MAIN: MOV  R2,#12H              ;被乘数

      MOV  R3,#1AH

                MOV  R4,#12H              ;乘数

                MOV  R5,#2BH

                MOV  R0,#33H ;乘积低字节单元地址33h

                MOV  R7,#04H

                DEC R0       ;调整指针

                DEC R0

                DEC R0

                DEC R0

LOOP:MOV @R0,#00H

     INC R0

              DJNZ R7,LOOP

              NOP       ;此时R0指向积的低字节

              ACALL BMUL

              SJMP $

              END

实验四码制转换实验

一、实验内容

本次试验的目的是编程实现各种码制之间的转换。由于在通信、显示上对码制的要求各不相同,在实际应用之前必须对数据的码制进行转换,转换成相应的码制才能使用,否则就会出错。本次试验就是编写程序实现16进制和ASCII码、非压缩性BCD码之间的转换。

二、实验要求

1、 HEX2ASCII(16进制转ASCII码)

  入口地址:R0

  出口地址:R1(高4位转换结果); R2(低4位转换结果)

2、 HEX2BCD(16进制转非压缩性BCD码)

  入口地址:R0

  出口地址:R3(BCD码百位);R4(BCD码十位);R5(BCD码个位)

三、实验步骤

1、设定结果存放地址,绘制程序流程;

2、编制相应子程序;

3、主程序给任意数据验证结果。

四、实验结果(报告)

1、程序流程图;

2、实验程序;

3、结果分析;

    4、心得体会。

实验五矩阵键盘数码管显示实验

一、实验内容

本次试验的目的是利用HC6800单片机开发套件配合Keil软件搭建矩阵键盘的数码管显示。

二、实验要求

通过对设置在开发板上的矩阵键盘的操作,实时的将按键信息显示在静态数码管(共阳极数码管)中。

三、实验步骤

1、设计相关电路原理图并在开发套件上利用杜邦线完成硬件电路搭线;

2、编制相应程序(主程序及各种所需的子程序)并汇编产生.HEX可执行文件;

3、利用STC_ISP软件实现单片机程序的下载;

4、观察对矩阵键盘的操作观察开发板数码管的显示是否正常,检验硬件电路、软件程序的正确性与可靠性。

四、实验结果(报告)

1、电路原理图;

2、程序流程图;

3、软件程序;

4、调试与结果分析;

5、心得体会。

实验六串口通信实验

一、实验内容

本次试验的目的是利用HC6800单片机开发套件配合Keil软件以及PC(串口调试助手)实现单片机与上位机(PC)的串口通信。

二、实验要求

通过串口通信软件在发送部分的不同数值的给定,在接收栏中显示预先设置好的内容。

三、实验步骤

1、设计相关电路原理图并在开发套件上利用杜邦线完成硬件电路搭线;

2、编制相应程序(主程序及各种所需的子程序)并汇编产生.HEX可执行文件;

3、利用STC_ISP软件实现单片机程序的下载;

4、通过上位机(PC)的信息发送,在接收窗观察接收内容是否正确,检验硬件电路、软件程序的正确性与可靠性。

四、实验结果(报告)

1、电路原理图;

2、程序流程图;

3、软件程序;

4、调试与结果分析;

5、心得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