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检测空气质量PM2.5与温湿度的设计 含源码PCB和仿真等技术资料

楼主(2018-05-10):
基于stc89c52单片机检测pm2.5和温湿度,最后显示在lcd1602液晶屏幕上。

空气质量温湿度检测仪系统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Altium Designer画的空气质量温湿度检测仪系统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元件清单:

总体方案设计
本设计采用由STC89C52单片机最小系统、GP2Y1010AU粉尘传感器、ADC0832模数转换器模块、LCD1602液晶模块、电源模块、温湿度传感器HDT11、蜂鸣器报警模块和按键模块模块组成。单片机实时通过ADC0832转换芯片采集GP2Y1010AU粉尘传感器的粉尘的浓度,通过单片机的数据转换处理后在液晶屏上显示空气中的质量,当测量空间中的粉尘浓度大于设置粉尘浓度时,蜂鸣器和发光二极管发出声光报警。同时检测室内温湿度传感器上温度,湿度的测量值,当温度湿度的测量值大设置值上限或者小于设置值的下限值发出声光报警。粉尘的浓度报警值,温湿度的上下限报警值可以通过按键进行设置。系统总体框图如图2-1所示:

总结
经过了两个月的学习和工作,我终于完成了《空气质量温湿度检测仪系统》。从开始到导系统的实现,再到完成,每走一步对我说都是新的尝试与挑战,这也是我在大学期间独立完成的最大的项目。这段时间里,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有很多感受,从对单片机的一无所知很不了解的状态,我开始了独立的学习和试验,查看相关的资料和书籍,让我自己头脑中模糊的概念逐渐清晰,使自己非常雅嫩的作品一步一步完善起来,每一次改进都是我学习的收获,每一次试验的成功都会让我兴奋好一段时间。从中我也充分认识到了单片机在现今这个世界还是有很重要地位的。
虽然我的作品还有很多的不足之处,但我很自豪,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劳动所获,当我看着自己的程序,我真的很开心,我相信其中的酸甜苦辣最终都会化为甜美的甘泉。
这次的经历也会使我终身受益,希望这次的经历能让我在以后的学习中激励我继续进步。

PM2.5+DHT11上下限报警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LCD1602.h"  //添加LCD1602头文件
#include"dht11.h"          //添加DHT11头文件
#include"adc0832.h"
#include<math.h>
sbit BUZZER = P1^3;         //蜂鸣器驱动端口==P1^3
sbit Reduc  = P3^2;         //按键键输入端口==P1^7
sbit Add = P3^3;         //按键加输入端口==P3^1
sbit Mode = P3^4;         //按键加输入端口==P3^1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uchar Rx_buf[4],Rxnum=0;
uchar T1L=15,T1H=35,R1L=30,R1H=80;
void InitUART(void)                         //这是串口的基本配置,配置他的波特率是9600.这些参数都是标准的。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R1 = 1;
}

/*
* UART 发送一字节
*/
void UART_send_byte(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 (TI == 0);
        TI = 0;
}

/*
* UART 发送字符串
*/
void UART_send_string(unsigned char *buf)
{
        while (*buf != '\0')
        {
                UART_send_byte(*buf++);
        }
}
/************************************************
** 函数名称 : void main(void)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说    明 :
************************************************/
void main(void)
{
        double PM,pm1,pm2;
        int PMVAL=0,HPM=200,PM_count=0,pm1_count=0;
        uchar T1_data=0,R1_data=0,T2_data=0,R2_data=0;//温度、湿度变量
        uchar shezhi_flag=1,Mode_flag=1,n=1;//设置变量
        uchar bueezr_flag=0,count=0,buzzer_time=9;//蜂鸣器报警变量
        uint Mode_count=0;
        uchar disp[16]  ={"PM2.5:0000ug/m3 "};
        uchar disp1[16]= {"T :00C    RH:00%"};
        uchar Tx_Buf[15];
         InitUART();                        //初始化串口
        LCD_Init();
    WriteChar(1,0,16,disp); //在第一行显示‘内容’
        WriteChar(2,0,16,disp1); //在第二行显示‘内容’
        while(1)
        {

                T1_data=Read_TRH(0,0);//温度
                disp1[3]=T1_data/10+0x30;//十位
                disp1[4]=T1_data%10+0x30;//个位

                R1_data=Read_TRH(1,0);//湿度
                disp1[13]=R1_data/10+0x30;//十位
                disp1[14]=R1_data%10+0x30;//个位

                pm1+=read_data(1);
                if(++PM_count>=20)
                {
                          PM_count=0;
                           pm1=pm1/20;
                        pm2+=pm1;
                        pm1=0;
                        if(++pm1_count>=5)
                        {
                                pm1_count=0;
                                PM=pm2/5;
                                PM=PM*50/255;
                                PM-=4;
                            PM/=5;
                                PM*=1000;
                                PMVAL=PM;
                                PMVAL+=235;        PMVAL=PMVAL/9;
                                if(PMVAL>=9999)PMVAL=9999;
                                WriteCOMDATA(0x86,0);
                                if(PMVAL<0)//PMVAL=0;
                                {WriteCOMDATA(0+0x30,1);PMVAL=abs(PMVAL);}
                                else WriteCOMDATA(PMVAL/1000+0x30,1);
                                WriteCOMDATA(PMVAL/100%10+0x30,1);
                                WriteCOMDATA(PMVAL/10%10+0x30,1);
                                WriteCOMDATA(PMVAL%10+0x30,1);
                                PM=pm1=pm2=0;
                        }
                }

                /*调用报警函数,温湿度是否在设定范围内*/
                //温度值与报警值比较
                if(T1_data<T1L)
                {
                        bueezr_flag=1;//报警标志位置1
                }
                else if(T1_data>T1H)
                {
                        bueezr_flag=1;//报警标志位置1
                }
                //湿度值与报警值比较
                if(R1_data<R1L)
                {
                        bueezr_flag=1;//报警标志位置1
                }
                else if(R1_data>R1H)
                {
                        bueezr_flag=1;//报警标志位置1
                }
                //PM值与报警值比较
                if(PMVAL>HPM)
                {
                        bueezr_flag=1;
                }
                if(T1_data>T1L&&T1_data<T1H  && R1_data>R1L&&R1_data<R1H  &&  PMVAL<HPM)
                {
                        bueezr_flag=0;
                        BUZZER=1;
                }
                /*******蜂鸣器报警********/
                count++;if(count>buzzer_time*10)count=buzzer_time+1;
                if(count%buzzer_time==0 && bueezr_flag)
                {
                        BUZZER=~BUZZER;//蜂鸣器取反  发出声音提示
                }

                /*******Mode键设置报警参数********/
                if(Mode==0 && Mode_flag)
                {
                        WriteCOMDATA(0x0F,0);//LCD显示光标
                        Delay(100);
                        if(Mode==0)
                        {
                                BUZZER=1;
                                bueezr_flag=0;

                                Mode_flag=0;
                                shezhi_flag=1;
                                n=1;
                                while(1)
                                {
                                        switch(shezhi_flag)
                                        {
                                                case 1:
                                                if(n)
                                                {
                                                        n=0;
                                                        WriteChar(1,0,16,"T1L:00C  T1H:00C");//在第一行显示内容
                                                        WriteChar(2,0,16,"R1L:00%  R1H:00%");//在第二行显示内容
                                                        WriteCOMDATA(0x8D,0);WriteCOMDATA(T1H/10+0x30,1);
                                                        WriteCOMDATA(0x8E,0);WriteCOMDATA(T1H%10+0x30,1);
                                                        WriteCOMDATA(0xC4,0);WriteCOMDATA(R1L/10+0x30,1);
                                                        WriteCOMDATA(0xC5,0);WriteCOMDATA(R1L%10+0x30,1);
                                                        WriteCOMDATA(0xCD,0);WriteCOMDATA(R1H/10+0x30,1);
                                                        WriteCOMDATA(0xCE,0);WriteCOMDATA(R1H%10+0x30,1);
                                                }
                                                        WriteCOMDATA(0x84,0);WriteCOMDATA(T1L/10+0x30,1);
                                                        WriteCOMDATA(0x85,0);WriteCOMDATA(T1L%10+0x30,1);
                                                        WriteCOMDATA(0x85,0);
                                                break;
                                                case 2:
                                                        WriteCOMDATA(0x8D,0);WriteCOMDATA(T1H/10+0x30,1);
                                                        WriteCOMDATA(0x8E,0);WriteCOMDATA(T1H%10+0x30,1);
                                                        WriteCOMDATA(0x8E,0);
                                                break;
                                                case 3:
                                                        WriteCOMDATA(0xC4,0);WriteCOMDATA(R1L/10+0x30,1);
                                                        WriteCOMDATA(0xC5,0);WriteCOMDATA(R1L%10+0x30,1);
                                                        WriteCOMDATA(0xC5,0);
                                                break;
                                                case 4:
                                                        WriteCOMDATA(0xCD,0);WriteCOMDATA(R1H/10+0x30,1);
                                                        WriteCOMDATA(0xCE,0);WriteCOMDATA(R1H%10+0x30,1);
                                                        WriteCOMDATA(0xCE,0);
                                                break;

                                                case 5:
                                                if(n)
                                                {
                                                        n=0;
                                                        WriteChar(1,0,16,"    PM2.5 SET   ");//在第一行显示内容
                                                        WriteChar(2,0,16,"HPM2.5:    ug/m3");//在第二行显示内容
                                                }
                                                WriteCOMDATA(0xC7,0);
                                                WriteCOMDATA(HPM/1000+0x30,1);
                                                WriteCOMDATA(HPM/100%10+0x30,1);
                                                WriteCOMDATA(HPM/10%10+0x30,1);
                                                WriteCOMDATA(HPM%10+0x30,1);
                                                WriteCOMDATA(0xCA,0);
                                                break;
                                        }
                                        Delay(200);
                                        //加
                                        if(Reduc==0)
                                        {
                                                Delay(200);
                                                //while(Reduc==0);
                                                switch(shezhi_flag)
                                                {
                                                        case 1:T1L+=1;break;
                                                        case 2:T1H+=1;break;
                                                        case 3:R1L+=1;break;
                                                        case 4:R1H+=1;break;
                                                        case 5:HPM+=1;break;
                                                }
                                        }
                                        //减
                                        if(Add==0)
                                        {
                                                Delay(200);
                                                //while(Add==0);
                                                switch(shezhi_flag)
                                                {
                                                        case 1:T1L-=1;break;
                                                        case 2:T1H-=1;break;
                                                        case 3:R1L-=1;break;
                                                        case 4:R1H-=1;break;
                                                        case 5:HPM-=1;break;
                                                }
                                        }
                                        //短按切换设置项目   长按退出设置页面
                                        if(Mode==0)
                                        {
                                                Delay(300);
                                                while(Mode==0)
                                                {
                                                        Delay(300);
                                                        Mode_count++;
                                                        if(Mode_count>6)
                                                        {
                                                            WriteChar(1,0,16,"PM2.5:0000ug/m3 ");//在第一行显示内容
                                                                WriteCOMDATA(0x86,0);
                                                if(PMVAL<0)//PMVAL=0;
                                               {WriteCOMDATA(0+0x30,1);PMVAL=abs(PMVAL);}
                                               else WriteCOMDATA(PMVAL/1000+0x30,1);
                                               WriteCOMDATA(PMVAL/100%10+0x30,1);
                                               WriteCOMDATA(PMVAL/10%10+0x30,1);
                                               WriteCOMDATA(PMVAL%10+0x30,1);
                                                                WriteChar(2,0,16,disp1); //在第二行显示内容
                                                        }
                                                }
                                                if(Mode_count>6)
                                                {
                                                        Mode_count=0;shezhi_flag=0;
                                                        //当下限值大于上限值时,蜂鸣器鸣叫1S提示,参数设置有误
                                                        if(T1L>T1H || R1L>R1H)
                                                        {
                                                                BUZZER=0;Delay(1000);BUZZER=1;
                                                        }
                                                        //否则退出设置页面,返回主页面
                                                        else
                                                        {

                                                                WriteCOMDATA(0x0C,0);//关闭LCD光标
                                                                Delay(10);
                                                                n=0;
                                                                break;
                                                        }
                                                }
                                                else Mode_count=0;
                                                shezhi_flag++;
                                                if(shezhi_flag>5)shezhi_flag=1;
                                                if(shezhi_flag==1 || shezhi_flag==5)n=1;
                pm1+=read_data(1);
                if(++PM_count>=20)
                {
                          PM_count=0;
                           pm1=pm1/20;
                        pm2+=pm1;
                        pm1=0;
                        if(++pm1_count>=15)
                        {
                                pm1_count=0;
                                PM=pm2/15;
                                PM=PM*50/255;
                                PM-=4;
                            PM/=5;
                                PM*=1000;
                                PMVAL=PM;
                                PMVAL-=480;        PMVAL=PMVAL/3;
                                if(PMVAL>=9999)PMVAL=9999;
                                PM=pm1=pm2=0;
                        }
                }
                                        }
                                }
                        }
                }
                /********LCD1602显示********/
                //WriteChar(1,0,16,disp); //在第一行显示‘内容’
                WriteChar(2,0,16,disp1); //在第二行显示‘内容’
                if(Mode_flag==0){Mode_count++;if(Mode_count>20){Mode_count=0;Mode_flag=1;}}
                Tx_Buf[0]='T';        //帧头
            Tx_Buf[1]=T1_data/10%10+0x30;                 //将温湿度数据送往发送数组,送给蓝牙模块让手机APP显示
            Tx_Buf[2]=T1_data%10+0x30;
            Tx_Buf[3]=R1_data/10%10+0x30;
            Tx_Buf[4]=R1_data%10+0x30;
            Tx_Buf[5]=PMVAL/1000+0x30;                 //将温湿度数据送往发送数组,送给蓝牙模块让手机APP显示
            Tx_Buf[6]=PMVAL/100%10+0x30;
            Tx_Buf[7]=PMVAL/10%10+0x30;
            Tx_Buf[8]=PMVAL%10+0x30;
            Tx_Buf[9]=0;//结束符
                Tx_Buf[10]=0;//结束符
                Tx_Buf[11]=0;//结束符
          UART_send_string(        Tx_Buf);          //串口发送温湿度数据出去
        }
}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接收蓝牙模块的数据*********************/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ES=0;        //关闭中断
    if(RI)          //接收到数据
    {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1、单片机是通用的STC89C51、STC89C52、AT89C51、AT89C52、AT89S51、AT89S52这六种,他们都统称51单片机,只是生产厂家和后缀不一样,无论stc还是at他们引脚排序,功能都一样,程序也是一样的。只是后缀为52的单片机比后缀为51的单片机的内存要大4k。

2、原理图中的“99se格式.SchDoc”是要用protel99se打开的,没有软件的不要紧,我已帮您转换成word格式和pdf格式的了。
3、程序中的.c和.h文件可以用记事打开,就是程序了。其他的是写程序是自动
   生成的,没什么用的。
4、可以按照正面布局,不要按照实物的背面焊接,要按照原理图焊接。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
单片机怎么读取编码器的数据啊~~

网友B(2018-12-04):
挺好的,我们最近正在做

网友C(2019-01-18):
这个非常那个详细,足以能够认真学习了

网友D(2019-03-11):
真的很有用

网友D:
真的很有用 对自己学习相关知识更进了一步

网友E(2019-04-18):
我下载好了  我想问下 这里面有温湿度和PM2.5合在一起的仿真呢

网友F:
最近在做空气质量检测,感谢楼主的分享,很有帮助

网友G:
请问源程序里是不是缺少GP2Y1010AU0F传感器的源码???

网友H:
这个分享的确实挺全的

网友I:
请问这个仿真部分为什么没有温湿度部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下载好了  我想问下 这里面有温湿度和PM2.5合在一起的仿真呢

你好。我也需要这个合在一起的仿真,请问你找到了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请问源程序里是不是缺少GP2Y1010AU0F传感器的源码???

对呀,我也是这么觉得,没整明白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挺好的,我们最近正在做

兄弟,加个好友讨论一下白。有的地方不明白

网友K(2019-05-19):
引用 网友G:
请问源程序里是不是缺少GP2Y1010AU0F传感器的源码???

我也觉得

网友L:
请问这段程序为什么是这么写的呢
pm1+=read_data(1);
                if(++PM_count>=20)
                {
                          PM_count=0;
                           pm1=pm1/20;
                        pm2+=pm1;
                        pm1=0;
                        if(++pm1_count>=5)
                        {
                                pm1_count=0;
                                PM=pm2/5;
                                PM=PM*50/255;
                                PM-=4;
                            PM/=5;
                                PM*=1000;
                                PMVAL=PM;
                                PMVAL+=235;        PMVAL=PMVAL/9;
                                if(PMVAL>=9999)PMVAL=9999;
                                WriteCOMDATA(0x86,0);
                                if(PMVAL<0)//PMVAL=0;
                                {WriteCOMDATA(0+0x30,1);PMVAL=abs(PMVAL);}
                                else WriteCOMDATA(PMVAL/1000+0x30,1);
                                WriteCOMDATA(PMVAL/100%10+0x30,1);
                                WriteCOMDATA(PMVAL/10%10+0x30,1);
                                WriteCOMDATA(PMVAL%10+0x30,1);
                                PM=pm1=pm2=0;
                        }
                }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对呀,我也是这么觉得,没整明白

大哥,问题解决了吗,我自己在仿真图上加了温湿度检测,但是烧录程序之后显示度数一直是0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大哥,问题解决了吗,我自己在仿真图上加了温湿度检测,但是烧录程序之后显示度数一直是0

我也感觉这个温湿度的程序有问题,我做好的实物烧入程序也是显示0,然后重新找了一个温湿度的程序改到主程序后就好了

网友N(2020-01-05):
引用 网友L:
我也感觉这个温湿度的程序有问题,我做好的实物烧入程序也是显示0,然后重新找了一个温湿度的程序改到主 ...

你好,请问新的程序应该怎样?

网友O(2020-04-01):
程序里蓝牙,手机APP部分怎么忽然冒出来的,开头设计没有说这个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L:
我也感觉这个温湿度的程序有问题,我做好的实物烧入程序也是显示0,然后重新找了一个温湿度的程序改到主 ...

你好,请问新的程序是什么,我仿真就是显示不了温度

网友Q:
谢谢大哥,程序非常实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L:
我也感觉这个温湿度的程序有问题,我做好的实物烧入程序也是显示0,然后重新找了一个温湿度的程序改到主 ...

请问有没有温湿度和PM2.5和在一起的仿真

网友R(2020-05-01):
引用 网友E:
我下载好了  我想问下 这里面有温湿度和PM2.5合在一起的仿真呢

你找到了吗

网友S:
楼主,我测试你的代码时为什么温湿度显示全0,导致蜂鸣器一直响

网友T(2020-06-11):
太棒了,解决了不少问题,感谢楼主大大

网友U(2020-11-12):
PM2.5程序算法从哪里得到的,请问大家弄清楚了么

网友V(2021-04-19):
不错的,GP2Y1051AUOF传感器Proteus里面没有,用电阻来代替

网友W(2021-07-29):
感谢楼主,资料非常详细!@

网友X(2021-09-30):
你好,请问一下,你那个WiFi+自习室的,有链接吗??

网友Y(2024-04-25):
引用 网友S:
楼主,我测试你的代码时为什么温湿度显示全0,导致蜂鸣器一直响

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是PM检测没问题,温湿度一直为0,蜂鸣器一直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