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看程序写一个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转动的流程图

楼主(2018-05-10):
本程序是一个51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转动的程序,通过键盘设置转的圈数,电机能自动转设置的圈数,并且转的圈数和已经转过的圈数都能在液晶上显示出来。求大神帮忙写个程序流程图,先谢谢大佬们。以下是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602.h"  //添加液晶头文件
#include "key.h"  //添加1602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FFW[8]={0xf1,0xf3,0xf2,0xf6,0xf4,0xfc,0xf8,0xf9};
uchar code REV[8]={0xf9,0xf8,0xfc,0xf4,0xf6,0xf2,0xf3,0xf1};

unsigned char speed=2;   //档位
unsigned char speed_1=30;//速度延迟
unsigned char key_X=0;          //0 运行,1 设置

unsigned char set=0;          //0 运行,1 设置

/********************************************************/
/*
/* 延时t毫秒
/* 11.0592MHz时钟,延时约1ms
/*
/********************************************************/
void delay(uint t)
{
   uint k;
   while(t--)
   {
     for(k=0; k<125; k++)
     { }
   }
}
/********************************************************/
/*
/*步进电机正转
/*
/********************************************************/
void  motor_ffw(uint n)
{
    uchar i;
    uint  j;
    for (j=0; j<n; j++)     //转1×n圈
    {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30度
        {
          P1 = FFW[i];        //取数据
          delay(30);          //调节转速
        }
    }
}
/********************************************************/
/*
/*步进电机反转
/*
/********************************************************/
void  motor_rev(uint n)
{
    uchar i;
        uint  j;
        for (j=0; j<n; j++)      //转1×n圈
      {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30度
        {
          P1 = REV[i];         //取数据
          delay(30);           //调节转速
        }
      }
}

void disp()
{
        if(set==0)
        {
                write_1602_c(0x87);
                write_1602_d(key_X/100+0x30);
                write_1602_d(key_X%100/10+0x30);
                write_1602_d('.');
                write_1602_d(key_X%10+0x30);

                write_1602_c(0xc8);
                write_1602_d(speed%10+0x30);
        }

        if(set==1)
        {
        }

}

unsigned char k=16;     //矩阵键盘值
unsigned char k1=17;    //矩阵键盘值

void main(){
        unsigned char x1=0;         //光标位置
        unsigned char quan=0;       //圈数
        unsigned char xiaoshudian=0;//小数点

        unsigned char x2=0;         //整数
        unsigned char x3=0;         //小数

        LCD_init();

        write_1602_c(0x80);
        write_1602_d('M');
        write_1602_d('O');
        write_1602_d('T');
        write_1602_d('O');
        write_1602_d('R');
        write_1602_d(' ');
        write_1602_d(' ');
        write_1602_c(0x8C);
        write_1602_d(' ');
        write_1602_d('0');
        write_1602_d('.');
        write_1602_d('0');

        write_1602_c(0xC0);
        write_1602_d('S');
        write_1602_d('P');
        write_1602_d('E');
        write_1602_d('E');
        write_1602_d('D');

        while(1)
        {

                k=scan();                                        //矩阵键盘

                if(k!=k1)
                {
                        if(set==1)
                        if(k<10)                                    //数字
                        {
                                if(x1==0)
                                        x2=k;
                                if(x1==2)
                                        x3=k;

                                write_1602_c(0x8D+x1);
                                write_1602_d(k+'0');
                                x1=x1+2;
                                write_1602_c(0x8D+x1);
                                write_1602_c(0x0f);//让光标闪烁
                        }

                        if(k==14)                                    //开阀
                        {
                                set=0;
                                write_1602_c(0x0C);     //让光标停
                                key_X=key_X+(x2*10+x3);
                                disp();
                               motor_rev(x2*10+x3);    //电机转
                        }

                        if(k==15)                                    //关阀
                        {
                                set=0;
                                write_1602_c(0x0C);     //让光标停
                                if(key_X>=(x2*10+x3))
                                {
                                        key_X=key_X-(x2*10+x3);
                                        disp();
                                       motor_ffw(x2*10+x3);    //电机转
                                }
                        }

                        if(k==10)                                    //设置键
                        {
                                if(set==0)
                                {
                                        set=1;
                                        x1=0;
                                        write_1602_c(0x8C);
                                        write_1602_d(' ');
                                        write_1602_d('0');
                                        write_1602_d('.');
                                        write_1602_d('0');
                                        write_1602_c(0x8D);
                                        write_1602_c(0x0f);//让光标闪烁
                                }
                                else
                                {
                                        write_1602_c(0x0c);//让光标消失
                                        set=0;
                                }
                        }

                        k1=k;
                        if(k==12)                                    //按加速
                        {
                                if(speed<4)
                                {
                                        speed++;
                                }
                                if(speed==4)
                                        speed_1=30;
                                if(speed==3)
                                        speed_1=50;
                                if(speed==2)
                                        speed_1=70;
                                if(speed==1)
                                        speed_1=90;
                        }
                        if(k==13)                                    //按减速
                        {
                                if(speed>1)
                                {
                                        speed--;
                                }
                                if(speed==4)
                                        speed_1=30;
                                if(speed==3)
                                        speed_1=50;
                                if(speed==2)
                                        speed_1=70;
                                if(speed==1)
                                        speed_1=90;
                        }

                }

                dis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