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nrf51822单片机的工程:MPU6050输出姿态数据

楼主(2018-05-10):
给大家分享一个nrf51822+MPU6050输出姿态数据的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Copyright (c)****************************************************
**
**
**
**--------------File Info---------------------------------------------------------------------------------
** File name:                             main.c
** Last modified Date:
** Last Version:
** Descriptions:                   使用的SDK版本-SDK_11.0.0
**
**--------------------------------------------------------------------------------------------------------
** Created by:                        FiYu
** Created date:                2016-7-1
** Version:                            1.0
** Descriptions:                MPU6050输出姿态数据实验
**--------------------------------------------------------------------------------------------------------*/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pp_uart.h"
#include "app_error.h"
#include "nrf_delay.h"
#include "nrf_gpio.h"
#include "boards.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twi_master.h"
#include "inv_mpu.h"
#include "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h"

/* 开发板中MPU6050模块和串口串口占用的nRF51822管脚资源
P0.09:UART_TXD   :串口发送
P0.11:UART_RXD   :串口接收
P0.08:UART_CTS
P0.10:UART_RTS

串口需要短接对应的跳线帽

P0.01:IIC时钟
P0.04:IIC数据
*/

#define UART_TX_BUF_SIZE 256                         /**< UART TX buffer size. */
#define UART_RX_BUF_SIZE 1                           /**< UART RX buffer size. */

void uart_error_handle(app_uart_evt_t * p_event)
{
    if (p_event->evt_type == APP_UART_COMMUNICATION_ERROR)
    {
        APP_ERROR_HANDLER(p_event->data.error_communication);
    }
    else if (p_event->evt_type == APP_UART_FIFO_ERROR)
    {
        APP_ERROR_HANDLER(p_event->data.error_code);
    }
}

//串口初始化。禁止流控,波特率:115200
void uart_init(void)
{
          uint32_t err_code;
    const app_uart_comm_params_t comm_params =
    {
          RX_PIN_NUMBER,
          TX_PIN_NUMBER,
          RTS_PIN_NUMBER,
          CTS_PIN_NUMBER,
          APP_UART_FLOW_CONTROL_DISABLED, //禁止流控
          false,
          UART_BAUDRATE_BAUDRATE_Baud115200//波特率115200
    };

    APP_UART_FIFO_INIT(&comm_params,
                         UART_RX_BUF_SIZE,
                         UART_TX_BUF_SIZE,
                         uart_error_handle,
                         APP_IRQ_PRIORITY_LOW,
                         err_code);

    APP_ERROR_CHECK(err_code);
}
/***********************************************************************************
* 描  述 : 串口发送数据,数据格式为匿名四轴上位机软件(V2.6版本)数据格式
* 入  参 : fun:功能码
*        : dat:数据缓存区地址,最多28字节
*        : len:数据长度,最大28字节
* 返回值 : 无
**********************************************************************************/
void Uart_SendDat_ToPC(uint8_t fun,uint8_t *dat,uint8_t len)
{
        uint8_t send_buf[32];
        uint8_t i;
        if(len>28)return;          //最多28字节数据
        send_buf[len+3]=0;        //校验数置零
        send_buf[0]=0x88;          //帧头
        send_buf[1]=fun;          //功能码
        send_buf[2]=len;          //数据长度
        for(i=0;i<len;i++)send_buf[3+i]=dat[i];                              //复制数据
        for(i=0;i<len+3;i++)send_buf[len+3]+=send_buf[i];        //计算校验和
        for(i=0;i<len+4;i++)app_uart_put(send_buf[i]);          //串口输出数据
}
/***********************************************************************************
* 描  述 : 发送加速度传感器数据和陀螺仪数据
* 入  参 : aacx,aacy,aacz:x,y,z三个方向上面的加速度值
*          gyrox,gyroy,gyroz:x,y,z三个方向上面的陀螺仪值
* 返回值 : 无
**********************************************************************************/
void mpu6050_send_dat(short aacx,short aacy,short aacz,short gyrox,short gyroy,short gyroz)
{
        uint8_t tx_buf[12];
        tx_buf[0]=(aacx>>8)&0xFF;
        tx_buf[1]=aacx&0xFF;
        tx_buf[2]=(aacy>>8)&0xFF;
        tx_buf[3]=aacy&0xFF;
        tx_buf[4]=(aacz>>8)&0xFF;
        tx_buf[5]=aacz&0xFF;
        tx_buf[6]=(gyrox>>8)&0xFF;
        tx_buf[7]=gyrox&0xFF;
        tx_buf[8]=(gyroy>>8)&0xFF;
        tx_buf[9]=gyroy&0xFF;
        tx_buf[10]=(gyroz>>8)&0xFF;
        tx_buf[11]=gyroz&0xFF;
        Uart_SendDat_ToPC(0xA1,tx_buf,12);//自定义帧,0XA1
}

/***********************************************************************************
* 描  述 : 串口上传MPU6050姿态数据
* 入  参 : aacx,aacy,aacz:x,y,z三个方向上面的加速度值
*        : gyrox,gyroy,gyroz:x,y,z三个方向上面的陀螺仪值
*        : roll:横滚角.单位0.01度。 -18000 -> 18000 对应 -180.00  ->  180.00度
*        : pitch:俯仰角.单位 0.01度。-9000 - 9000 对应 -90.00 -> 90.00 度
*        : yaw:航向角.单位为0.1度 0 -> 3600  对应 0 -> 360.0度
* 返回值 : 无
**********************************************************************************/
void Uart_ReportIMU(short aacx,short aacy,short aacz,short gyrox,short gyroy,short gyroz,short roll,short pitch,short yaw)
{
        uint8_t i,tx_buf[28];

        for(i=0;i<28;i++)tx_buf[i]=0;//清0
        tx_buf[0]=(aacx>>8)&0xFF;
        tx_buf[1]=aacx&0xFF;
        tx_buf[2]=(aacy>>8)&0xFF;
        tx_buf[3]=aacy&0xFF;
        tx_buf[4]=(aacz>>8)&0xFF;
        tx_buf[5]=aacz&0xFF;
        tx_buf[6]=(gyrox>>8)&0xFF;
        tx_buf[7]=gyrox&0xFF;
        tx_buf[8]=(gyroy>>8)&0xFF;
        tx_buf[9]=gyroy&0xFF;
        tx_buf[10]=(gyroz>>8)&0xFF;
        tx_buf[11]=gyroz&0xFF;
        tx_buf[18]=(roll>>8)&0xFF;
        tx_buf[19]=roll&0xFF;
        tx_buf[20]=(pitch>>8)&0xFF;
        tx_buf[21]=pitch&0xFF;
        tx_buf[22]=(yaw>>8)&0xFF;
        tx_buf[23]=yaw&0xFF;
        Uart_SendDat_ToPC(0xAF,tx_buf,28);//匿名四轴飞控显示帧,0xAF
}
/**********************************************************************************************
* 描  述 : main函数
* 入  参 : 无
* 返回值 : 无
***********************************************************************************************/
int main(void)
{
    int16_t AccValue[3],GyroValue[3];
          uint8_t id;
          float pitch,roll,yaw;                 //欧拉角
          short aacx,aacy,aacz;                  //加速度传感器原始数据
          short gyrox,gyroy,gyroz;        //陀螺仪原始数据

          nrf_gpio_cfg_output(LED_1);//配置管脚P0.21为输出,驱动指示灯D1
    nrf_gpio_pin_set(LED_1);   //设置指示灯D1初始状态为熄灭

    uart_init();  //配置串口,禁止流控,波特率:115200

                twi_master_init();

          if(mpu6050_init(0x68) == false)
                {
                    while (true)
                          {
                                    printf("mpu6050 init fail\r\n");
                                          nrf_delay_ms(100);
                                }
                }
                else
                {nrf_delay_ms(1000);printf("mpu6050 init ok\r\n");}

    mpu6050_register_read(0x75U, &id, 1);
                printf("mpu6050 id is %d \r\n",id);

                while(mpu_dmp_init())
                {
                    nrf_delay_ms(1000);
                          printf("mpu6050 init Error\r\n");
                }

    while (true)
    {
                          if(mpu_dmp_get_data(&pitch,&roll,&yaw)==0)
                    {
                              MPU6050_ReadAcc(&aacx,&aacy,&aacz);            //读取加速度传感器数据
                              MPU6050_ReadGyro(&gyrox,&gyroy,&gyroz);        //读取陀螺仪数据
                              mpu6050_send_dat(aacx,aacy,aacz,gyrox,gyroy,gyroz);//用自定义帧发送加速度和陀螺仪原始数据
                              Uart_ReportIMU(aacx,aacy,aacz,gyrox,gyroy,gyroz,(int)(roll*100),(int)(pitch*100),(int)(yaw*10));
            nrf_delay_ms(50);
                    }
    }
}
/********************************************END FILE*******************************************/

实验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