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2864不显示得问题

楼主:
最近买了个LCD12864用例程驱动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不知道为什么有哪位大神解答一下。第一次发帖,写的不好还望见谅。

网友A(2018-05-10):
你是按照哪种方式写的数据?有好几种写法,比如以字符串的方式写入,以中文字符库的形式写十六进制形式,还有自己定义的图形。我看你这里是显示的乱码,应该是写入的方式不对吧,你要确保你的程序没有错误,其次你要注意写入的中文和英文,中文一个字占两个字节,也就是16位,而英文一个字母占八位,就是一个字节,这里没有注意的话,有时候也是乱码哟,希望我的回复可以帮到你哟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我发现只要有中英文时就容易出问题,应该是你说的原因,明天我试试。

网友C:
这个好像是你的检测忙或写入延时短引起的传输错误。

网友C:
你可以看看源程序对应的晶振是否相同?使用的MCU有没有差异?

网友D:
因为  你的东西坏了

网友B:
程序里怎么看晶振频率,本人菜鸟用的是51单片机stc89c52,刚开始入门。

网友B:
应该没坏,坏了就没有显示正确答案时候了。

网友E:
查一下电压以及通讯数据线

网友E:
看一下延时问题

网友B:
好的,已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F(2018-07-22):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我的实物用的也是LCD12864,屏幕亮,但不显示内容

网友F:
大神,教我一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G:
换一个LCD试一试。

网友H(2018-10-16):
引用 网友A:
你是按照哪种方式写的数据?有好几种写法,比如以字符串的方式写入,以中文字符库的形式写十六进制形式,还 ...

您好,我用取模软件取的英文,宋体小四,在amprie12864上面乱码,而原作者的确不会,是不是字体不对。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好的,已解决了。谢谢各位

可以告知一下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可以告知一下怎么解决的吗

写到DDRAM中的数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