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源码

楼主(2018-05-10):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trig=P2^0;
   sbit echo=P3^2;//外部中断INT0的接口
   uint num,bai,shi,ge,shu,i,time,timeH,timeL,flag;
   uint temp;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_20us()
   {
        uchar a ;
        for(a=0;a<100;a++);             //延时20微秒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延时
  void display()
  {
        uchar ge,shi,bai;
        bai=temp/100;
        shi=(temp%100)/10;
        ge=temp%10;
        dula=1;
        P0=table[ge]; //送数字8到段码端口 dula=1;
        dula=0; wela=0;
        P0=0xfb; //数码管位选
        wela=1;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shi]; //送数字8到段码端口 dula=1;
        dula=0; wela=0;
        P0=0xfd; //数码管位选
        wela=1;
        wela=0;
        delay(5);
        dula=1;
        P0=table[bai]; //送数字8到段码端口 dula=1;
        dula=0;
        wela=0;
        P0=0xfe; //数码管位选
        wela=1;
        wela=0;
        delay(5);
   }

   void csb()
   {
        EA=0; //关总中断
        trig=1; //超声波输入端
        delay_20us(); //延时20us
        trig=0; //产生一个20us的脉冲
        while(echo==0); //等待Echo回波引脚变高电平
        flag=0;             //清测量成功标志
        EA=1;
        EX0=1; //打开外部中断0
        TH1=0; //定时器1清零
        TL1=0; //定时器1清零
        TF1=0; //计数溢出标志
        TR1=1; //启动定时器1
        delay(20); //等待测量的结果
        TR1=0; //关闭定时器1
        EX0=0; //关闭外部中断0

        if(flag==1)             //如果测量成功
        {
        time=timeH*256+timeL;
        temp=time*0.0172;
        }
        if(flag==0)                 //如果测量不成功,重新测量
        {
                temp=0;
        }
                display();
   }

   void main()
   {
           TMOD=0X10;
        EA=1;
        trig=0;

        while(1)

        {

                        csb();

        }
   }

   void exter() interrupt 0
   {

        timeH=TH1;
        timeL=TL1;
        flag=1;
        EX0=0;
   }
   void timer() interrupt 3
   {
           TH1=0;
        TL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