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了一台300W电子负载

楼主(2018-05-10):
    基本参数是消耗功率不大于300W,电流0-25A可调,电压最高不高于100V。
    基本电路形式是TL431提供基准电压,检流电阻、运放误差放大,与MOS管一起组成恒流电路。用了4只20N60 MOS管配CPU散热器,因为对精度没有特别要求,运放是最普通的LM324。

两三天时间把电子负载做好了,正在测试。负载功率340W(12V、28A)时检流电阻温度有点高,其他正常。300W(12V、25A)时长时间测试,各个部分均正常,达到设计要求。

一些制作过程中的图片。

电路图和控制板:
因电路比较简单没做PCB,偷懒用洞洞板凑和。感觉用洞洞板反而更麻烦,还不如老老实实做PCB。

控制板配单个功率单元测试温升:

报废仪器,拆了它当机壳用:

全部组件安装完毕,测试中:

组件装入机壳内,安装电压、电流表的分流器,基本完成:

超额15%,压力测试中:

网友A(2018-06-18):
什么资料都没有,小气

网友B:
小气,参数未贴出来

网友C(2019-07-10):
有问题需要问楼主,300W功率,如果负载电源是5V,那么电流就是60A,两路恒流源各负担30A,流过0.1欧电阻上的压降就是3V,431产生的2.5V基准分压要达到3V,你说怎么可能呢?只能比2.5V小,怎么会大?

网友D(2019-08-21):
引用 网友C:
有问题需要问楼主,300W功率,如果负载电源是5V,那么电流就是60A,两路恒流源各负担30A,流过0.1欧电阻上 ...

LM324自己出去玩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问题需要问楼主,300W功率,如果负载电源是5V,那么电流就是60A,两路恒流源各负担30A,流过0.1欧电阻上 ...

不是您这么算的,它的耗散功率最大300W,最大电流是25A,两者是“或”的关系,其中一个值超过了就可能出问题。

5V输入时,5*25=125W,达到标成功率前电流就超标了,不能用到60A。
同理,50V输入时,300/50=6A,达到标称电流前功率就超标了,这个电压下只能到6A。

网友E:
怎么不发电路图啊??

网友F(2019-09-20):
做了同款4NMOS的,试了360W没有问题,一直好好用着.那天组装了个16串的磷酸铁锂58V用负载测试,想看多大电流保护板启动,就脑袋抽抽蒙查查调大电流,貌似到15A之后就没有然后了,半个月了还没有打开看下4个NMOS多少个光荣就义.

网友G:
您好,您这个负载是怎么工作的?假设我用的是5V2A的电源,那么电流怎么会跑到25 A去呢?

网友H(2020-05-26):
引用 网友F:
做了同款4NMOS的,试了360W没有问题,一直好好用着.那天组装了个16串的磷酸铁锂58V用负载测试,想看多大电流保 ...

你好,能否给个电路图,我想知道这几百W的功率到底是谁耗掉的,如果是MOS管耗掉的,那一个MOS管耗电50W的话岂不是很热了?加散热片加风扇?

楼主(2020-06-25):
引用 网友H:
你好,能否给个电路图,我想知道这几百W的功率到底是谁耗掉的,如果是MOS管耗掉的,那一个MOS管耗电50W的 ...

很久没登录,刚看到回帖,回复慢了,抱歉。

主贴第一个图片就是电路图。
300W由4个MOS承担,平均每个75W。每个MOS配一个CPU散热器,这种散热器能承受100W的耗散功率,有余量,安全没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什么资料都没有,小气

这个东西很简单的,要啥资料

网友J:
散热方案很威武啊。

网友K:
请问楼主,我也用324做了个但调电流时发现一个问题,停止调可调电阻了,电流会以0.01A慢慢上升,怎么调都没有办法让电路稳定是怎么回事你的有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L:
很壮观啊!

网友M(2020-10-19):
这个不用单片机的吗

网友N:
弄个水冷的好?

网友O(2021-03-14):
楼主厉害, 这个散热器很好, 通过连接线连出可以随时扩展很不错.

网友P(2021-08-01):
这个怎么做?没看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