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机架改装小台钻

楼主(2018-05-10):
手上的成品台钻和手电钻要么没法夹小钻头,要么是噪音大,PCB钻孔、打精确的定位孔什么的都不顺手。以前一直琢磨做个精密点的小台钻,这次借着DIY台锯的机会把台钻的配件也一并购齐,经过两个晚上的努力,小台钻终于弄好了。

台钻机身为网上淘的显微镜尸体,拆解、清洗、调整、润滑,成品零件没费什么事。主要是调整升降阻尼,原来的太涩了,用着不顺手。

网购的一些配件,准备了3个电机,最终确定用最大个的775电机。装好后试钻表明选大电机很明智,钻铁板都没问题。
电机力道非常猛,24V供电接近堵转时电流8A以上,接近200W了。标称170W这个参数看来没虚标多少。

电机主轴支架尺寸、开孔图,有几个孔要求要开的精准,手工划线定位心里没底,干脆画图、打印,用打印纸辅助定位。

打印好后拿零件比划以下,定位很准。

打印纸蒙在3mm厚的铝板上,固定好打印纸开始冲定位坑,钻孔。

钻好孔后再切割,修边、攻丝。

支架底板预装在机身上试试:

做好的电机支架零件全家福,组装:

主轴装在机身上,上下滑动阻尼适中,径向上感觉不到旷动,很好!小台钻基本成型!

电机轴向有1-2mm的窜动,为此还加装了轴向推力螺杆。钻孔时轴向力由推力螺杆承担,即延长电机轴承寿命又解决了轴向窜动问题。这个螺杆费了很大功夫才精准的对位在电机轴中心上。

试钻,钻头的径向跳动很小,目视根本感觉不出来跳动。有功夫再打表测测跳动值。
钻木板、亚克力板、PCB板像钻豆腐,毫不费力。钻铝合金,铁垫片也没问题,电压才调到12V,电流2A左右,电机的功率余量还大着呢。

2mm厚的角铝,钻孔直径分别为1.5mm、2.0mm、2.5mm、3.0mm,感觉不错!2mm厚的铁垫片,钻孔直径1.5mm,不错!

小台钻基本上算是完工了,电机座已经攻好安装孔,找机会再凑几个LED做块照明板装上。

网友A:
一直没有找到好的平台,暂时用测试架装着用

网友B:
楼主厉害,学习了,有空也做一台

网友C(2019-03-01):
你好。有个问题想问您一下,看您改造的显微镜台钻,升降的那个黑轮怎么拆下来的。我的把边上的丝拆下来,可黑轮死活弄不下来。

网友D:
手头上有一台775电机,因为轴向窜动问题,一直没下手,轴向顶针会加大摩擦力,不好调整中心点

网友E(2020-05-02):
楼主的动手能力非常强,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F:
这,高精度台钻,可控制深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