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定时器来写动态数码管怎么写

楼主(2018-05-10):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

        TH0=0XFC;
        TL0=0X18;
        ET0=1
        EA=1
        TR0=1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u8 i;
        static u16 j;
        TH0=0XFC;
        TL0=0X18;
        j++;
        for(i=0;i<8;i++)
        {
                switch(i)        ,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
                }
        if(j==1000)
        {
                j=0;
                P0=smgduan[i];
        }
        P0=0x00;
        }
}

楼主:
大佬们帮忙看看

网友A:
给你搞定了!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

        TH0=0XFC;
        TL0=0X18;
        ET0=1;
        EA=1;
        TR0=1;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u8 i;
        static u16 j;
        TH0=0XFC;
        TL0=0X18;
//        j++;
        for(i=0;i<8;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
                }
//        if(j==1000)
//        {
//                j=0;
//                P0=smgduan[i];
//        }
                P0=smgduan[i];
                for (j=20;j>0;j--);
        P0=0x00;
        }
}

网友B:
1ms中断1次显示1位,8次中断完成一轮动态显示。如果在1次中断里循环8次完成一轮动态显示占用时间长,末位数码管会比其它位数码管亮许多。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
        TH0=0XFC;
        TL0=0X18;
        ET0=1;
        EA=1;
        TR0=1;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8 i=0;
        TH0=0XFC;
        TL0=0X18;
        P0=0x00;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P0=smgduan[i];i++;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P0=smgduan[i];i++; break;
                case(2):
                LSA=0;LSB=1;LSC=0;P0=smgduan[i];i++; break;
                case(3):
                LSA=1;LSB=1;LSC=0;P0=smgduan[i];i++; break;
                case(4):
                LSA=0;LSB=0;LSC=1;P0=smgduan[i];i++; break;
                case(5):
                LSA=1;LSB=0;LSC=1;P0=smgduan[i];i++; break;
                case(6):
                LSA=0;LSB=1;LSC=1;P0=smgduan[i];i++; break;
                case(7):
                LSA=1;LSB=1;LSC=1;P0=smgduan[i];i=0; break;
        }
}

网友C:
这是一个用定时器0计时,数码管动态显示时钟的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aa,num1,num2,num3;          /*num1Îaê±£¬num2Îa·Ö,num3ÎaÃë*/
uchar shi1,ge1,shi2,ge2,shi3,ge3;
void inin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char shi1,uchar ge1,uchar shi2,uchar ge2,uchar shi3,uchar ge3)
{
        dula=1;
        P0=table[shi1];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2);

        dula=1;
        P0=table[ge1];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2);

        dula=1;
        P0=table[shi2];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2);

        dula=1;
        P0=table[ge2];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2);

        dula=1;
        P0=table[shi3];
        dula=0;
        P0=0xef;
        wela=1;
        P0=0xef;
        wela=0;
        delay(2);

        dula=1;
        P0=table[ge3];
        dula=0;
        P0=0xdf;
        wela=1;
        P0=0xdf;
        wela=0;
        delay(2);
}

void main()
{
        inint();
        while(1)
        {
                display(shi1,ge1,shi2,ge2,shi3,ge3);
        }
}
void zhongduan()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if(aa==20)
        {
                aa=0;
                num3++;
                if(num3==60)
                {
                        num3=0;
                        num2++;
                        if(num2==60)
                        {
                                num2=0;
                                num1++;
                        }
                }
                if(num1==24 && num3==1)
                {
                        num1=0;
                        num2=0;
                        num3=0;
                }
                shi1=num1/10;
                ge1=num1%10;
                shi2=num2/10;
                ge2=num2%10;
                shi3=num3/10;
                ge3=num3%1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搞定了!
#include "reg52.h"

谢谢了

网友D(2020-04-23):
引用 网友A:
给你搞定了!
#include "reg52.h"

可以解释以下原因吗 谢谢喽
刚刚入门 不是很了解
麻烦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