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证通过的不带字库12864液晶显示程序

楼主(2018-05-10):
看看吧  反正又不要钱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op _nop_()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sbit LCD_RS  =  P2^6;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  =  P2^5;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  =  P2^7;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_CS1  =  P3^2;    //低电平有效  控制左半屏
sbit LCD_CS2  =  P3^3;    //低电平有效  控制右半屏
//sbit LCD_RST  =  P3^4;      //液晶复位端口

uchar code wo[]={0x20,0x24,0x24,0x24,0xFE,0x23,0x22,0x20,0x20,0xFF,0x20,0x22,0x2C,0xA0,
0x20,0x00,
0x00,0x08,0x48,0x84,0x7F,0x02,0x41,0x40,0x20,0x13,0x0C,0x14,0x22,0x41,0xF8,0x00,};

void delay(uchar a)     //延时
{
uchar x,y;
for(x=0;x<a;x++)
  for(y=0;y<10;y++);
}

void LCD_busy()  //忙检测函数
{
    LCD_data=0x00;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while( LCD_data & 0x80 );
    LCD_EN = 0;
    LCD_RS = 0;
    LCD_RW = 1;
}

void LCD_write_cmmand(uchar cmd)  //写指令函数
{
// 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LCD_data = cmd; // nop;
// nop;
delay(2);
    LCD_EN = 1;
// nop;
// nop;
delay(2);
    LCD_EN = 0;
}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写数据函数
{
// 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LCD_data = dat;
delay(2);
    LCD_EN = 1;
delay(2);
    LCD_EN = 0;
}

void set_page(uchar page)//设置页,要那一页直接是那个数字就行了
{       //总共有 8页,一页是 8 行点阵点,即 128*8
page=0xb8|page;  //页得首地址为 0xB8  1011 1XXX
LCD_write_cmmand(page);
}

void set_line(uchar startline) //设置显示的起始行
{
startline=0xc0|startline;   //起始行地址为 0xc0
LCD_write_cmmand(startline); //设置从哪一行开始,共 0--63 11XX XXXX
}

void set_column(uchar column)  //设置显示的列
{
column=column&0x3f;  //列的最大值为 64,因为分成两个屏了
column=0x40|column;  //列的首地址为 0x40; 01XX XXXX
LCD_write_cmmand(column);  //设置列位置
}

void setonoff(uchar onoff)  //显示开关函数,1 为开,0 为关
{  onoff=0x3e|onoff;  //0x3e是关显示,0x3f 是开显示 0011 111X onoff 只能为0 或者1;
LCD_write_cmmand(onoff);
}

void selectscreen(uchar screen)  //选屏
{
switch(screen)
{
    case 0:LCD_CS1=0;LCD_CS2=0;break;   //全屏
    case 1:LCD_CS1=0;LCD_CS2=1;break;   //选左半屏
    case 2:LCD_CS1=1;LCD_CS2=0;break;   //选右半屏
    default:break;
}
}

void clearscreen(uchar screen)   //清屏
{
uchar i,j;
selectscreen(screen);
LCD_write_cmmand((0xb8)+0);
LCD_write_cmmand((0x40)+0);
for(i=0;i<8;i++)  //控制页数 0--7,共8 页
{
   set_page(i);
//  set_column(0);
    for(j=0;j<64;j++)  //控制列数 0-63,共 64 列
  {
      LCD_write_data(0x00);  //写入 0,地址指针自加 1
    }
}
}

void LCD_init()   //lcd 的初始化
{
// LCD_busy(); //忙检测
delay(100);
selectscreen(0); //两个屏都选
setonoff(0);  //关显示
selectscreen(0); //选屏
setonoff(1);  //开显示
clearscreen(0);  //清屏
set_line(0);  //开始行为 0
// set_column(0); //开始列为 0
// set_page(0);   //开始页为0 }

void display(uchar ss,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p)   //显示汉字
{
uchar i;
selectscreen(ss); //选屏
delay(2);
set_page(page);  //写上半页
set_column(column);  //控制列
for(i=0;i<16;i++) //控制 16列的数据输出,因为一个汉字是 16*16 点阵的
{
  LCD_write_data(p[i]);  //汉字的上半部分
}
set_page(page+1);   //写下半页
set_column(column);   //控制列
for(i=0;i<16;i++)   //控制16 列数据的输出
{
    LCD_write_data(p[i+16]);//汉字的下半部分
}
}

void main()
{
LCD_init();  //lcd 初始化
clearscreen(0);
set_line(0);
while(1)
{
  display(0,0,4,wo);  //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