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_CCD直立小车源码(二等奖程序)

楼主(2018-05-10):
k60 ccd二等奖程序

本程序配套4按键直立一体板

按键功能:
E0: 参数加
E1: 参数减
E2: 切换显示及功能
E3: 回到最初显示及功能

调试直立

A、修改直立静态偏移量: calcultion.c   s32 GRAVITY_OFFSET=485;//230  MPU6550为平衡时Z轴角度,放大10倍
B、main.c里 run()函数中:  修改  PWMout=MotorSpeedOut(AAngPWM,MotorSpeedPWM,MotorTurnPWM);//电机输出
                            为: PWMout=MotorSpeedOut(AAngPWM,0,0);//关闭速度环和转向环分量,直立后再加上两个分量

系统连线说明 :

#include "include.h"
#include "calculation.h"
#include"VisualScope.h"
#include "CCD.h"
#include "LQ12864.h"
#include "MPU6050.h"

int16 angletmp,angle_g,angle_w;  //16位
int16 angle6550;  //MPU6550计算

extern byte F6x8[][6];
extern s16 g_nLeftMotorPulseSigma,g_nRightMotorPulseSigma;
extern float GYROSCOPE_ANGLE_RATIO;
s32 TurnPosition;//实际位置
s32 TurnPositionOld; //上一次位置
int dline; //左右边界差

float  ANGLE_CONTROL_P=240;//* 260    //直立P  260
float  ANGLE_CONTROL_D=30;//1.5;//*  4.8   //直立D  5.8

int16 xgout=1000;   //MPU6050六轴参数  x轴角速度
int16 ygout=1000;
int16 zgout=1000;
int16 xaout=-1000;   //x轴加速度
int16 yaout=-1000;
int16 zaout=-1000;

uint8 PWMDEADL = 0;  //死区电压左路电机
uint8 PWMDEADR = 0;  //死区电压右路电机

uint16 MAXTURNPWM= 200;  //电机转向最大PWM值

#define   SAVEADRESS   (0X1C)

extern s32 GRAVITY_OFFSET;
uint8 disen;  //允许上传CCD图像

uint16 A_P,A_D,V_P,V_I,T_P,T_D;  //从FLASH中读出的参数
uint32 G_RATIO;
uint8 flashreadbuf[6];

u16 SpeedKP = 24;//4.4;//*              //速度P 放大10倍
u16 SpeedKI = 6;//*               //速度D 放大10倍

u16 TurnP1 = 80;  //直道前进时舵机PD值,放大10倍
u16 TurnD1 = 2;

//u16 TurnP2 = 34;//70;  //弯道时舵机转角比例系数 放大10倍
//u16 TurnD2 = 140;//30;  //弯道时舵机转角积分系数  放大100倍
//
//u16 TurnP3 = 40;  //大弯时转角比例
//u16 TurnD3 = 110;   //大弯时转角积分
//
//u16 TurnP4 = 48;  //大弯时转角比例
//u16 TurnD4 = 90;   //大弯时转角积分

u16 TurnP;     //* 94                 //方向P
u16 TurnD;   //* 8.4              //方向D
u16 turnsetmax;  //转向最大PWM值
u16 turnpwmmax;
u8  disccd[128][4];
u8  paraadjflag;   //参数修改组切换

extern int leftline, rightline; //左右边界值
extern int leftlineold,rightlineold; //左右边界上一次值
extern int yuzhizhi;//动态阈值
extern signed int sumlspeed,sumrspeed;

s16 SetSpeed= -250;
s16 AmSpeed;//*   //目标速度 用于外部       设置速度时在这里设置
s16 g_Speedgoal=0;//用于内部 自加速使用
//时间标志位
extern u8 TIME0flag_5ms,TIME0flag_10ms,TIME0flag_20ms;
extern u8 TIME1flag_100ms,flag_1ms ;
extern u8 TIME1flag_1s   ;  //PT1口1s定时标志位
extern s16 whitelength;//91;   //具体看CCD图像,赛道宽度

s32 ATimeCount=700;//100ms进入标志  由20个5ms构成,速度PID时使用
s32 TimeCount=0 ;//1ms中断标志
//角度传感器
s32 GYROSCOPE_OFFSET,GYROSCOPE_turn_OFFSET;//陀螺仪静止时的零点
s32 AD_ACC_Z;//加速度计的Z轴
s32 AD_GYRO;//平衡陀螺仪
s32 AD_GYRO_turn;//转向陀螺仪
s32 AAngPWM=0,LastAAngPWM=0,AAngPeriodCount=0,MotorAAngPWM=0 ;
//速度变量
float g_SpeedControlOutNew,g_SpeedControlOutOld ;
s16 SpeedPeriodCount=0;
s32 MotorSpeedPWM=0 ;
s32 PWMout ;
int start_flag=0,stop_jiasu=0;
//CCD变量
int ccd_count=0;
uint8_t Pixel[128];
int ccd_flag=0;
s16 TurnPeriodCount=0 ;
s32 MotorTurnPWM=0 ;
s16 TurnPWMOUT=0 ;
s16 LastTurnPWMOUT=0;
u16 discnt;
u8  workflag;

void run();//直立主函数
void qibu();//起步不能一下把速度加上去,速度要慢慢加
void GPIO_Init();
void dispage1();
void dispage2();
void dispage3();
void disdata1();
void disdata2();
void disdata3();
void disccdval();
extern void Pause(void);
extern void LCD_CLS(void);

void main()
{  int16 ii;
   discnt=0;
   paraadjflag=0;
   workflag=0;
   AmSpeed = SetSpeed;
   turnsetmax = 650;
   s32 xgtemp,ygtemp;
   DisableInterrupts; //禁止总中断
   uart_init (UART0,115200);//初始化UART0,输出脚PTA15,输入脚PTA14
   //AngleAcceleration_init() ;//AD初始化
   FTM1_QUAD_Iint();//正交解码测速  A相---PTA8  B相---PTA9
   FTM2_QUAD_Iint();//正交解码测速  A相---PTA10 B相---PTA11
   oled_init();//oled初始化
   CCD_init (); //CCD初始化
   GPIO_Init(); //程序运行灯
   pit_init_ms(PIT0, 1);  //初始化PIT0,定时时间为: 1ms
   pit_init_ms(PIT1, 100);//初始化PIT1,定时时间为: 100ms
   FTM_init() ; //PWM初始化
   delayms(100);
   MPU6050_Init();  //MPU6050初始化  , PD8  , PD9
   delayms(300);
   xgtemp=0;
   ygtemp=0;
   TurnP=TurnP1;
   TurnD=TurnD1;
   for(ii=0;ii<100;ii++)
   {
     xgtemp += MPU6050_GetDoubleData(MPU6050_GYRO_XOUT);//读X轴角速度,直立
     Pause();
     ygtemp += MPU6050_GetDoubleData(MPU6050_GYRO_YOUT);//读Y轴角速度,转向
     Pause();
   }
   GYROSCOPE_OFFSET = xgtemp/100;        //静态X轴角速度值,直立,理论上为0,但实际可能不为0
   GYROSCOPE_turn_OFFSET = ygtemp/100;   //静态Y轴角速度值,转向,理论上为0,但实际可能不为0

   EnableInterrupts;//开总中断
   uart_irq_EN(UART0);

   uart_putchar(UART0,'O');
   uart_putchar(UART0,'K');

   A_P = ANGLE_CONTROL_P;
   A_D = ANGLE_CONTROL_D*10;
   V_P = SpeedKP;
   V_I = SpeedKI;
   T_P = TurnP;
   T_D = TurnD;
   G_RATIO = GYROSCOPE_ANGLE_RATIO*100;
   LCD_CLS();
   dispage1(); //正常显示
   while(1)
   {
     if(workflag==0)  //正常状态
     { if(gpio_get(PORTE,3)==0)  //状态切换
       { delayms(4);
         if(gpio_get(PORTE,3)==0)
         {
           workflag=1;
           LCD_CLS(); //清屏
           dispage2();
           while(gpio_get(PORTE,3)==0); //等待按键松开
         }
       }
       discnt++;
       if(discnt>=100)
       { discnt=0;
         disdata1();
         delayms(2);
       }
       delayms(1);
     }
     else if(workflag==1)   //显示和上传CCD图像
     { if(ccd_flag==1)//采完一副图像
       {
         ccd_flag=0;
         tuxiang();  //红树伟业上位机
         discnt++;
         if(discnt>=100)
         { discnt=0;
           disdata2();  //显示图像
           disccdval();
           delayms(1);
         }
       }
       if(gpio_get(PORTE,3)==0)  //状态切换
       { delayms(4);
         if(gpio_get(PORTE,3)==0)
         {
           workflag=2;
           LCD_CLS(); //清屏
           dispage3();
           while(gpio_get(PORTE,3)==0); //等待按键松开
         }
       }
       if(gpio_get(PORTE,2)==0)  //回正常状态
       { delayms(4);
         if(gpio_get(PORTE,2)==0)
         {
           workflag=0;
           LCD_CLS(); //清屏
           dispage1();
           while(gpio_get(PORTE,5)==0); //等待按键松开
         }
       }
     }
     else if(workflag==2)  //调节参数
     { if(gpio_get(PORTE,3)==0)  //修改参数变换
       { delayms(4);
         if(gpio_get(PORTE,3)==0)
         {
           paraadjflag++;
           if(paraadjflag==5) paraadjflag=0;  // 切换。如果有更多的参数组,自行修改
           if(paraadjflag==0)
           { LCD_P6x8Str(0,1,"Speed Para:  <--");
             LCD_P6x8Str(0,3,"Turn Para:      ");
             LCD_P6x8Str(0,5,"Speed Set:      ");
           }
           else if(paraadjflag==1)
           { LCD_P6x8Str(0,1,"Speed Para:  -->");
             LCD_P6x8Str(0,3,"Turn Para:      ");
             LCD_P6x8Str(0,5,"Speed Set:      ");
           }
           else if(paraadjflag==2)
           { LCD_P6x8Str(0,1,"Speed Para:     ");
             LCD_P6x8Str(0,3,"Turn Para:   <--");
             LCD_P6x8Str(0,5,"Speed Set:      ");
           }
           else if(paraadjflag==3)
           { LCD_P6x8Str(0,1,"Speed Para:     ");
             LCD_P6x8Str(0,3,"Turn Para:   -->");
             LCD_P6x8Str(0,5,"Speed Set:      ");
           }
           else if(paraadjflag==4)
           { LCD_P6x8Str(0,1,"Speed Para:     ");
             LCD_P6x8Str(0,3,"Turn Para:      ");
             LCD_P6x8Str(0,5,"Speed Set:   <--");
           }
           while(gpio_get(PORTE,3)==0); //等待按键松开
         }
       }
       if(gpio_get(PORTE,2)==0)  //回正常状态
       { delayms(4);
         if(gpio_get(PORTE,2)==0)
         {
           workflag=0;
           LCD_CLS(); //清屏
           dispage1();
           while(gpio_get(PORTE,2)==0); //等待按键松开
         }
       }
       if(gpio_get(PORTE,0)==0)  //参数调节
       { delayms(4);
         if(gpio_get(PORTE,0)==0)
         { if(paraadjflag==0)   //速度KP 加减
           { SpeedKP++;
             Dis_num(24,2,SpeedKP);
           }
           else if(paraadjflag==1)
           { SpeedKI++;
             Dis_num(90,2,SpeedKI);
           }
           else if(paraadjflag==2)
           { turnsetmax=turnsetmax+5;
             Dis_num(24,4,turnsetmax);
           }
           else if(paraadjflag==3)
           { TurnD++;
             Dis_num(90,4,TurnD);
           }
           else if(paraadjflag==4)  //速度
           { SetSpeed = SetSpeed - 5;
             AmSpeed = SetSpeed;
             Dis_num(24,6,SetSpeed);
           }
           while(gpio_get(PORTE,0)==0); //等待按键松开
         }
       }
       if(gpio_get(PORTE,1)==0)  //参数调节
       { delayms(4);
         if(gpio_get(PORTE,1)==0)
         {
           if(paraadjflag==0)   //速度KP 加减
           { SpeedKP--;
             Dis_num(24,2,SpeedKP);
           }
           else if(paraadjflag==1)
           { SpeedKI--;
             Dis_num(90,2,SpeedKI);
           }
           else if(paraadjflag==2)
           { turnsetmax=turnsetmax-5;
             Dis_num(24,4,turnsetmax);
           }
           else if(paraadjflag==3)
           { TurnD--;
             Dis_num(90,4,TurnD);
           }
           else if(paraadjflag==4)  //速度
           { SetSpeed = SetSpeed + 5;
             Dis_num(24,6,SetSpeed);
             AmSpeed = SetSpeed;
           }
           while(gpio_get(PORTE,1)==0); //等待按键松开
         }
       }
       delayms(5);
     }
   }
}

void GPIO_Init()
{
   gpio_init (PORTA, 17, GPO, 1u); //初始化PTE0为高电平输出---LED0
   gpio_set  (PORTA, 19, 0);       //设置PTE0为高电平输出,LED0灭
   gpio_init (PORTE,0,GPI,0);      //按键输入
   gpio_init (PORTE,1,GPI,0);     //按键输入
   gpio_init (PORTE,2,GPI,0);     //按键输入
   gpio_init (PORTE,3,GPI,0);     //按键输入

}

void run()//直立函数 在isr.c中的1ms中断中调用  PIT0_IRQHandler
{
  TimeCount++ ;
  SpeedPeriodCount++;
  TurnPeriodCount ++ ;
  AAngPeriodCount ++ ;
  if(AAngPeriodCount>=4) AAngPeriodCount=4;

  MotorTurnPWM  = TurnPWMOut(TurnPWMOUT,LastTurnPWMOUT,TurnPeriodCount) ;
  MotorSpeedPWM = SpeedPWMOut(g_SpeedControlOutNew ,g_SpeedControlOutOld,SpeedPeriodCount);
  MotorAAngPWM  = AAangPWMOut(AAngPWM ,LastAAngPWM ,AAngPeriodCount);
  Checkcarstate();//开启停止判断
  if(TimeCount>=5)//读速度  5ms
  {
    TimeCount=0;
    GetMotorPulse();//读速度脉冲
  }
  else if(TimeCount == 1)//读取MPU6050
  {
     xaout=MPU6050_GetDoubleData(MPU6050_ACCEL_XOUT);//读X轴加速度
     yaout=MPU6050_GetDoubleData(MPU6050_ACCEL_YOUT);//读X轴加速度
     zaout=MPU6050_GetDoubleData(MPU6050_ACCEL_ZOUT);//读X轴加速度
     xgout=MPU6050_GetDoubleData(MPU6050_GYRO_XOUT);//读X轴角速度,直立角速度
     ygout=MPU6050_GetDoubleData(MPU6050_GYRO_YOUT);//读Y轴角速度,转向角速度
     angle6550=MPU6050_Get_Angle(xaout,yaout,zaout,0);
  }
  else if(TimeCount == 2)//5ms 直立滤波,控制
  {
    AAngPeriodCount  = 0;
    AngleCalculate();//计算加速值和角度值
    LastAAngPWM = AAngPWM ;
    AAngPWM = AngleControl() ;     //计算平衡电机速度
    PWMout=MotorSpeedOut(AAngPWM,MotorSpeedPWM,MotorTurnPWM);//电机输出
    //PWMout=MotorSpeedOut(0,0,MotorTurnPWM);
    //PWMout=MotorSpeedOut(AAngPWM,MotorSpeedPWM,0);//电机输出  刚开始用的时候可以把MotorSpeedPWM和MotorTurnPWM都设为0
     //PWMout=MotorSpeedOut(AAngPWM,0,0);//电机输出  刚开始用的时候可以把MotorSpeedPWM和MotorTurnPWM都设为0
    //先调直立,再加速度MotorSpeedPWM,最后加方向MotorTurnPWM

  }
  else if(TimeCount == 3)//5ms  速度PI调节
  {
     ATimeCount ++ ;
     if(ATimeCount >= 20)//20*5=100ms进行一次速度PID调节
     {
       ATimeCount=0;
       SpeedPID() ;
       SpeedPeriodCount = 0 ;
       qibu();//起步  不可以一下就把速度加上,要缓慢加
     }
   }
  else if(TimeCount == 4)// CCD图像采集与处理
  {
    ccd_count++;
    if(ccd_count>=4)//20ms进一次
    {
        ccd_count=0;
        ccd_flag=1;//发送图像到上位机标志
        ImageCapture(Pixel) ;//将捕捉到的图像放在Pixel数组中
        //process();//图像处理函数
        FindLine();
        dline = rightline - leftline;
        if((dline>64)||(dline<12)) //十字路或桥上
        { //TurnP = TurnP1;
          //TurnD = TurnD1;
          turnpwmmax=turnsetmax;
        }
        else if((dline>(whitelength+16))||(dline<(whitelength-16))) //丢线
        { turnpwmmax=turnsetmax+50;
          //TurnD = TurnD4;
        }
        else if((dline>(whitelength+9))||(dline<(whitelength-9))) //60度弯道
        { //TurnP = TurnP4;
          //TurnD = TurnD4;
          turnpwmmax=turnsetmax+30;
        }
        else if((dline>(whitelength+4))||(dline<(whitelength-4))) //50度弯道
        { //TurnP = TurnP3;
          //TurnD = TurnD3;
          turnpwmmax=turnsetmax+20;
        }
         else if((dline>(whitelength+2))||(dline<(whitelength-2))) //亚直道
        { //TurnP = TurnP2;
          //TurnD = TurnD2;
          turnpwmmax=turnsetmax;
        }
        else //直道
        { //TurnP = TurnP1;
          //TurnD = TurnD1;
          turnpwmmax=turnsetmax;
        }
        LastTurnPWMOUT = TurnPWMOUT ;
        TurnPWM() ;
        TurnPeriodCount = 0 ;
    }
  }
  if(TIME1flag_1s == 1)//程序运行灯
  {
    TIME1flag_1s = 0 ;
    PTA17_OUT = ~PTA17_OUT ;
  }
}
void qibu()//这一部分认真看一下,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改一下
{
  if(AmSpeed!=0)//在目标速度不为0时才运行
  {
   start_flag++;
   if(start_flag<30)//静止2S才出发  可根据规则修改
   {  g_Speedgoal=0;
      //SpeedKI=0;
   }
   else if(start_flag>=30)
   {
     if(g_Speedgoal>AmSpeed&&stop_jiasu==0)//然后逐渐加速
     {
         g_Speedgoal-=15; //  30  //单次加速值,值大加速能力强,比赛前可设两组值,一组快速加速,用于应对起步时是长
                         //直道的情况,另一组为慢加速,用于应对起步时就是弯道的情况
     }
     else if(g_Speedgoal<=AmSpeed&&stop_jiasu==0) //内部速度高于设置速度,停止大幅度加速,进行小幅度调整加速
     {
         g_Speedgoal=AmSpeed;
         stop_jiasu=1;
     }
     start_flag=3000;  //终止静止2s计数
     //SpeedKI=0;
     if(stop_jiasu==1)        //车模之后的目标速度调整主要在此函数中
     {
       if(g_Speedgoal>AmSpeed)//然后逐渐加速
       {
         g_Speedgoal-=15;//
       }
        else if(g_Speedgoal<=AmSpeed)
       {
         g_Speedgoal=AmSpeed;
       }
     }
   }
  }
}

void dispage1()
{  Dis_num(0,0,GRAVITY_OFFSET);  //设定值,垂直时加速度AD
   Dis_num(42,0,GYROSCOPE_OFFSET);//陀螺仪零偏  自检平均值
   LCD_P6x8Str(0,1,"Ap:");
   Dis_num(20,1,A_P);//加计零偏 定值
   LCD_P6x8Str(60,1,"Ad:");
   Dis_num(80,1,A_D);

   LCD_P6x8Str(0,2,"Vp:");
   Dis_num(20,2,V_P);
   LCD_P6x8Str(60,2,"Vd:");
   Dis_num(80,2,V_I);

   LCD_P6x8Str(0,3,"Tp:");
   Dis_num(20,3,T_P);
   LCD_P6x8Str(60,3,"Td:");
   Dis_num(80,3,T_D);

   LCD_P6x8Str(0,4,"A      S      C");

   LCD_P6x8Str(0,5,"Spd");
   LCD_P6x8Str(1,7,"LMB:");
   LCD_P6x8Str(64,7,"RMB:");
}

void disdata1()
{    Dis_num(6,4,angletmp);
     Dis_num(48,4,-AmSpeed);
     Dis_num(90,4,TurnPosition);
     A_P = ANGLE_CONTROL_P;
     A_D = ANGLE_CONTROL_D*10;
     V_P = SpeedKP;
     V_I = SpeedKI;
     T_P = TurnP;
     T_D = TurnD;
     Dis_num(20,1,A_P);//加计零偏 定值
     //Dis_num(80,1,A_D);
     Dis_num(80,1,TurnPWMOUT);
     Dis_num(20,2,V_P);
     Dis_num(80,2,V_I);
     Dis_num(20,3,T_P);
     Dis_num(80,3,T_D);
     delayms(50);
     Dis_num(10,6,leftlineold);  //赛道左边界
     Dis_num(94,6,rightlineold); //赛道右边界
     Dis_num(52,6,dline); //赛道右-左
     Dis_num(28,7,sumlspeed);
     Dis_num(96,7,sumrspeed);
     Dis_num(20,5,AmSpeed);
     Dis_num(80,5,turnsetmax);
}

void dispage2()
{  LCD_P6x8Str(0,0,"CCD DATA UP&DIS");
   LCD_P6x8Str(0,1,"L:        R:");
   Dis_num(20,1,leftlineold);  //赛道左边界
   Dis_num(94,1,rightlineold); //赛道右边界
}

void disdata2()
{  Dis_num(20,1,leftlineold);  //赛道左边界
   Dis_num(94,1,rightlineold); //赛道右边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