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完的程序为什么lcd162不能显示,帮忙改改

楼主(2018-05-10):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rs=P1^0;
sbit lcdrw=P1^1;
sbit lcden=P2^5;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lcden=0;
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控制
write_com(0x0f);    //显示开关 开启光标  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    //光标自加一   未开启全屏移动
write_com(0x01);    //清屏
write_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write_data('1');

}
}

网友A:
留印,我也新学,我给你一个程序你试试。过两天看看有没有人回答你
/*
* 1602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sbit RS = P1^0 ;
sbit RW = P1^1 ;
sbit EN = P2^5 ;
sbit STA7 = P0^7;

unsigned char code word1[]={"QQ:398115088"};
unsigned char code word2[]={"WWW.HJMCU.COM"};

/**
* 等待繁忙标志
*/
void wait(void)
{
        P0 = 0xFF;

        do
        {
                RS = 0;
                RW = 1;
                EN = 0;
                EN = 1;
        }while (STA7 == 1);
        EN = 0;
}

/**
* 写数据
*/
void w_dat(uint8 dat)
{
        wait();
        EN = 0;
        P0 = dat;
        RS = 1;
        RW = 0;
        EN = 1;
        EN = 0;
}

/**
* 写命令
*/
void w_cmd(uint8 cmd)
{
        wait();
        EN = 0;
        P0 = cmd;
        RS = 0;
        RW = 0;
        EN = 1;
        EN = 0;
}

/**
* 发送字符串到LCD
*/
void w_string(uint8 addr_start, uint8 *p)
{
        w_cmd(addr_start);
        while (*p != '\0')
        {
                w_dat(*p++);
        }
}

/**
* 初始化1602
*/
void Init_LCD1602(void)
{
        w_cmd(0x38);  //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_cmd(0x0C);  // 显示器开、光标开、光标允许闪烁
        w_cmd(0x06);  // 文字不动,光标自动右移
        w_cmd(0x01);  // 清屏
}

main()
{

        Init_LCD1602();

        w_string(0x80,word1);
        w_string(0xC0,word2);

        while (1);
}

网友B:
不能显示一定是你哪里出错了。

网友C:
缺少判断是否忙碌的函数  还缺一个显示用的数组char code Num[]={'0','1','2','3','4','5','6','7','8','9'};

void Read_Busy()
{
        char busy;
        LCD1602_DB = 0xff;      //复位数据总线  (DB为输出端)
        LCD1602_RS = 0;          //拉低RS
        LCD1602_RW = 1;          //拉高RW读
        do
        {
            LCD1602_EN = 1;//使能EN
            busy = LCD1602_DB;//读回数据
            LCD1602_EN = 0;         //拉低使能以便于下一次产生上升沿
        }while(busy & 0x80); //判断状态字BIT7位是否为1,为1则表示忙,程序等待
}

网友D:
1、include<reg51.h>  (你多了个点)
2、#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网友D:
错误1、include <reg51.h.>   多了个点
错误2、#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不能这么用,正确应该使用: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有问题欢迎继续问,说实话这都是基础问题,完全都可以看书解决的。

网友E:
可能程序出错

网友F:
可能屏幕初始化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