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读取Arduino采集到的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8-05-10):
我想将压力传感器与hx 711相连,然后hx 711模块与Arduino相连实现压力数据的采集。请问一下大家要怎样做才能实现,在采集完成之后,在电脑上可以调出采集的压力数据呢?
PS:随便翻了一下资料,是要把实时采集到的数据放入sd卡吗?如果是这样,具体是怎样实现的呢?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arduino 有可以采集模拟电压的引脚 直接采集H桥的节点电压就行

网友B:
連接到arduino 的模擬引腳,讀數值

~~~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duino 有可以采集模拟电压的引脚 直接采集H桥的节点电压就行

请问一下能把实时采集到的数据存储到SD卡吗?就是在arduino上再接一个SD卡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