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单片机驱动三个电机怎么弄(目前已经有2路电机了)

楼主(2018-05-10):
我在最一个单片机蓝牙小车电机驱动是L298,已经根据大神程序驱动了两路电机,求问怎么添加驱动第三个电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uchar a;
void init()
{     TMOD=0X20;   //设置定时器1为方式2
TH1=0xfd ;
TL1=0xfd ;   //装初值
TR1=1;       //启动定时器1
REN=1;       // 使能接收
SM0=0;     SM1=1;       //设置串口为工作方式1
EA=1;       // 打开总中断开关
ES=1;       // 打开串口中断开关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void ser() interrupt 4
{           ES=0;           RI=0;   //将接受中断标志位清0;
a=SBUF; //将接受到的数据赋值给a
switch(a)    {      case 65:  P2=0X17;  break;   //  发送的是A  前进指令
case 66:  P2=0X1B;  break;   //  发送的是B  右转指令
case 67:  P2=0X27;  break;   //  发送的是C  左转指令
case 68:  P2=0X2B;  break;   //  发送的是D  后退指令
case 97:   P2=0X00;  break;  //发送的是a   停止指令
case 98:   P2=0X00;  break;  //发送的是b   停止指令
case 99:   P2=0X00;  break;  //发送的是c   停止指令
case 100:  P2=0X00;  break;  //发送的是d   停止指令      //P2口是我的电机驱动的控制端
default: break;     }          ES=1;        }

网友A:
再增加程序,用P1口或是其它没被占用的单片机端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