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rotel99se下面的敷铜方法

楼主:
有两张图,有一张是我的敷铜,在Solder顶层敷的,不知道能不能敷成另一张那样,所以特此求教大神!!!!!!

敷这种铜

敷这种铜

这是我的敷铜

这是我的敷铜

网友A(2018-05-11):
先要有铜箔层,也就是布线或者填充或者多边形敷铜,然后再在锡膏层这样做。你目前这样会是没有铜箔的底板上不印刷阻焊层而已。

网友B:
第一张是开窗的,第二张要这样不行,阻焊顶层之下需要有铜箔才行,你可把顶层阻焊层那四块区域复制到top Layer,并且重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要有铜箔层,也就是布线或者填充或者多边形敷铜,然后再在锡膏层这样做。你目前这样会是没有铜箔的底板上 ...

是不是先在画线,然后再锡膏层画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是开窗的,第二张要这样不行,阻焊顶层之下需要有铜箔才行,你可把顶层阻焊层那四块区域复制到top La ...

求教怎么开天窗,怎么让他在阻焊层有铜箔是不是在阻焊层话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先在画线,然后再锡膏层画这个

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先在画线,然后再锡膏层画这个

现在铜箔层也就是TopLayer或者BottomLayer层画好线,再转到TopSolder或者BottomSolder层画一次,这次画出需要印刷上锡膏的部分。一般铜箔层大于等于焊锡层。

网友B:
7楼说的对,我之前没考虑到BOT层,,总之就是  在你需要露出铜皮的那一层的Solder层放置一块区域,这样你放置的那个地方就会露出铜皮(Solder层是负片,放置的东西是反而没有的)

网友D:
老铁。,你会了教教我,我也想学习学习

网友C: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铜箔层也就是TopLayer或者BottomLayer层画好线,再转到TopSolder或者BottomSolder层画一次,这次画出 ...

大佬,给你看看图片,帮我指点指点

C)7(CTYL`X14R3O(JS0`@NS.png (812 Bytes, 下载次数: 6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楼说的对,我之前没考虑到BOT层,,总之就是  在你需要露出铜皮的那一层的Solder层放置一块区域,这样你放 ...

谢谢,大佬,你再看看是不是这样的C:\Users\jinli\Desktop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铁。,你会了教教我,我也想学习学习

等我学会哈!本人也是菜鸟一枚

网友C(2018-08-14):
引用 网友A:
现在铜箔层也就是TopLayer或者BottomLayer层画好线,再转到TopSolder或者BottomSolder层画一次,这次画出 ...

大神,求告知,怎么画出需要印刷的锡膏的呢??是不是在锡膏层再再布一次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楼说的对,我之前没考虑到BOT层,,总之就是  在你需要露出铜皮的那一层的Solder层放置一块区域,这样你放 ...

没明白哎,能不能讲的再细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明白哎,能不能讲的再细点

Protel99se默认除了焊盘和过孔全部覆盖阻焊层(绿油),阻焊层是负片层所以看不到,你用阻焊层画的地方就是开窗不敷绿油,才能敷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