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智能定量包装秤系统设计

楼主(2018-05-10):
    采用变频器控制皮带给料机,通过调节电机转速灵活调节给料机的给料速度,改善了给料机构的性能;采用基于模糊控制的在线调整定量控制算法,旨在保证计量精度的前提下,尽量提高计量速度,并适应对多种物料多种定量的包装计量,减少物料特性变化对计量精度的影响。
1)定量包装秤整体结构设计;
2)自动定量包装秤定量控制算法设计;
3)基于模糊控制的在线调整定量控制优化算法设计;
4)自动定量包装秤模糊控制器设计;
5)自动定量包装秤控制系统硬件设计;
6)分不同物料、不同定量值进行对比实验。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

压力传感器设备

压力传感器设备

矩阵键盘,参数设置

矩阵键盘,参数设置

arduino源程序如下:
#include "HX711.h"
#include <MsTimer2.h>
#include<Keypad.h>
#include <Wire.h>
#include <LiquidCrystal_I2C.h>

int Motor = 10;
int LED   = 11;
unsigned char Pwm_Motor = 0;
const byte ROWS = 4;
const byte COLS = 4;
char hexaKeys[ROWS][COLS] = {
    {'1','2','3','A'},
    {'4','5','6','B'},
    {'7','8','9','C'},
    {'*','0','#','D'}
};
char key = NO_KEY;
byte rowPins[ROWS] = {9, 8, 7, 6};
byte colPins[COLS] = {5, 4, 3, 2};

HX711 HX711_CH0(A0, A1, 400);
LiquidCrystal_I2C lcd(0x27,20,4);

long Weight[5] = {0,0,0,0,0};
long gWeight      = 0;

unsigned char  gWeight_ge   = 0;
unsigned char  gWeight_shi  = 0;
unsigned char  gWeight_bai  = 0;
unsigned char  gWeight_qian = 0;
long gSetWeight      = 0;
long gSetWeight_Out  = 0;
unsigned char  gSetWeight_Flag  = 0;
unsigned char  gSetWeight_Start = 0;
unsigned char  gSetWeight_ge    = 0;
unsigned char  gSetWeight_shi   = 0;
unsigned char  gSetWeight_bai   = 0;
unsigned char  gSetWeight_qian  = 0;

unsigned char gIndex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Tmr20msFlag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gMainLoop100msCnt  = 1;
static unsigned char gMainLoop500msCnt  = 2;
static unsigned char gMainLoop1000msCnt = 3;
static unsigned char gSchedularType     = 0;

Keypad customKeypad = Keypad(makeKeymap(hexaKeys), rowPins, colPins, ROWS, COLS);

void flash()                        //中断处理函数,改变灯的状态
{
  Tmr20msFlag = 1;
  //Serial.println("20ms");
}

void  Task_20ms(void)
{
    Weight[gIndex] = HX711_CH0.Get_Weight();
    if(Weight[gIndex] < 0 )Weight[gIndex] = 0;

    gIndex++;
    if( gIndex >=  5 ) gIndex = 0;
    //Serial.println("20ms");
}
void  Task_100ms(void)
{
    long lWeight = 0;
    gWeight = (Weight[0] + Weight[1] + Weight[2] + Weight[3] + Weight[4]) / 5;
    if(gSetWeight_Start == 1 )
    {
        if( gSetWeight_Out > gWeight )
        {
             lWeight = gSetWeight_Out - gWeight;
             if(lWeight > 1000 ) Pwm_Motor = 250;
             else if( lWeight > 600 ) Pwm_Motor = lWeight / 5;
             else if( lWeight > 299 ) Pwm_Motor = lWeight / 6;
             else  Pwm_Motor = 40;
             analogWrite(Motor,Pwm_Motor);
        }
        else
        {
              gSetWeight_Start = 0;
              Pwm_Motor = 0;
              analogWrite(Motor,Pwm_Motor);
        }
    }
    lcd.setCursor(0, 1);
    lcd.print("GetValue: ");
    if( gWeight > 5000)
    {
      lcd.print("ERR ");
    }
    else
    {
        gWeight_ge =    gWeight         % 10;
        gWeight_shi = ( gWeight /  10 ) % 10;
        gWeight_bai = ( gWeight / 100 ) % 10;
        gWeight_qian =  gWeight / 1000;
        lcd.print(gWeight_qian,DEC);
        lcd.print(gWeight_bai,DEC);
        lcd.print(gWeight_shi,DEC);
        lcd.print(gWeight_ge,DEC);
    }
}
void  Task_500ms(void)
{
  analogWrite(Motor,Pwm_Motor);
  //Serial.println("500ms
}
void  Task_1000ms(void)
{
    //Serial.println("1000ms");
}

void  Task_IDLE(void)
{
  char NewValue = 0;
  char NewValueFlag = 0;
  char SetValueFlag = 0;
   key = customKeypad.getKey();
   if (key != NO_KEY)
   {
       switch( key )
       {
           case '1':  NewValue = 1; NewValueFlag = 1;         break;
           case '2':  NewValue = 2; NewValueFlag = 1;         break;
           case '3':  NewValue = 3; NewValueFlag = 1;         break;
           case '4':  NewValue = 4; NewValueFlag = 1;         break;
           case '5':  NewValue = 5; NewValueFlag = 1;         break;
           case '6':  NewValue = 6; NewValueFlag = 1;         break;
           case '7':  NewValue = 7; NewValueFlag = 1;         break;
           case '8':  NewValue = 8; NewValueFlag = 1;         break;
           case '9':  NewValue = 9; NewValueFlag = 1;         break;
           case '0':  NewValue = 0; NewValueFlag = 1;         break;
           case 'A':            break;
           case 'B':            break;
           case 'C':            break;
           case 'D':            break;
           case '#':   if(gSetWeight_Flag  == 1){ gSetWeight_Start = 1;  gSetWeight_Flag = 0; }         break;
           case '*':    SetValueFlag = 1;   break;
        }
        if( 1 == NewValueFlag )
        {
            gSetWeight = gSetWeight * 10 + NewValue;
            if(gSetWeight > 9999) gSetWeight = gSetWeight % 10000;

            gSetWeight_ge =    gSetWeight         % 10;
            gSetWeight_shi = ( gSetWeight /  10 ) % 10;
            gSetWeight_bai = ( gSetWeight / 100 ) % 10;
            gSetWeight_qian =  gSetWeight / 1000;
            lcd.setCursor(0, 0);
            lcd.print("SetValue: ");
            lcd.print(gSetWeight_qian,DEC);
            lcd.print(gSetWeight_bai,DEC);
            lcd.print(gSetWeight_shi,DEC);
            lcd.print(gSetWeight_ge,DEC);
        }
        if( 1 == SetValueFlag )
        {
            if(gSetWeight > 5000)
            {
                lcd.setCursor(0, 0);
                lcd.print("SetValue: ERR  ");
                gSetWeight = 0;
            }
            else
            {
                lcd.setCursor(0, 0);
                lcd.print("SetValue:     ");
                delay(500);
                lcd.setCursor(0, 0);
                lcd.print("SetValue:");
                gSetWeight_ge =    gSetWeight         % 10;
                gSetWeight_shi = ( gSetWeight /  10 ) % 10;
                gSetWeight_bai = ( gSetWeight / 100 ) % 10;
                gSetWeight_qian =  gSetWeight / 1000;
                lcd.setCursor(0, 0);
                lcd.print("SetValue: ");
                lcd.print(gSetWeight_qian,DEC);
                lcd.print(gSetWeight_bai,DEC);
                lcd.print(gSetWeight_shi,DEC);
                lcd.print(gSetWeight_ge,DEC);
                delay(500);
                lcd.setCursor(0, 0);
                lcd.print("SetValue:     ");
                delay(500);
                lcd.setCursor(0, 0);
                lcd.print("SetValue:");
                gSetWeight_ge =    gSetWeight         % 10;
                gSetWeight_shi = ( gSetWeight /  10 ) % 10;
                gSetWeight_bai = ( gSetWeight / 100 ) % 10;
                gSetWeight_qian =  gSetWeight / 1000;
                lcd.setCursor(0, 0);
                lcd.print("SetValue: ");
                lcd.print(gSetWeight_qian,DEC);
                lcd.print(gSetWeight_bai,DEC);
                lcd.print(gSetWeight_shi,DEC);
                lcd.print(gSetWeight_ge,DEC);
                gSetWeight_Out = gSetWeight;
                gSetWeight_Flag = 1;
            }
        }
   }
   //Serial.println("IDLE");
}

void setup()
{
  pinMode(Motor, OUTPUT);
  analogWrite(Motor,0);
  pinMode(LED, OUTPUT);
  digitalWrite(LED, HIGH);

  Serial.begin(115200);
  //Serial.print("Welcome to use!\n");
  HX711_CH0.begin();
  delay(1500);

  lcd.init();
  lcd.backlight();
  lcd.print("SetValue: XXXX g");
  lcd.setCursor(0, 1);
  lcd.print("GetValue: XXXX g");

  delay(1500);
  HX711_CH0.begin();
  digitalWrite(LED, HIGH);
  //Serial.print("Begin to use!\n");
  MsTimer2::set(20, flash);        // 中断设置函数,每 20ms 进入一次中断
  MsTimer2::start();                //开始计时
  Weight[0] = Weight[1] = Weight[2] = Weight[3] = Weight[4] = 0;

  digitalWrite(LED, LOW);
}
void loop()
{
    if(1 == Tmr20msFlag)
    {
        Tmr20msFlag = 0;   Task_20ms();

        if(gMainLoop100msCnt <= 0)    {   gMainLoop100msCnt = 4;   Task_100ms(); }
        else                          {   gMainLoop100msCnt--;                   }

        if(gMainLoop500msCnt <= 0)    {   gMainLoop500msCnt = 24;  Task_500ms(); }
        else                          {   gMainLoop500msCnt--;                   }

        if(gMainLoop1000msCnt <= 0)   {   gMainLoop1000msCnt = 49; Task_1000ms();}
        else                          {   gMainLoop1000msCnt--;                  }
    }
    Task_IDLE();
}

网友A:
论坛新手,没办法下载了

网友B(2019-08-10):
很好,有具体的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