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T89C52,用51hei里面大神的程序修改了一点 加上蜂鸣器和led灯 蜂鸣器不响

楼主:
下面是程序和仿真 求大佬帮忙

温湿度检测

网友A(2018-05-11):
加蜂鸣器时需要设置一下驱动电压的值,如果是用三楹管驱动,则三极管的基极电阻阻值选 择小一些就行。

网友B:
来个大佬帮下忙啊

网友B:
电势条件一样  加进去就是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