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蓝牙调光制作源码

楼主(2018-05-11):
这是我以前做的一个课程设计,通过蓝牙APP发送指令,能够调节灯带亮度。灯带通过晶闸管控制的。控制部分:
硬件整体图:

#include <STC15.h>
#include "OLED_Init.h"
#include "UART.h"
#include "pwm.h"

void main()
{
    Init_OLED();
    UartInit();
    Init_T0_PWM();

    EA = 1;

    while(1)
    {
        writeTime();
        RH();       //读取温度
        OLED_ShowString(48,2,timeData,16);      //显示当前时间
        OLED_ShowNum(48,4,Temperature,2,16);    //显示温湿度
        OLED_ShowNum(48,6,Humidity,2,16);
    }
}

/*------------------------------------------------------------------*/
/* If you want to use the program or the program referenced in the  */
/* article, please specify in which data and procedures from STC    */
/*------------------------------------------------------------------*/

#include <stc15.h>
#include "PWM.h"

/*************        功能说明        **************

本程序演示使用定时器做软件PWM。

定时器0做16位自动重装,中断,从T0CLKO高速输出PWM。

本例程是使用STC15F/L系列MCU的定时器T0做模拟PWM的例程。

PWM可以是任意的量程。但是由于软件重装需要一点时间,所以PWM占空比最小为32T/周期,最大为(周期-32T)/周期, T为时钟周期。

PWM频率为周期的倒数。假如周期为6000, 使用24MHZ的主频,则PWM频率为4000HZ。

******************************************/

#define ZQ  10      //ZD:周期=ZD*100US
#define ZB
#define                PWM_HIGH_MIN        0                                //限制PWM输出的最小占空比。用户请勿修改。
#define                PWM_HIGH_MAX        10        //20级光强度调节

sbit        PWM_OUT = P0^0;                //定义PWM输出引脚。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unsigned int PWM_Temp=0,PWM_ZB=1;

/****************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Init_T0_PWM(void)                //100微秒@22.1184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5C;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7;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

/********************* Timer0中断函数************************/
void timer0_int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L0 = 0x5C;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7;                //设置定时初值

    if(PWM_Temp==ZQ) PWM_Temp=1;

    if(PWM_ZB >= PWM_HIGH_MAX)                PWM_ZB = PWM_HIGH_MAX;        //如果写入大于最大占空比数据,则强制为最大占空比。
        if(PWM_ZB <= PWM_HIGH_MIN)                PWM_ZB = PWM_HIGH_MIN;        //如果写入小于最小占空比数据,则强制为最小占空比。

    if(PWM_ZB>=PWM_Temp) {PWM_OUT=1;}else{PWM_OUT=0;}
    PWM_Te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