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34简易数字电压表仿真+单片机源代码

楼主(2018-05-11):
仿真图+源代码

仿真

仿真

/********************************************************

date  2018年11月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ADC_CS=P1^0;
sbit ADC_CLK=P1^4;
sbit ADC_DO= P1^6;
sbit ADC_DI=P1^5;

uchar voltage[4]={0,0,0,0};//voltage数组用于存放最后可用来显示的各个位上的数字
uchar en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 = 0;
        uint j = 0;
        for(i=0;i<xms;i++)
           for(j=0;j<114;j++);
}

//使用定时器0,工作方式1,定时5ms,使用定时器中断
void Timer0Set(void)
{
  TMOD = 0x01;//使用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 = (65536-5000)/256;
        TL0 = (65536-5000)%256;

        ET0 = 1;
        EA =  1;
        TR0 = 1;
}

//读取DAC0832的值
uchar GetVoltage(uchar channel)//形参是选择的通道
{
  uchar tmp =0,i = 0;//tmp作为本子函数的返回值

        ADC_CS=0; //片选,DO为高阻态
        ADC_DO=0;
        delay(2);
        //三个脉冲
        ADC_CLK=0;
        delay(2);
        ADC_DI=1;
        ADC_CLK=1;//第一个脉冲,起始位
        delay(2);

        ADC_CLK=0;
        delay(2);
        ADC_DI=1;
        ADC_CLK=1;//第二个脉冲,DI=1表示双通道单极性输入
        delay(2);

        ADC_CLK=0;
        delay(2);
        ADC_DI=channel; //第三个脉冲,DI=1表示选择通道1(CH2),DI=0表示选择通道0(CH1)
        ADC_CLK=1;
        delay(2);

        ADC_DI=0; //DI转为高阻态,失去输入意义
        ADC_DO=1; //DO脱离高阻态为输出数据做准备
        ADC_CLK=1;
        delay(2);
        ADC_CLK=0; //第一个下降沿,为去数做准备
        delay(2);//这里加一个脉冲AD才能正确独处数据,不加的话独处的 数据少一位,且是错的
        //转换成8位的二进制数
        for(i=0;i<8;i++)
        {
          ADC_CLK = 1;
                _nop_();
                ADC_CLK = 0;
                if(ADC_DO)//如果DO是真值,就tmp的相应的位数是1,先输出的是最高位,最后输出的是最低位
                        tmp = tmp | 1<<(7-i);
        }
        ADC_CS = 1;//关闭片选,结束一个转换周期
        return tmp;
}

//把读取出来的数字量转换成实际的温度值然后保存在voltage数组中
void PrintToBuffer(uchar digit)
{
//计算公式:电压=5/256*digit,因为结果又两位小数,统一将数据放大100倍进行运算,就可以避免浮点数运算.
  unsigned long val= (unsigned long int)5*200*digit/256;
        voltage[0] = val/1000;//千位
        voltage[1] = val/100;//百位
        voltage[2] = val/10%10;//十位
        voltage[3] = val%10;//个位
}

void main(void)
{
        Timer0Set();
         while(1)
        {
                PrintToBuffer(GetVoltage(0));//GetVoltage()获取到的数据量*1.0/256计算出实际电压
                delay(50);//每50ms进行计算一次
        }
}

void Timer0_Ini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pos = 0;//当前扫描第几个数码管
         TH0 = (65536-5000)/256;
        TL0 = (65536-5000)%256;
  P3 = 0xF0;
        //如果是第2位数码管则显示dp
        P2 = encode[voltage[pos]] & ((pos == 1)?(0x7F):(0xFF));//段选
        P3 = (1<<pos);//位选
        pos = (pos + 1)%4;
}

网友A(2018-07-13):
为什么我的照图作出来也仿真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照图作出来也仿真不了

他的仿真图少东西了

网友C(2020-04-08):
你这个代码是0832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