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学习型红外线遥控器(接收存储与发射源程序+原理图+PCB)

楼主:
前言:我要黑币啊,黑币不够用!

基于51单片机学习型红外遥控器制作介绍:

     本设计思想是不考虑红外编码方式,对多个红外遥控编码的脉冲宽度进行测量,电路采用51单片机AT89S52作为主控制芯片,外围接红外接收解调器和发射机二极管以及电阻、电容构成。电路设计简单,用洞洞板就可以完成设计。

功能描述:

当按下学习键P3.2时,处于学习状态时,此时红外接收电路就开始接收外来红外信号,并将其转换为电信号,找一个电视遥控器,电视遥控器的发射头对着模块的接收头,按下任一按键,模块开始接收遥控码并存储,当学习指示灯灭,发射指示灯亮起时,学习完毕;

Altium Designer画的学习型红外线遥控器电路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
//                         remote.c
//                       学习型遥控器
//                     使用keil c51
/*********************************************************************/
//使用AT89S52单片机,12MHZ晶振,
//
//#pragma src(E:\remote.asm)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_nop_();延时函数用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sbit  studylamp=P1^6;        //学习状态指示灯
sbit  lamp=P1^7;             //发射指示灯
sbit  studykey=P3^2;         //学习键(中断口)
sbit  remotein=P3^4;         //遥控信号输入口
sbit  remoteout=P3^5;         // 遥控输出口
sbit  txkey=P1^0   ;           //发射键
//
//
uint i,j,m=255,n,k,s;
uchar idata  remotedata[206];//存肪冲宽度数据用
uint   head;           //存起始位用
uint   remdata;
//
//
////
/*********1毫秒延时程序**********/
delay1ms(uint t)
{
for(i=0;i<t;i++)
   for(j=0;j<120;j++)
   ;
}
//
//
/***********初始化函数**********/
clearmen()
{
studylamp=0;           //关学习灯
lamp=0;                //关发射指示
remoteout=0;           //关遥控输出
remotein=1;            //
for(i=0;i<206;i++)     //清内存
{remotedata[i]=0x00;}
IE=0x00;
IP=0x01;
TMOD=0x22;             //8位自动重装模式
PCON=0X00;
TH1=0xf3;              //40KHZ初值
TL1=0xf3;
IT0=1;
EX0=1;                //外中断允许
EA=1;                 //开总中断
}
//
//
/**********键功能函数************/
keywork()
{
if(txkey==0)
{
    while(txkey==0);     //等待键释放
    ET1=1;TR1=1;         //发起始位
    for(i=head;i>0;i--){;}
        remoteout=0;ET1=0;TR1=0;
        n=0;
        while(1)
        {
      if(remotedata[n]==0x00){delay1ms(10);break;}//数据为0结束
          for(i=remotedata[n];i>0;i--){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lamp=~lamp;n++;//偶地址不发脉冲
//
          ET1=1;TR1=1;  //奇地址发调制脉冲
      for(i=remotedata[n];i>0;i--){;}
          remoteout=0;ET1=0;TR1=0;n++;
        }
  }
}
//
//
/***********主函数***************/
main()
{
clearmen();          //初始化
while(1)
{
  keywork();       //按键扫描
  }
}
//
//
/*********40KHZ发生器***********/
//定时中断T1
void time_intt1(void) interrupt 3
{
remoteout=~remoteout;
}
//
//
/***********学习函数 ***********/
//外中断0
void intt0(void) interrupt 0
{
ET1=0;TR1=0;EX0=0;EA=0;
head=0;studylamp=1;lamp=0;
while(studykey==0);           //等待键释放
while(remotein==1);           //等待遥控码输入
head=0;                       //读入起始位
while(remotein==0){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head++;}
n=0;remdata=0x0000;
while(1)
         {
       while(remotein==1){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remdata++;}
           if(remdata>m)                  //高电平>5毫秒退出
           {remotedata[n]=0x00;EX0=1;EA=1;goto end;}
           remotedata[n]=remdata;n++;     //存高电平脉宽数据
       remdata=0x0000;                  //脉宽计数器清零
           while(remotein==0){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remdata++;}  //低电平计数
           remotedata[n]=remdata;n++;remdata=0x00;//存低电平脉宽数据
          }
end: lamp=1;studylamp=0;
}
//
//*********************结束**************************//

网友A(2018-11-16):
请教楼主,这个程序是学习一个按键的吗?如果学习多个按键(比如8个),程序和电路如何改,请指教。

网友A:
菜鸟请教大师们:此程序是只学习一个按键吗?如果设置多个按键,程序和电路如何改?

网友B(2019-03-11):
正好需要这个东西

网友C:
极强,这篇文章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D:
楼主能看到吗?如果看到请说一下原理图中R7连接哪里?

网友E(2019-04-27):
非常好的东西,学习啦

网友F:
楼主,您的那个原理图有一部分和pcb不符合啊,那个电阻R7没有连到单片机的第9引脚,而pcb却连上了

网友G(2019-06-17):
学习一波,好好研究一番

网友H(2019-08-27):
哈哈 是哪个芯片呢

网友I(2020-05-27):
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

网友J(2023-12-18):
引用 网友A:
菜鸟请教大师们:此程序是只学习一个按键吗?如果设置多个按键,程序和电路如何改?

不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