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31单片机最小系统需要扩展的那个存储器应该怎么链接

楼主(2018-05-11):
8031最小系统我知道 ,我想请问8031需要扩展的那个存储器应该怎么链接,最好能有图有程序如何使用,谢谢了

网友A:
第7章  80C51片外扩展
7.1  并行扩展
7.1.1  并行扩展慨述
⒈ 并行扩展总线组成
⑴ 地址总线(AB)
⑵ 数据总线(DB)
⑶ 控制总线(CB)
⒉ 并行扩展容量
⒊ 并行扩展寻址方式
7.1.2  并行扩展外ROM
⒈ 典型连接电路
⑴ 地址线
① 低8位地址
② 高位地址
⑵ 数据线
⑶ 控制线
⒉ 读写控制
7.1.3  并行扩展外RAM
⒈ 典型连接电路
⑴ 地址线、数据线
⑵ 片选线
⑶ 读写控制线
⒉ 读写控制程序
⒊ 同时扩展外ROM和外RAM时典型连接电路
7.1.4  并行扩展I/O口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原理与控制技术——双解汇编和C51》第3版ISBN 978-7-111-42393-5机械工业出版社

网友B(2018-10-09):
引用 网友A:
第7章  80C51片外扩展
7.1  并行扩展7.1.1  并行扩展慨述
⒈ 并行扩展总线组成⑴ 地址总线(AB)⑵ 数据 ...

很好,留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