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18B20温度1602显示的控制源码

楼主(2018-05-11):
本单片机采用STC89C52RC芯片,用LCD1602显示温度上限设定值,下限设定值,
以及在线温度实时显示,用18B20温度传感器检测温度,同时用按键设置温度
上下限,以及设定切换,用timer0中断设置1秒闪烁指示灯显示运行状态。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
本单片机采用STC89C52RC芯片,用LCD1602显示温度上限设定值,下限设定值,
  以及在线温度实时显示,用18B20温度传感器检测温度,同时用按键设置温度
  上下限,以及设定切换,用timer0中断设置1秒闪烁指示灯显示运行状态。
*******************************************************************/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times;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 = P3^5;   //定义lcd1602通讯端口
sbit RW = P3^6;
sbit EN = P3^4;
sbit DQ= P2^2;          //18B20总线端口
sbit led1=P1^1;          //系统运行指示,
uint temp1;
uchar bai,shi,ge; //测量温度显示位置
uchar qian1,bai1,shi1,ge1;//上下限温度显示位置
bit flag; //标志位
sbit ds=P2^2;//18B20传感器 I/O口
sbit beep=P1^0;//温度报警
uint temp;
sbit led4=P1^4;//温度上下限设定指示
sbit led3=P1^2;//工作指示

sbit key1=P3^0;// 温度上线限设定转换按钮
sbit key2=P3^1;//温度设定加
sbit key3=P3^2;//温度设定减
uchar num,num_shang=0,num_xia=0,numled,flag_qiehuan; //变量初始化,定义

/*====================================
函数        : delay(uint z)
参数        :z 延时毫秒设定,取值范围0-65535
返回值        :无
描述        :12T/Fosc11.0592M毫秒级延时
====================================*/
void delay(xms)                                   //毫秒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00;j>0;j--);
}
void delayus(uint t)        //us延时函数
{
         while(t--);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位工作方式(00000001)
        TH0=(65536-22500)/256;                           //装初值
        TL0=(65536-225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

void ds_reset()           //复位函数
{
        ds=1;
        delayus(5);     //         延时
        ds=0;
        delayus(80);
        ds=1;
        delayus(14);
        if(ds==0)
                flag=1;
        else
                flag=0;                                //flag作为标志位,等1表示18b20存在
        delayus(20);
}
bit ds_read_bit(void)                        //读一位数据函数
{
        bit dat;
        ds=0;
        _nop_();                                   //延时机器周期
        _nop_();
        ds=1;                                                //释放总线
        _nop_();
        dat=ds;
        delayus(10);               //延时100us
        return dat;
}
uchar ds_read_byte()                   //读一个字节函数
{
        uchar i,j,k;
        for(i=0;i<8;i++)                  //一个字节8位组成,循环八次
        {
                j=ds_read_bit();
                k=(j<<7)|(k>>1);                //读出的数据最低位在最前面
        }
        return k;
}
void ds_write_byte(uchar dat)      //写一个字节的函数
{
        uchar i;
        for(i=0;i<8;i++)                        //循环八位将一个字节由低到高写入
        {
                ds=0;
                _nop_();
                ds=dat&0x01;                        //保留dat的最低位
                delayus(6);
                ds=1;                 //释放总线
                dat=dat>>1;
        }
        delayus(6);
}
uint read_temp()                //读取温度函数
{
        uchar a,b;
        ds_reset();
        ds_write_byte(0xcc);//                18B20忽略指令
        ds_write_byte(0xbe); //读暂存器指令
        a=ds_read_byte();           //读低八位
        b=ds_read_byte();                        //读高八位
        temp=b;
        temp=temp<<8;
        temp=temp|a;
        temp=temp*0.0625;                //得到实际温度值
        return temp;
}

/*************************************/
void keyscan()
{
        if(key1==0)//按键1处理,切换设置上下限
        {
                        delay(5);         //去抖
                     if(key1==0)
                   {

                     flag_qiehuan=!flag_qiehuan;//温度上下限按键取反

                         led4=flag_qiehuan;//温度设置切换按键状态指示

                         while(!key1);//松手检测
                     }
                }

        if((key2==0)&&(flag_qiehuan==0))//温度加按钮,k2长按
        {
                    delay(30);
                if((key2==0)&&(flag_qiehuan==0))
                          {
                                if(num_xia!=40)//上限值40
                                 num_xia++;         //
                          }

        }
        else if((key2==0)&&(flag_qiehuan==0))//K2短按
        {
                delay(3);
                if((key2==0)&&(flag_qiehuan==0))
                         {
                                if(num_xia!=40)// 上限值40
                                 num_xia++;
                                while(!key2);//松手检测
                         }

        }
        if((key3==0)&&(flag_qiehuan==0))//         温度减按键
        {
                delay(30);
                if((key3==0)&&(flag_qiehuan==0))
                          {
                        if(num_xia!=0)//下限值0

                                  num_xia--;

                          }
        }
        else if((key3==0)&&(flag_qiehuan==0))                                                                                //K3短按
        {
                delay(3);
                if((key3==0)&&(flag_qiehuan==0))
                {
                        if(num_xia!=0)//下限值0
                          num_xia--;
                        while(!key3);//松手检测
                }
        }
        if((key2==0)&&(flag_qiehuan==1))
        {
                delay(30);
                if((key2==0)&&(flag_qiehuan==1))
                {
                        if(num_shang!=40)//上限值40
                        num_shang++;
                }
        }
        else if((key2==0)&&(flag_qiehuan==1))
        {
                delay(3);
                if((key2==0)&&(flag_qiehuan==1))
                {
                        if(num_shang!=40)//上限值40
                        num_shang++;
                        while(!key2);//松手检测
                }
        }
        if((key3==0)&&(flag_qiehuan==1))
        {
                delay(30);
                if((key3==0)&&(flag_qiehuan==1))
                {
                        if(num_shang!=0)//
                        num_shang--;// 下限值0
                }
        }
        else if((key3==0)&&(flag_qiehuan==1))
        {
                delay(3);
                if((key3==0)&&(flag_qiehuan==1))
                {
                        if(num_shang!=0) //下限值0
                        num_shang--;
                        while(!key3);//        松手检测
                }
        }

}
void deal()//         温度报警设定
{
        if((temp>=num_xia)||(temp<=num_shang))        //大于下限或低于上限不报警
        {
                beep=0;
        }
        if((temp<num_xia)&&(temp>num_shang)) //低于下限或高于上限报警
        {
                beep=1;
        }
}
/****************************************/
void display_set_alm()                                        //显示子函数,报警数据分离,显示在液晶面板上
{

        qian1=num_shang/10;
        bai1=num_shang%10;
        shi1=num_xia/10;
        ge1=num_xia%10;
}
/************************************/

  void delay_DS18B20(  time)//18B20延时5us函数
{
        u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1;j++);
}
void delay_ms(uchar time)//延时1ms函数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110;j++);
}
uchar Init_DS18B20(void)//18B20初始化
{
        uchar Presence;
        DQ=1;                                //数据端置高电平
        delay_DS18B20(10);         //延时

        DQ=0;                                 //数据端置低电平
        delay_DS18B20(29);

        DQ=1;
        delay_DS18B20(3);

        Presence=DQ;
        delay_DS18B20(23);
        return (Presence);

}

uchar Read_bit_DS18B20(void)
{
        DQ=1;
        delay_DS18B20(1);//DS18B20读位
        DQ=0;
        DQ=1;
        return (DQ);
}

void Write_bit_DS18B20(uchar date)//DS18B20写位
{
        DQ=0;
        if(date==1)
                DQ=1;
        delay_DS18B20(1);
        DQ=1;
        delay_DS18B20(1);
}

uchar Read_Byte_DS18B20(void)//DS18B20读字节
{
        uchar i,date=0;
        for(i=0;i<8;i++)
        {
                if(Read_bit_DS18B20())
                {
                        date=date|(0x01<<i); //00000001   00000010
                }
        }

        return (date);
}

void Write_Byte_DS18B20(uchar date)//DS18B20写字节
{
        uchar i;
        for(i=0;i<8;i++)
        {
                Write_bit_DS18B20(date&0x01);
                date=date>>1;
        }
}

uint Gettemp(void)//读取温度,并将二进制数据转换成温度值
{
        uchar a,b;
        uint temp;
        float t;
        Init_DS18B20();
        Write_Byte_DS18B20(0xcc);//跳过        ROM
    Write_Byte_DS18B20(0x44);//开始转换温度
        delay_DS18B20(30);

        Init_DS18B20();
        Write_Byte_DS18B20(0xcc);//跳过        ROM
    Write_Byte_DS18B20(0xbe);//读取数据

        a=Read_Byte_DS18B20();//读温度值的低位
        b=Read_Byte_DS18B20();//读温度值的高位

        temp=b;
        temp=temp<<8;
        temp=temp|a;

        t=temp*0.0625;                 //计算温度值
        temp=t*10+0.5;

        return (temp);                // 返回

}
void LCD_Write_Com(uchar com)//         lcd写命令
{
delay_ms(5);
RS=0;
RW=0;
EN=1;
P0=com;
EN=0;
}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a) //写入数据函数
{
delay_ms(5);
RS=1;
RW=0;
EN=1;
P0= Data;
EN=0;
}
void gotoxy(uchar x,uchar y)         //确定显示位置
{
        if (x == 1)
         {
                 LCD_Write_Com(0x80 + y-1);     //表示第一行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y-1);      //表示第二行
         }
}
void LCD_Write_String(uchar *s)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void LCD_Init(void)  //初始化函数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_ms(1);
   LCD_Write_Com(0x38);
   delay_ms(1);
   LCD_Write_Com(0x38);
   delay_ms(1);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_ms(1);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void main(void)
{

          init();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调用

        {
         ds_reset();
         ds_write_byte(0xcc); //18B20忽略指令
         ds_write_byte(0x44);//18B20温度转换指令
         keyscan();//按键扫描
         deal();        //测量温度处理

        }

        LCD_Init();
        gotoxy(1,1);
    LCD_Write_String("ALM H   L"); //第一行第一列开始写
        gotoxy(2,1);
        LCD_Write_String("DS18B20:");//第二行第三列开始写
        while(1)
        {

                temp1=Gettemp();
                bai=temp1/100;
                shi=temp1%100/10;
                ge=temp1%10;
        gotoxy(2,9);
                LCD_Write_Data(bai+0x30);        //加0x30的原因是在ASCII码中0的地址是0x30
                LCD_Write_Data(shi+0x30);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ge+0x30);

         gotoxy(1,6);
                LCD_Write_Data(qian1+0x30);
                LCD_Write_Data(bai1+0x30);
                gotoxy(1,10);
                LCD_Write_Data(shi1+0x30);
                LCD_Write_Data(ge1+0x30);

                        keyscan() ;
                display_set_alm();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中断1
{
        TH0=(65536-22500)/256;                           //装初值
        TL0=(65536-22500)%256;
        numled++;
        if(numled==50)
        {
          numled=0;
          led3=~led3;         //定时1s灯闪烁
        }
}

此附件由于多人回帖说代码有错误,已经被管理员删除,无法下载
51单片机-1602
此附件由于多人回帖说代码有错误,已经被管理员删除,无法下载

网友A(2019-12-29):
程序运行不了,定义的一些led也没用上,下面图片是个最基本的错误,主函数里面也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