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if else嵌套 led1均不能点亮

楼主(2018-05-11):
请教:if else嵌套  led1 在三种情况下均不能点亮。
if( va<3)
                        {
                            Led1=0;
                            Led2=0;
                            Led3=0;
                            TMR1ON=0;
                            GPIO5=0;
                            n=0;
                        }
                     else if(va>=3&&va<40)
                                  {
                                   TMR1ON=1;
                                   Led1=1;
                                   Led2=0;
                                   Led3=0;
                                 }
                            else if(va>=40&&va<160)
                                 {
                                  TMR1ON=1;
                                  Led1=1;
                                  Led2=1;
                                  Led3=0;
                                 }
                          else
                                 {
                                  TMR1ON=1;
                                  Led1=1;
                                  Led2=1;
                                  Led3=1;
                                 }

楼主:
说明:12F675 用的 proteus仿真,LED2、LED3,都能点亮,也能开启定时器。就是LED1不亮,请高手指教。

楼主:
问题已解决,关闭比较器设置成了CMCON=0X00,应该是CMCON=0X07。